求教:台达14ss的485与仪表的通讯

楼主(2012-08-10):
plc与称重仪表的485通讯,,,求案例,,小弟现在刚接触做项目,,走485,,可是运行时没反应,,下面是我写的程序,,望高人解答,,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可以用commix.exe这个串口调试软件 按照仪表上的通讯协议发送报文给仪表看看有没有反应,再做程序,

网友B:
一般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和仪表连接测试通讯协议可行性,否则都不知道是仪表有问题还是PLC有问题

网友C:
这里有分析你去看看 www.gkzh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