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6SE9621-7DD50ZC87资料和替代型号

楼主(2012-08-10):
6SE9621-7DD50ZC87,MI750/3,7.5KW,50HZ,16A,   外型尺寸:170mm*240mm*120mm
需要这变频器详细的资料,来判定哪个产品可以完全替代,现场在铝业应用。

网友A:
      老的ECO变频器,MM3系列,400V系列,假如没有通讯的话,随便找个变频器就可以换掉了;资料下载地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de&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WW&objid=10804931&treeLang=de

网友B:
找上海盈进自动化 红雪大侠,帮你用安川的换了它吧!

网友C:
MM440适用一切传动装置,具有高级矢量控制功能,可用于多种部门的各种用途,例如传送带系统、纺机、电梯、卷扬机以及建筑机械等。 就用430代替吧,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先得研究下原始这变频器详细参数,然后用现在的西门子变频器替代,其他品牌的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