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TP170A开机进入程序界面,怎样返回到操作系统界面啊

楼主(2012-08-11):
西门子触摸屏TP170A,因为已经装入设备运行程序,开机即进入程序,怎样返回到操作系统界面?求助!

网友A:
开机的时候快速点击屏幕 就可以进入(插拔电源两针插头)。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有几秒的时间,点击“控制面板”就进入操作系统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有几秒的时间,点击“控制面板”就进入操作系统界面

楼上的回答正解

网友D:
在屏幕项目程序里面做一个按钮,按钮事件里面触发函数“StopRuntime”即可。

网友E:
开机的时候有几秒的时间,点击“控制面板”就进入操作系统界面,或你再将程序修改一下,在某个面加一个退出系统的按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