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精度比较高的接近开关有哪些啊

楼主(2012-08-11):
各位大神,我用欧姆龙E2E-X10ME1-Z(NPN)的接近开关,精度有丝级了,请问大家还有更高精度的接近开关介绍一下么。

网友A:
可以考虑下 巴鲁夫 产品

网友B:
还没有用到引起如此高的接近开关。

网友C:
这个精度怎么理解啊楼主?

网友D:
重复定位精度吧,如果是这样,随便一个十几块钱的接近开关就可以微米级别了,丝一级别更用不着欧姆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怎么理解啊楼主?

同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怎么理解啊楼主?

同问,我的接近开关我不知道它精度哎

网友G(2013-01-30):
精度都是坑爹的玩意

网友H:
開關還有精度一說 真是瞎扯 應該是工作頻率

网友I:
灵敏度吗?动作与复位的位置差吗?

网友J:
俄也觉得楼主瞎扯 。。。。。。

楼主是咋鉴别出丝级精度的?。。。。。。

距离达多少丝时,开关吸合?,,,重复性误差有几丝?,,,楼主测试鸟多少回?

距离达多少丝时,开关断开?,,,重复性误差有几丝?,,,楼主测试鸟多少回?

开关吸合时间,几毫秒?

开关断开时间,是几毫秒?

网友K(2018-07-13):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 巴鲁夫 产品

是德国 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