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分支控制

楼主(2012-08-11):
大家好,现在遇到一难题,输送设备中,被运输的货物现在要一路分为二路,并且要1:1的分开来。程序的思路大概是什么呢,有做过此类项目的高手吗?望解答,谢谢!

网友A:
首先不太清楚什么是1:1。

假如是指数量的1:1的话,只是叠加一个单键启停作用。

到达分叉电眼的时候,一次开,一次停。

楼主:
就是数量1:1,每个分支都给个空位信号过来。当一个分支一直没信号时,货物一直向另一个分支输送。你所说的一次开,一次停是什么意思呢?开后,停后,如果给条件呢?谢谢了。

网友B:
你所说的控制条件貌似不能理解,       是否2个点, A点和B点,  任何一个点传出一个空位型号,就向那个方向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