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台达同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这两台修了好几天没修好,开关电源故障,就是上电无显示,测量2842的5脚7脚电压正常。8脚基准电压只有2V多,6脚无输出,给2842单独加DC15V,8脚有5V基准电压,6脚一下也升至12V,请问是哪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保护了,过流,3脚电压会高,输出短路,7电压会跳。7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
7脚电压是15V正常,一开始显示闪烁的8888,现在也不闪了,干脆不显示了,真没辙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2842也换了,就是不起振

网友B:
是周围线路有短路,导致电压拉低,先查一下周围线路。

楼主:
现在的故障现象,7脚12V-15V 跳动,8脚也随着2V-3V跳,请问是哪的事?

网友C:
8脚如果没有5V输出,可以肯定系统没有启动,UC3842启动电平应该在16v,关闭电平10V。

UC3842电源端电容漏电,或者是UC3842本身不良耗电过大,或者是自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有损坏,这三种情况都会导致直流总线启动电阻给过来的电压不够,无法启动。

外加给UC3842 18V启动电平,如果立即起振,18V启动电平撤离后仍然正常,那么就可能是  电容漏电或者是启动电阻较大,无法起振。如果更换电容无果,可以适当减小启动电阻。

如果18V启动电平撤离后立即停振,那么很可能开关电源次级有短路,那么你在上一步就应该能听到变压器“兹兹”的啸叫,那么就应该排查次级短路点。

还有UC3842如果反馈端信号丢失,也会关闭输出。

你最好是把CPU板的供电断开,加假负载,否则一出问题,次级电压失控就完蛋了。

实在不好整,快递到重庆来,我给你整,收点工时费就行

楼主:
谢谢,修好了,是驱动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