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UD变频器密码问题?

楼主(2012-08-11):
富士G11UD变频被加密,不知有没有万能密码?

网友A:
他的密码是设备厂设置的密码,你要有什么用 又不是万能密码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明白,指的是更改功率的主板密码?还是调试参数的密码?

楼主:
当然是设置参数的密码了,想回复一下出厂设置,还请大家帮忙!!!

楼主:
【导读】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2、欧瑞变频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2、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3、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4、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5、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
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6、没密码进不去,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7、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
      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
8、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9、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10、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11、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12、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3、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4、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15、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G11系列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

同时按下“STOP”和“向下”

然后再按“FUNC/DATA”进行确定
 16、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17、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18、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19、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21、欧陆590的万能密码是1311
22、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码锁
23、LG -iS5   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MAK-01可修改功率本文来自:

楼主(2012-09-23):
G11S的CPU板5.5KW能代替G11UD的CPU板15KW,能互换吗?怎样设置功率?

网友B:
求助富士变频器G1S-4A上电显示ECF?

网友C(2013-07-24):
1、安川变频器G5-G7功率修改:进入菜单将A01=4后再返回进入02-04里面就是功率数据,改完后恢复出厂电压也跟着变化了。2、三肯变频器IHF-IPF-SHF系列:进入CD900号参数后输入365确定(改2次)然后找到CD202进去输入365就能看见功率及电压参数了,4-5.5表示400V-5.5KW,先修改电压然后确定才能修改功率,完成后按确定键然后退出。3、施耐德变频器功率修改:施耐德变频器换过主板后上电会报警CFF,这时连续按下ENT键3次就恢复出厂,功率电压自动匹配。4、西门子420-430-440变频器功率修改:换主板后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很多参数都不见了,这时进入3号菜单将里面的数值改成3然后确定,找到P0201参数,再将里面的数值改成0后断电没显示了再上电,你会发现显示器显示----停留5秒钟左右恢复正常。这时你会发现所有的参数都有了,功率电压也和机器完全匹配。5、艾默生变频器EV2000功率修改:进入菜单,找到FU-000 把里面的值修改为FA58,然后改FU04里面的代码,11=7.5KW 12=11KW 13=15KW  21=90KW6、台达变频器功率修改方法:在参数00-07中输入(旧版本57522 新33582)然后找到00-02参数进去后改成2显示err,再改00-00中的数值对应说明书上的功率代码就OK.  B系列

网友D(2015-06-17):
锁单位好设4位十六进 .怎样改富士g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