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430变频器送上点以后冷却风扇间断性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1):
请教大家个问题,430变频器送上点以后冷却风扇间断性运行怎么回事 ?就是时转时不转。

网友A:
这个正常,风扇依变频器内部温度高起动运行

网友B:
风扇间断性运行,如果转速不够,风扇坏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D:
记得西门子的变频器在电机运行时,变频器上的风扇是一直转的,会不会你的风扇坏了

网友E:
可能是风扇坏了,看看一下是不是灰尘比较多;也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F:
风机卡住了,

楼主:
我这台是全新的,第一次送点,应该不存在过热和灰尘多的问题,我也怀疑是变频出了问题。

网友E:
主要是看参数设置为何种情况:一、假如设置为上电一直运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可能风扇出问题、灰尘太多厚了或是接触出问题;二、假如设置为运行才转,而没按运行就出现这种情况,则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主要是看参数设置为何种情况:一、假如设置为上电一直运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可能风扇出问题、灰尘太多厚了或是接触出问题;二、假如设置为运行才转,而没按运行就出现这种情况,则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 内容的回复:

那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G:
不用管它了,风扇控制模式设置成自动开关模式了,会自行判定温度,启停风扇。

网友H:
看你的电气图,风扇有没有接变频器运行信号的点。430风扇一运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主要是看参数设置为何种情况:一、假如设置为上电一直运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可能风扇出问题、灰尘太多厚了或是接触出问题;二、假如设置为运行才转,而没按运行就出现这种情况,则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 内容的回复:那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请赐教,谢谢!

我这边没有430的说明书,不知道430的参数怎么样,你可以查看一下说明书或是参数表,一般都写很清楚的

还有一个问题提醒你,有些变频器就这个参数的,默认都是自动控制模式,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你的温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了,或是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

楼主:
对:时三关于不用管它了,风扇控制模式设置成自动开关模式了,会自行判定温度,启停风扇。 内容的回复:

风扇控制模式是从那里设置的?

网友I(2014-04-16):
你好,我是北京阿尔泰的,这是我们产品,http://art-control.taobao.com/官网淘宝店,数据采集卡,485模块的,主要是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和我们联系。QQ180362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