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烧芯片的总结

楼主(2012-08-11):
避免烧芯片的总结

一、现用的大多数芯片都是小电流型,目的是降低使用功耗,电流稍大,芯片就会烧毁。一般集成芯片(非功率芯片)的电流I<<1mA,电流很小,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芯片的用法。

1、使用中严格遵守芯片额定的工作电压,额定的工作电流。

2、电源线路接口规范,电源线与地线要分明。

3、接入、接出线使用电流不能超出其额定值。

二、实验室不是理想恒压源,会有一些对芯片冲击很大的交流脉冲和频率很丰富的交流噪声。

1、功率非低噪声芯片接入电源需要耦合来减小交流脉冲和交流噪声的影响。

2、芯片的上电顺序应该是先接芯片然后接电源。如果先上电后接芯片,会在接触的一瞬间产生很大的可以将芯片击穿的脉冲电流。

3、芯片的输入输出测试应该尽量在远离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的情况下进行。

4、芯片引脚接线布局要合理、规范、清晰、明了。

5、电源的正负极接反芯片会烧毁,有时候极性接错会产生爆炸,所以接电源时要特别的注意。

    三、现就避免烧毁芯片提出几点建议:

1、 先接线后上电,在第一次上电之前用万用表 档检测电源正负极。

2、 上电注意电源的正负极,特别是负电源的连接。

3、 不能直接用探针探测芯片引脚,应该先取掉探针套,然后集中注意力,单点接触。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要使用探针,应该专设探测点,避免在探测的过程中将电源与信号线短接。

4、 对于电流很大的线路应该加接过流保护模块或扼流圈。

5、 第一次上电电源电压应小于额定电压值。

6、 实验过程中特别注意直流电压源电流指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值,应立即关掉电源。

7、 电源线布线正负极要明显区分,方便识别。地线要粗,接地要规范。

8、 电源要做好去耦电路,特别是模块的电源接入端。

9、 注意芯片的操作,详细了解芯片的功能,绝对避免将电源作为信号接入

10、在换芯片之前必须关闭电源、绝不容许带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