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的变频器要多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楼主(2012-08-12):
90kw的变频器要多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容量小了或大了,效果会怎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没有电抗器的话一般都是60UF对应1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抗器的话一般都是60UF对应1A的电流

那有电抗器呢 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C:
根据直流总线的纹波电流确定电解电容的容量。

建议你搜索  变频器用电解电容的性能分析   一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 没有电抗器的话一般都是60UF对应1A的电流 内容的回复:那有电抗器呢 可以详细一点吗

以上仅为理论计算,实际选择要考虑很多因素(散热、电网状况、软件算法等),如果有直流电抗器,电解电容都可以大大减小。建议不要小于45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