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做条码扫描仪接收器很好用

楼主(2012-08-12):
    在工业控制中也有要求进行信息化的。有的是在生产线上对条码进行产品类别区分,进行不同工艺加工;有的是统计不同产品类别。一些场合用不到计算机,而只要PLC就够了。台达PLC本身有2个通讯口,它的通讯功能就可以满足条码扫描器的条码输入。台达PLC的COM2是RS485的,有的条码扫描器有RS485接口。很多扫码器只是RS232接口,和台达PLC连接就需要加装RS232--RS485转接装置。

    条码扫描器在给PLC发送条码信息时,扫码器是主机(MASTER),PLC是从机。在设置扫码器时最后设置有明确的条码结束符,比如0x0D,或0x0D 0x0A。这样让PLC知道一个完整条码输入到了PLC,让PLC进行条码处理。

     西门子S7-200 PLC也有这样的功能,因有通讯要求2个PLC通讯口功能的,需要选用224xp或226型号的PLC。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台达人机可以直接使用"Barcode",把扫描枪接到USB口上即可;还要方便!配合PLC,可以完成一系列的控制。

网友B:
扫描枪的厂家应该改进一下,可以设定扫描数据用MODBUS功能码16发送给PLC。这样PLC中可以不用写通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