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运行、维护规程

楼主(2012-08-12):
一、        变频器的安装:

1、            变频器安装环境温度为040℃,环境温度最高不超过50℃;

2、            变频器的安装环境中不允许存在具有导电性的粉尘,相对湿度<95%(非凝结);

3、            变频器应垂直安装,远离振动、散热和凝结环境,安装表面要平滑、坚固,模块周围要留有足够的通风空间;

4、            确保电机和变频器相匹配,电机的额定电流IN不能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I2NI2NSQ(I2N为恒转矩应用的额定电流, I2NSQ为变转矩应用的额定电流);

5、            浮地电网中(IT网络)请务必拆下变频器上的两个接地螺丝,否则有可能造成危险或损坏变频器;

6、            安装变频器前应确认主电源是断开的,U1V1W1为三相电源输入,U2V2W2为输出端子,接电机;

7、            变频器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安装、调试。

二、        变频器的调试:

1、            依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应用宏;

2、            变频器调试时应断开变频器输出电缆,并切换到键盘操作;

3、            电机旋转方向锁定为正转或反转,禁止设定为双向;

4、            最大输出电流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

5、            最小输出频率一般不小于20HZ,最大输出频率一般为50HZ

6、            电机负载曲线设定为120%,零速负载设定为95%;

7、            电机堵转保护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4倍;

8、            其它参数依据用户手册的规定进行相关设定。

9、            参数设定完成后首先应用键盘控制启动、停止、加速、减速,观察变频器相关参数及模拟输出变化是否正确,然后切换到外部控制,观察外控及模拟输入的准确性,不足之处适当调整;

10、        变频器输出接线至电机,启动变频器,由保全工确认电机旋转方向的正确性(不能反转的设备应先将电机联轴器解开);

11、        经生产车间技术负责人确认电机运行状况符合工艺需要后将内控锁定和参数锁定所好;

12、        清理现场,结束工作。

楼主:
三、        运行维护:

1、            运行中的变频器要求定期吹尘,西区运行环境较差的变频器要求每周吹尘一次,ACS401型可以不停电进行;中区、东区ACS401型变频器要求每月吹尘一次,ACS500型和ACS600型变频器有停车机会时,每月吹尘一次,不能停车的利用小修、中修、大修机会至少每半年吹尘一次;

2、            ACS401ACS501型变频器吹尘时拆下控制盘卸下前侧防护罩后将控制盘装好,以监视变频器的运行状况,用压力<3Kg的干燥空气通过塑料管将变频器进线端子、出线端子、控制端子、进线端子上侧、变频器右上方护罩内、后侧散热片之间吹净后,再沿四周防护罩散热网向内吹尘,至吹不出粉尘为止;

3、            ACS500ACS600型柜式变频器应在设备停运后进行吹尘,确认主电源停电后,分断变频器进线刀熔开关,打开柜门,摘下控制面板插头,拆下变频器前侧护板,用压力<3Kg的干燥空气通过塑料管将控制面板、控制接口板、电机控制主板等依次吹除干净,检查冷却风机内部积尘情况,积尘厚度超过1mm,应将风机拆下,清理通风道内部积尘,变频器解体清扫除尘每年一次;

4、            变频器停运后应检查进线端子、出线端子、控制端子接线是否紧固,有无发热现象;

5、            运行中的变频器应检查变频器模块温度,该数据由控制盘读出,ACS400型不能超过90℃、ACS500型不能超过60℃、ACS600型不能超过115℃,如发现变频器超温应及时通知车间;

6、            巡检过程中应检查变频器故障记录参数,认真填写变频器点检记录表,出现故障记录及时通知车间;

7、            运行中的变频器出现故障,到现场后应立即观察变频器液晶显示的故障记录,如变频器已经断电,送电后调出变频器最后一次的故障记录,并与变频器点检记录表核对,确是最后故障原因的,依据“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描述的步骤处理;

8、            ACS400上的红色LED亮或闪动,表明有故障发生,绿色LED闪动表明有报警发生;红色LED亮可从控制盘复位,红色LED闪动需断电复位;

9、            ACS500型变频器故障采用控制面板上的起停开关复位或断电复位;

10、        ACS600型变频器按下控制盘上的任意键时,警告信息将会消失,一分钟后若警告状态没有消失,警告信息将会继续显示在控制盘上;通过按下RESET键,或通过数字输入或现场总线或关断输入电源一段时间能够将现有故障复位;

楼主:
四、        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见附表)

附表1ACS4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报警)

代码

显示

描述

OPERATION FAILED

上传/下载参数错误,传动的软件版本号可能不兼容,软件版本号见参数3301 SOFTWARE VERSION

START ACTIVE

正在运行,禁止操作控制盘

LOCAL/REMOTE

在当前的控制方式下(本地/远程),控制盘操作不允许。在本地状态下控制盘显示LOG,在远程状态下控制盘上显示REM

BUTTON DISABLED

由于以下原因禁止操作控制盘:

1.  START/STOP键被DI信号锁定,该情况出现在某些特殊的DI配置上,参见应用宏中的说明。

2.  REVERSE键被锁定,由于电机转向被参数1003 DIRECTION锁定。

3.  传动处于远程控制,控制盘上的START/STOPREVERSE键操作无效。

PARAM/LOCA LOCK

控制盘操作无效:

1.  参数1602 PARAMETER LOCK 禁止参数修改。

2.  参数1605 LOCAL LOCK禁止本地控制模式。

FACTORY MACRO

控制盘操作无效:当使用FACTORY宏时禁止修改参数,工厂宏用于无控制盘的场合。

OVERCURRENT

过流保护

OVERVOLTAGE

过压保护

DC UNDERVOLTAGE

欠压保护

DIRECTION LOCK

方向锁定,参看参数1003 DIRECTION

SERIAL COMM LOSS

标准Modbus串行通讯丢失。

1.  检查外部控制系统和ACS400之间的连接。

2.  检查参数5003 COMM FAULT TIME 5004 COMM FAULT FUNC

MODBUS EXCEPTION

Modbus异常响应,由串行通讯引起,主机可能发送了ACS400无法处理的查询。请参照“标准串行通讯”一章。

AI1 LOSS

AI1丢失。AI1小于AI1 FLT LIMIT3022

同时参看参数3001 AI<MIN FUNCTION

AI2 LOSS

AI2丢失。AI2小于AI1 FLT LIMIT3023

同时参看参数3001 AI<MIN FUNCTION

PANEL LOSS

操作盘丢失:在下列情况下断开控制盘:

1.  传动处于本地控制(控制盘上显示LOC),或

2.  传动处于远程控制(REM)但起动/停止、方向指令以及给定来自于控制盘。参看参数组10 COMMAND INPUTS11 REFERENCE SELECT

3.  参看参数3002 PANEL LOSS`

楼主:
ACS400 OVERTEMP

ACS400温度过高(动作值95%

MOTOR OVERTEMP

电机温度过高(ACS400估计)。参看参数3004-3008

UNDERLOAD

电机负载太小。检查传动机构是否正常。参看参数3013-3015

MOTOR STALL

电机堵转报警。有可能是因为负载太大或电机功率不足所致,参看参数3009-3012

DDCS COMM LOSS

DDCS 通讯丢失

1.  检查现场总线适配器状态是否正常,查阅相应的现场总线适配器手册。

2.  检查DDCS模块和光纤是否正常。

3.  检查外部控制系统和适配器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参考DDCS可选模块手册和参数5003-5006

保留

保留

OUTPUT OVERLOAD

变频器过载。ACS400输出电流超过了本手册25页所给出的额定值。

AUTOMATIC RESET

ACS400将要执行自动复位功能。复位后,传动可能会起动,参考参数组31 AUTOMATIC RESET

PID SLEEP

PID睡眠。PID睡眠结束后,传动将可能加速。查看参数4018 SLEEP SELECTION4013 PID SLEEP DELAY4014 PID SLEEP LEVEL 4015 WAKE-UP LEVEL

AUTOCHANGE

PFC自动切换。参考参数组81 PFC CONTROL 和附录中的有关信息。

INTERLOCK

PFC内部联锁有效。ACS 400不能起动任何电机(如果使用了自动切换功能),或ACS400不能起动调速电机(如果没有使用自动切换功能)。

楼主:
附表2ACS4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故障):

代码

显示

描述

OVERCURRENT

过流:

1、  负载太大

2、  加速时间太短

3、  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或连接错误

DC OVERVOLTEGE

DC过压:

1、  检查电源是否长期或瞬时过压

2、  减速时间可能太短

3、  制动斩波器大小与变频器不匹配

ACS400 OVERTEMP

ACS400温度过高(散热器)。跳闸限值为95

1、  检查通风和风扇的运行

2、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匹配

SHORT CIRCUIT

电流故障,可能的原因:

1、  电机或电机电缆短路

2、  电源波动

OUTPUT OVERLOAD

变频器过载。ACS400的输出电流超过了手册25页所给的额定值

DC UNDERVOLTAGE

DC欠压

1、  电源缺相

2、  熔断器故障

ANALOGUE INPUT 1

AI1故障。AI1小于AI1 FLTLIMIT3022

参见参数3001 AIMIN FUNCYION

ANALOGUE INPUT 2

A2I故障。AI2小于AI2 FLTLIMIT3023

参见参数3001 AIMIN FUNCYION

MOTOR OVERTEMP

电机温度过高(ACS400估计)。参见参数3004-3008

PANEL LOSS

控制盘丢失。正在解收来自操作盘的起停和方向信号,操作盘断开:

1、  传动处于本地控制

2、  传动处于远程控制(REM)但启动/停止、方向指令以及给定来自于控制盘。参见参数组1011

3、  参见参数3002 PANEL LOSS

PARAMETRING

参数不匹配:

1、  MINIMUM AI1MAXIMUM AI1(参数13011302

2、  MINIMUM AI2MAXIMUM AI2(参数13041305

3、  MINIMUM FREQMAXIMUM FREQ(参数20072008

4、  PFC宏需要使用I/O扩展模块(NDIO),但DDCS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MOTOR STALL

电机堵转。可能由负载太大或电机功率不足引起。参见参数3009-3012

SERIAL COMM LOSS

串行通讯丢失

1、  检查外部控制系统和ACS400间的连接

2、  参考参数5003 COMM FAULT TIME5004 COMM FAULT FUNC

EXTERNAL FAULT SIGNAL

外部故障连锁。参看参数3003 EXTERNAL FAULT

OUTPUT EARTH FAULT

输出接地故障。供电电源负载不平衡。

1、  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

2、  电机电缆过长

DC BUS RIPPLE

1、  DC回路脉动太大

2、  电源缺相

3、  熔断器故障

UNDERLOAD

电机负载太小。检查传动机构是否正常,参看参数3013-3015

保留

DDCS LINK

DDCS通讯故障

1、  检查DDCS模块和光纤

2、  检查现场总线适配器状态,参考相应的现场总线适配器手册

3、  检查外部控制系统和适配器之间的连接

4、  检查PFC控制所需IO扩展模块(NDIO)的状态

参考“DDCS可选模块手册”和参数5004-5007

AI OUT RANGE

模拟输入信号超出范围,请检查AI信号

21-26

HARDWARE ERROR

硬件错误。联系供应商

全屏幕闪动(ACS100PAN

COMM LOSS”(ACSPAN

串行通讯故障。控制盘与ACS400连接故障。

楼主:
附表3ACS5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报警):

报警信息

可能的原因

清除方法

1 SAMI temp

SAMI GS散热器温度>6575℃)。由于灰尘或不正确安装限制了空气流通。

参见流程图

2 Mot stall

参数32.7,STALL FUNC设为WARNING

参见故障3,Mot stall

3 Mot temp

参数32.3,MOT TEMP FLT FUNC设为WARNING

参见故障4Mot temp

6 Under Id

参数32.10,UNDERLOAD FUNC 设为WARNING

参见故障7Under Id

7.AI <2V/4mA

参数32.2 AI<2V/4mA设为WARNING

参见故障11AI<2V/4Ma

8 EEPROM wr

参数存入EEPROM失败

检查直流电压

若电压正常,再存一次。

若警告还存在,试恢复出厂设置。

若还有警告 ,请与最近的SAMI服务代理联系。

10 Op card 1

选择速度控制宏,但未接脉冲反馈卡

检查连线

检查是否有卡

楼主:
附表4ACS5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故障):

故障信息

可能的原因

清除方法

1 Start/Stop

来自控制接口卡的起/停给定与电机控制卡的起/停状态不符。

检查控制接口卡与电机控制卡之间的连线。

若还有故障,请与最近的SAMI服务代理联系。

2 SAMI temp

散热器温度>70(>80,对于ACS501-503-3060-3060-5070-5)或小于-5℃。不正确的安装或灰尘限制了空气流动;过载或部份损坏(风机,熔断器,功率半导体)。若显示-10℃,而环境温度(散热器)明显较热,R10电路开路。若为100℃,R10短路。

参见流程图

3 Mot stall

SAMI GS认为电机处于堵转状态。参见STALL/TIME/FREQ参数。由于负载转矩增加使电机不转。对于应用来说,电机可能太小。

消除可能使负载转矩加大的机械问题。

若电机轴在转,电机不过热提高堵转极限参数值。

检查规格,有必要的话,使用大一些的SAMI GS和电机。

4 Mot temp

SAMI GS认为电机有过热的可能。因为是根据电机电流计算出的温升,而不是直接测量得出的,电机可能还处于温度范围以内。

检查电机温度。若不在温度范围内,增加MOTOR LOAD CURVE/MOTOR THERM TIME的值,再重新起动。

若电机温度超过额定温度,改进电机冷却方法或更换电机。

7 Under Id

电机负载低于参数32.l132.l2设定的监视极限

消除引起欠负荷周期,增加UNDER LOAD TIME,或改变UNDERLOAD CRUVE

8 Overcurr l( 4)

输出电流超过265%IN,这可能是由于在电机,电机电缆或在SAMI GS中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引起的。过短的加速时间也可能产生过流故障。

过流1:超过265%IN

过流2,过流3:门极驱动错

过流4:干扰故障

参见流程图

9 Overvolt

直流电压超过135%的标称电压。(标称电压=1.35%Ulmax  Ulmax=415/500V

最可能的原因是电源过压(静态或瞬态),过压也可能导致在负载转动惯量极大,减速时间设得过短的情况下电机为发电运行。

检查电源是否静态或瞬态过压(例如有无发电性负载或大功率因数校正电容。

采用较长的减速时间或

若与应用相适应,采用自由停机。

若要求使用快速减速,可使用动态制动设备。

10 Undervl

直流电压低于65%UN(起动数据参数D)。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主电源断电。缺相或者“电压低”。

检查主电源熔断器或供电情况。

若电源正常时,还发生故障,请与最近的SAMI GS服务代理联系。

11 AI<2V/4Ma

模拟输入最小值设为2V/4Ma,输入值低于2V/4Ma

输入给定错误或控制线断

检查给定电路

16 Pow Rang

在更换控制接口板或电机控制板后,功率范围编程不匹配。

检查电机控制卡的功率范围设定

按新的控制接口卡检查起动数据

关机,等一分钟,再开机。如果故障还存在,请与最近的 SAMI GS 服务代理联系。

17 RS 485

端子X51RS485没有串行通信,串行通信上的EMC干扰。

如果没有串行通信,设定参数17.4NO

检查端子,波特率

检查参数17.3

消除产生干扰的原因

19 In comms

在控制接口板和/或电机控制板内的串行通信故障。

检查控制接口板与电机控制板间的电缆

若还存在故障,与SAMI GS 服务代理联系

20 Con int

这个故障与控制接口板上的元件有关

关机,等一分钟,再开机,如果故障还存在,记下故障代码,并请与最近的SAMI GS服务代理联系

21 Mot contX

这个故障与电机控制卡的元件有关

关机,等一分钟,再开机,如果故障还存在,记下故障代码,并请与最近的SAMI GS服务代理联系

22 Par rest

参数存储错误,参数校验和不对

复位故障显示(显示复位,允许参数移动,但故障不复位)

检查所有参数设置或恢复至厂值。

关机,等一分钟,再开机,检查故障是否消失。

23 Underv2

在合上电源5秒内,直流电压未升至标称值的85%1.35*UN.RUN状态直流电压保持低于65%,出现故障10欠压l。若选参数33.4为自动复位,且直流电压在3分钟内不能充到85%,则会出现故障23,欠压2

检查主电源

若主电源正常,而出现内部故障,请与最近的SAMI GS服务代理联系

24 Earth f1

SAMI GS的电机输出端子,电机电缆或电机的接地故障。由于容性漏电流,在多电机应用的情况下,由于几个电机的电缆并行联接,也可能造成接地故障。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绝缘情况,在两相之间若没有接地故障或短路,请与最近的SAMI GS 服务代理联系

楼主:
附表5ACS6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报警):

警告

原因

解决方法

ACS 600 TEMP

Acx 600内部过温

过温警告信号在变频器模块的温度超过115时发出

检查环境条件

检查冷却风量及冷却风机的运行情况

清扫散热器上的灰尘

检查电机容量与变频器容量是否匹配

AIMIN FUNC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1

模拟信号低于允许值

产生警告的原因可能是错误的信号或控制电缆接线断。

检查信号的传输标准是否一致。

检查控制电缆连接是否可靠。

检查AI<MIN FUNC故障相关的参数

PANEL LOSS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2

被选为Acx 600控制地的控制盘通信失败。

检查控制盘连接器。

重新连接控制盘

检查PANEL LOSS相关的参数

MOTOR TEMP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4   30.10

电机过温或有过温趋势

可能由于电机过载,冷却条件不符合或错误的启动数据引起。

检查电机的额定参数,负载情况和冷却条件。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MOTOR TEMP 相关参数

THERMISTOR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4     30.05

当电机过温保护模式被设为THERMISTOR时传感器监测到过温

检查电机的额定参数、负载情况和冷却条件。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连接在NIOC板上的DI6口的传感器。

MOTOR STALL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10

电机堵转

可能由于机械故障,过载或错误选型引起

检查电机的负载及变频器的额定参数。检查MOTOR STALL 相关的参数

COMM MODULE

(可编程故障功能)

ACS 600 与现场总线/ACS 600主动的周期通讯丢失。当控制地是通讯模块时,使用这个故障功能。

检查通过模块的状态。参见附录C 现场总线控制和相关现场总线手册。

检查每5l组参数的设置。

检查AMC板的通道0和通信模块之间的光纤电缆连接。

检查控制系统和适配器模块之间的连接。

检查总线主机是否通信或配置。

UNDERLOAD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13

电机负载太轻。

可能由于传动机械故障引起。

检查传动机械。

检查UNDERLOAD相关的参数。

ENCODER ERR

在脉冲编码器与NTAC模块之间,以及在NTAC模块与ACS600之间的通讯故障。

检查脉冲编码器,NTAC模块和它们的连线。

检查第50组参数的设置。

检查AMC板的通道1NTAC模块之间的光纤电缆连接。

ID N CHANGED

在传动选择模式下,传动的ID号从1改为其它值(显示屏上未显示这种变化)

要想将ID号改回1,那先按动DIRVE键,再按ENTER键,将ID号设定为1,最后按ENTER键确认。

MACRO CHANGE

应用宏正在恢复,或者用户宏正在存储。

请等待。

ID MAGN REQ

需要电机辨识。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传动希望用户选择如何进行电机辨识运行:通过辨识励磁还是辨识运行。

要启动辨识励磁:

按启动键。

要启动辨识运行步骤。

选择辨识运行类型(参考参数99.10 MOTOR ID RUN

ID MAGN

电机辨识励磁正在进行,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等到传动指示电机辨识完成。

ID DONE

ACS600已经执行了电机辨识励磁,准备进行操作。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继续传动的操作。

ID RUN SEL

选择了电机辨识运行,传动准备开始辨识运行。这个经该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按启动键来启动辨识运行。

MOTOR STARTS

电机辨识运行启动。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等到传动指示电机辨识完成。

ID RUNNING

电机辨识运行正在执行。

等到传动指示电机辨识完成。

ID RUN DONE

ACS600已经执行完辨识运,准备进行操作。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继续传动的操作。

SLEEP MCDE PFC)

休眠功能被激活。

参见参数80.06 SLEEP DELAY以及81.07 SLEEP LEVEL的说明。

AUTOCHANGE PFC)

执行了自动切换功能。

参见参数80.08 AUTOCHANGE INTERVAL以及81.19 AUTOCHANGE LEVEL的说明。

楼主:
警告

原因

解决方法

WRITE ACCESS DENIED PARAMETR SETTING NOT POSSIBLE

当电机运行时,不允许修改一些参数。如果试图修改,那么变频器不接受这种修改,而且会显示这条警告信息。

启动了参数锁。

停止电极,更改参数值。

打开参数锁(参数16.02

DOWNLOAD FAILED

控制盘的下装功能失败。没有参数从控制盘拷贝到ACS600

再试一次(可能是通讯链路上的干扰)。

请与ABB代表联系。

UPLOAD FAILED

控制盘的上装功能失败,没有数据从ACS600拷贝到控制盘。

再试一次(可能是通讯链路上的干扰)。

请与ABB代表联系。

NOT UPLOAD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未曾进行过上装,因此不能下装。

在下装之前先进行上装。参数第二章ACS600编程和CDP312控制盘的概述。

DRIVE INCOMPATIBLE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控制盘的程序版本与ACS 600不匹配。不能从控制盘将数据拷贝到ACS 600

检查程序版本(参考参数组33 Information(信息))。

DRIVE IS RUNNING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当电机运行时不允许下载

停止电机。执行下载。

NO FREE ID NUMBERS

ID NUMBER SETTING

NOT POSSIBLE

控制盘链路包含31个站点。

将链路中的一个站点断开连接,以释放一个ID号。

NO COMMUNICATION

X

控制盘链路上的电缆有问题或硬件故障。(4=控制盘的型号与传动的应用程序版本不兼容。控制盘CDP 312与标准应用程序(ACS)版本3.x及以前版本不兼容。控制盘CDP 311与标准应用程序(ACS)版本5.x及以后版本不兼容。

检查控制盘链路连接。

RESET键。控制盘复位需要半分钟,请等待。

检查控制盘的型号以及传动应用程序的版本。控制盘的型号印在控制盘的外壳上。应用程序的版本信息存在参数33.02 APPL SW VERSION中。

楼主:
附表6ACS600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故障):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ACS 600 TEMP

ACx 600内部过温。

逆变器的过温点是125

检查环境条件。

检查空气流通和风机运行。

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灰尘传感器。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超过了单元功率。

OVERCURRENT

输出过流。软件过流动作极限为

3.5*I2hd

检查电机负载。

检查加速时间。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在变频器输出侧有无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编码器电缆(包括相序)。

SHORT CIRC

电机或电机电缆短路

变频器的逆变器部分故障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检查在变频器输出有无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逆变器半导体元件和电流互感器。

PPCC LINK

连接到NINT-xx板的光纤故障

检查连接到功率器件的光纤。

DC OVERVOLT

中间电路直流电压过大。直流过压触发极限为1.3*Ulmax,其中Ulmax为主电源电压范围的最大值。对于400V单元,Ulmax415V。对于500V单元,Ulmax500V。对应主电源电压触发极限的中间电路实际电压为728Vd.c.400V单元),877Vd.c.500V单元)

检查过压控制器是否启动(参数20.05)。

检查电网有无动态或静态的过压。

检查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如果选用的话)。检查减速时间。使用惯性停车方式(如果允许的话)。改用带有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的变频器。

SUPPLY PHASE

中间电路直流电压振动。这可能是主电源缺相,一个熔断器烧断,或是整流桥内部故障引起的。当直流电压脉动为直流电压的13%时,故障发生。检查主电源是否平衡和熔断器。

检查主电源熔断器。

检查主电源是否平衡。

DC UNDERVOLT

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电网缺相、熔断器烧断或整流桥组内部损坏。

直流欠压触发极限为0.65* Ulmin,其中Ulmin为主电压范围的最小值。对于400V500V单元,Ulmin380V。对应主电源电压触发极限的中间电路实际电压为334V D.C.

检查主电源和熔断器。

OVEREFREQ

电机超速。

这可能是由于极限速度设置错误、制动转矩不足或使用转矩给定时负载变化。

触发等级是超过运行范围最大速度绝对值极限(直接转矩控制模式有效)或频率极限(标准控制有效)40Hz。运行范围限幅是由参数20.0120.02DTC模式有效)或者20.0720.08(标量控制有效)。

检查极限速度设置。

检查电机制动转矩是否足够。

检查转矩控制的可行性。

检查是否需要使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楼主:
START INHIBIT

可选的启动禁止硬件逻辑被激活

检查启动禁止电路(NGPS 板)。

EARTH INHIBIT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17(ACC:30.11))

电网不平衡。

这可能是由于电机、电机电缆损坏或变频器内部故障造成。

检查电机。

检查电机电缆。

检查在变频器输出侧有无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AI<MIN FUNC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1)

模拟信号低于允许值。

产生警告的原因可能是错误的信号或控制电缆接线断。

检查信号的传输标准是否一致。

检查控制电缆连接是否可靠。

检查AI<MIN FUNC故障相关的参数。

PANEL LOSS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2)

被选为Acx 600控制地的控制盘或Drives Windows通讯失败。

检查控制盘连接器。

重新连接控制盘。

检查PANEL LOSS相关参数。

检查Drives Window的连接。

EXTERNAL FLT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3)

外部设备故障

(本故障有数字输入口定义)

检查外部设备有无故障。

检查EXT FAULT相关参数30.03EXTERNAL FAULT

MOTOR TEMP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4----30.09)

电机过温或有过温趋势

可能由于电机过载,电机冷却条件不符合或错误的启动数据引起。

检查电机的额定参数、负载情况和冷却条件。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MOTOR TEMP相关的参数。

THERMISTOR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04----30.05)

当电机过温保护模式被设为THERMISTOR时热敏电阻器监测到过温。

检查电机的额定参数、负载情况和冷却条件。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连接在DI6口的热敏电阻器。

检查热敏电阻器的连接线。

I/O COM

NAMC板的通道CH1发生通讯故障。电磁干扰。

Acx 600中的I/O控制板 NIOC)内部故障。

检查NAMC板的通道CH1的光纤连接。检查所有连接到CH1I/O模块(如果有的话)。

检查设备的接地。

检查附近的有强电磁辐射的设备。

更换NIOC板。

AMBIENT TEMP

I/O控制板的温度超过允许值,低于-5…0或高于+73…82

检查冷却风量和冷却风机的运行状态。

USER MACRO

没有用户宏保存或保存不完整

重新生成用户宏

MOTOR STALL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10---30.12)

电机堵转。

可能由于机械故障、过载或错误选型引起。

检查电机的负载及变频器的额定参数。

检查MOTOR STALL相关的参数。

楼主:
NO MOT DATA

未设定电机的数据或电机数据与变频器数据不匹配。

检查参数99.04….99.09中的电机数据。

UNDERLOAD

(可编程故障功能,见参数30.13---30.15)

电机负载太轻。

可能由于传动机械故障。

检查传动机械。

检查UNDERLOAD Fault Function相关的参数。

ID RUN FALL

电机的辨识运行没有成功完成

检查最大速度(参数20.02)。它至少应为额定速度(参数99.08)的80%。

MOTOR PHASE

(可编程故障功能,

见参数30.16ACC30.10))

电机缺相。

这可能是由于电机、电机电缆或热敏电阻继电器的损坏造成,也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损坏造成。

检查电机的电机电缆。

检查热敏电阻继电器。

检查MOTOR PHASE相关的参数。取消这个保护。

COMM MODULE(可编程故障功能)

Acx600fieldbus/Acx600主机进行的周期通信丢失,当控制区为通信模块时,并且使远程控制,将使用该故障功能。

检查通信模块的状态。

检查第51组参数的设置。

检查AMC板的通道0和通信模块之间的光纤电缆连接。

检查控制系统和适配器模块之间的连接。

检查总线主机是否通信或配置。

ENCODER

脉冲编码器与NTAC模块之间或NTAC模块与ACS600之间有通讯错误。

检查脉冲编码器及其接线。

检查NTAC模块,参数组50的设置以及NAMC通道CH1上的光纤连接。

网友A:
很有用,保存日后使用。

网友B:
如果能够有个下载包就更好了 上不了网也可以看看

网友C:
使用ACS800路过~~
还是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