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设密码

楼主(2012-08-12):
请教哪位大师,如何在三菱PLC上设置密码,最好有详细的步骤,谢谢

网友A:
貌似三菱FX系列的只能设置联机密码,不能设置程序密码的。联机密码设置: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关键字,输入8位密码即可。

网友B(2013-02-22):
引用 网友A:
貌似三菱FX系列的只能设置联机密码,不能设置程序密码的。联机密码设置: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关键字,输入8位密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