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和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2-08-12):
西门子300PLC和组态王通过5611通讯板MPI通讯,STEP7软件应该如何设置参数,

设置PG/PC接口选择了CP5611通讯板通讯地址和波特率都和组态王是对应的,但是就是通讯不上

显示同步通讯故障?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何不控制?

网友A:
在控制面板的 PG/PC interface 里看MPI 的通讯是否连接上,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面板的 PG/PC interface 里看MPI 的通讯是否连接上,显示正常。

  还有就是你的 PG 的 MPI 地址设置有冲突不,通讯端口有无占用 !

网友C:
设置PG/PC接口选择了CP5611通讯板通讯地址和波特率都和组态王是对应的

组态王里的地址应该和PLC端口的地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