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运行中功率因数多少最佳

楼主(2012-08-12):
配电系统中,负载波动造成功率因数也变动。功率因数高,能提高电能运用效率。但是功率因数高,电容组频繁动作,很空易损坏。怎么样找个最佳效果,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功率因数是随着负荷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上来说功率因数在0.8是最好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功率因数在0~1之间变化。

网友B:
功率因数低于0.9供电公司要罚款的,如果有自动补偿装置,设置功率因数0,92--0.93比较合适,为了防止频繁投切,可以统计一下负荷变化情况,在变化范围内,将电容换成单只容量较小的,就不至于投上一个电容超值,切除一个又不足的现象,其实这项工作就是电气人员耐心细致的所在。

网友C:
如2楼所说,功率因数低于0.9(不含0.9,一般按一个月计算吧),将收取力率调整电费。

网友D:
供电局从你用的总电量中(总有功电量、总无功电量),计算出来你的平均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就不会罚款,高0.9,还有奖励(当然,奖励与罚款是不对称的,低了罚得多,高了奖得少)。因此,你在保证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的前提下尽量发挥设备的功能,把补偿装置的能力用到极致,是最经济实惠的。
但在0.9以上,更多的提高功率因数,成本很高。

所以功率因数具体多少,和你系统有关,并不是某一个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低于0.9供电公司要罚款的,如果有自动补偿装置,设置功率因数0,92--0.93比较合适,为了防止频繁投切,可以统计一下负荷变化情况,在变化范围内,将电容换成单只容量较小的,就不至于投上一个电容超值,切除一个又不足的现象,其实这项工作就是电气人员耐心细致的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局从你用的总电量中(总有功电量、总无功电量),计算出来你的平均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就不会罚款,高0.9,还有奖励(当然,奖励与罚款是不对称的,低了罚得多,高了奖得少)。因此,你在保证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的前提下尽量发挥设备的功能,把补偿装置的能力用到极致,是最经济实惠的。但在0.9以上,更多的提高功率因数,成本很高。所以功率因数具体多少,和你系统有关,并不是某一个数字

为了达到所谓的功率因数,电容器频繁动作。电容器和接触器损坏严重,这怎么才能找到经济的功率因数

网友F(2019-12-28):
0.9---0.95比较好,过高了负荷变化cos容易超前,将视为你用掉的无功,纳入到总功率因素中计算,对企业没有好处,控制好是关键,莫贪多

网友G:
0.9-0.95,太低电力局要罚,但1那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