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中的每个全局变量在DB块中都必须有一个地址码

楼主(2012-08-12):
新学习 step7 ,例如:在变量表中定义一个int型的变量 bell_int ,在 ob1,、FC1中都调用了,但是在FB中没有用到。那么在DB块中必须要手动将这个变量添加到DB块中么?(例如手动添加为DB1.DBW2)不添加系统会不会自动分配一个硬件地址给这个 bell_int ?(自动分配给bell_int这个变量的地址又是什么?)

网友A:
DB(数据块)分共享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FB对应背景数据块,生成FB后,对其进行组态,会自动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FB中的变量在背景数据块中显示并定义,而共享数据块中的变量是全局变量,任何块都可以调用它,而且数据块中变量的地址不占用IO地址,也就是不占用硬件组态中的地址,你的这个变量如果是IO变量,那么就要在符号表中定义,使其对应相应的IO地址,如果是中间变量,也要在符号表中定义,使其对应中间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