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三菱PLC,第一次做题,梯形图怎么画

楼主(2012-08-12):
一个圆盘转正转180,而后反转180,两个油缸驱动,两油缸各装一个行程开关,每次旋转180之后,防止圆盘有惯性外加一个气缸锁死,这个梯形图怎么画,三菱PLC,望个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干吗要两个油缸驱动呢?

楼主:
圆盘比较大,所以用两个油缸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

楼主:
我现大致编了,上机试验有问题,请各位大侠看看!

楼主:
上面图中,开机之后,那“M8002”没有动作,我用其它按钮代替之后,那个“M3辅助4”又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图就是要解决圆盘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