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MT6100I的时间怎么调整

楼主(2012-08-12):
请教:威纶触摸屏MT6100I的时间怎么调整,跟实际时间多50分钟。我393277278@qq.com>盼指点.多谢!

网友A:
右下角有系统设置按钮,里面有时间设置。看硬件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网友B:
多谢,看硬件说明书,里面有介绍设置ok

网友C: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威纶通触摸屏

网友B:
问题现在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