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梯形图及符号

楼主(2012-08-12):
梯形图怎么看      符号都有那些      那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建议楼主现从电气控制,能看懂电气控制图,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个品牌的编程符号都不一样,建议先从三菱入手。学这个要积累才有收获

网友C:
符号 其实 没多少的,常用的就那么几个,把常用的 记住 ,其他的指令符号 查看帮助

常用的有 1. MOVE 传送指令

              2. LD 常开指令

              3. LND 常闭指令

              4. T1  定时器

              5. C1 计数器

               6.。。。。。。       等等;

网友D:
每个牌子的PLC都不一样,建议用什么PLC就先看它的指令说明。看懂一个了,其他牌子的PLC都是一样的了,就是符号不太一样

网友E:
建议先看些基础的东西   比如先看看电气控制图    而要看懂这些  就得先学电工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辉关于建议先看些基础的东西   比如先看看电气控制图    而要看懂这些  就得先学电工基础

楼主:
对:congxizhong2012关于每个牌子的PLC都不一样,建议用什么PLC就先看它的指令说明。看懂一个了,其他牌子的PLC都是一样的了,就是符号不太一样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 没多少的,常用的就那么几个,把常用的 记住 ,其他的指令符号 查看帮助 常用的有 1. MOVE 传送指令              2. LD 常开指令              3. LND 常闭指令              4. T1  定时器              5. C1 计数器                             6.。。。。。。       等等;

楼主:
对:宇翔工控关于每个品牌的编程符号都不一样,建议先从三菱入手。学这个要积累才有收获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建议楼主现从电气控制,能看懂电气控制图,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看梯形图和电路图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梯形图两侧的垂直公共线称为母线,就相当于电路图中的L和N

触点接通时,有一个假想的“概念电流”或“能流”从左向右流动,这一方向与执行用户程序时的逻辑运算的顺序是一致的。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利用能流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形图。

  PLC梯形图中的某些编程元件沿用了继电器这一名称,如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等,但是它们不是真实的物理继电器,而是一些存储单元(软继电器),每一软继电器与PLC存储器中映像寄存器的一个存储单元相对应。该存储单元如果为“1”状态,则表示梯形图中对应软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称这种状态是该软继电器的“1”或“ON”状态。如果该存储单元为“0”状态,对应软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的状态与上述的相反,称该软继电器为“0”或“OFF”状态。使用中也常将这些“软继电器”称为编程元件。

网友I:
参看对应的编程方面的手册,应当就可以看到具体指令的梯形图符号;

然后掌握一些基本的规则,就可以知道看梯形图的方法;

具体的程序,则需结合编程要求阅读。

楼主:
对:纵横军团-虹关于看梯形图和电路图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梯形图两侧的垂直公共线称为母线,就相当于电路图中的L和N触点接通时,有一个假想的“概念电流”或“能流”从左向右流动,这一方向与执行用户程序时的逻辑运算的顺序是一致的。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利用能流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形图。  PLC梯形图中的某些编程元件沿用了继电器这一名称,如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等,但是它们不是真实的物理继电器,而是一些存储单元(软继电器),每一软继电器与PLC存储器中映像寄存器的一个存储单元相对应。该存储单元如果为“1”状态,则表示梯形图中对应软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称这种状态是该软继电器的“1”或“ON”状态。如果该存储单元为“0”状态,对应软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的状态与上述的相反,称该软继电器为“0”或“OFF”状态。使用中也常将这些“软继电器”称为编程元件。内容的回复:谢谢啦

楼主:
对:莫其麟关于参看对应的编程方面的手册,应当就可以看到具体指令的梯形图符号;然后掌握一些基本的规则,就可以知道看梯形图的方法;具体的程序,则需结合编程要求阅读。内容的回复:

网友J:
PLC与PLC的指令都差不多,攻一个品牌的PLC,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建议从西门子的入手!

网友K:
选中梯形图符号按F1,所有的功能一目了然

网友L(2012-12-02):
谢了,楼主的指导很有效啊!!!

网友M(2017-12-17):
很用用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M:
很用用的资料,谢谢楼主很用用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N(2019-01-24):
谢谢,学习了,真给力,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