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110KW 过热OH1 求助急

楼主(2012-08-13):
安川G7  110KW  OH1过热  描述:我把变频器拆下,里面的灰尘都处理了,外风扇和内风扇都处理了运行3个风扇都转,一运行还是报OH1过热,我现在怀疑是不是4个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4个温控头没坏,还有一个就是内风扇有一条信号检测,要是检测不到的话也会报过热吗,求解决

网友A:
安川的不知道。我以前西门子排除故障的时候也差不多,它是变频和电机配套的,一直说过热报警,后来发现就是电机风扇的反馈线的那个接插件那里接触不良了。所以说风扇运行信号如果没有反馈的话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OH1报警可能不仅仅就是1号过热,也能1号风扇故障,

网友B:
一般报过热故障的都是风扇或者其风扇控制回路返回的信号出错,有些是内部有个微动开关检测风扇是不是转动的,假如风扇运行正常,可以检测下那微动开关,如有断开,可以更换那微动开关,没有的话暂时短接保运行吧

楼主:
对:原创军团-江湖走走关于一般报过热故障的都是风扇或者其风扇控制回路返回的信号出错,有些是内部有个微动开关检测风扇是不是转动的,假如风扇运行正常,可以检测下那微动开关,如有断开,可以更换那微动开关,没有的话暂时短接保运行吧 内容的回复:

微动开关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C:
如果是微动开关坏了应该不是报警过热,而是报警风扇故障。还是在温度传感器这条通路问题,是不是传感器开路了

网友B:
      其他品牌的微动开关在风扇电机线那附近位置的,安川的没见过,你可以顺着风扇电源线查找,另外2根线进风扇接线盒的连接看看能找到温度开关吗?

楼主:
对:syc200304关于如果是微动开关坏了应该不是报警过热,而是报警风扇故障。还是在温度传感器这条通路问题,是不是传感器开路了 内容的回复:

温度传感器共四个都是20K欧,控制传感器的是运放,3个UPC3403G运放都换了,还是报过热,我现在在查内风扇信号线这一路,还没查出结果,还有其他方法不,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品牌的微动开关在风扇电机线那附近位置的,安川的没见过,你可以顺着风扇电源线查找,另外2根线进风扇接线盒的连接看看能找到温度开关吗?

安川的内风扇没有微开关,风扇接口是CN26中间脚,用了一个跳线CN13  ,过CN13经过几个电阻去运放UPC3403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