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四极断路器”是个错误的产品?

楼主(2012-08-13):
1、我们经常看到有三极开关,没有见过4极开关;

2、这些年来,我发现有了4极断路器;

3、零线进开关的规矩被打破,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倒退?

欢迎大家讨论,无关的话将被删除!

楼主:
1、零线为什么不进开关?

2、因为零线是保证三相四线制供电输出相电压的前提;

3、一旦零线断线,断开的零线将带电,零线变火线,所有相关的单相设备将面临烧毁的严重为关头;

4、所以规定,零线不进开关,只有三极开关,没有四极开关;

楼主:
1、零线有电,会妨碍检修安全,所以要断开零线吗?

2、零线带电,是一种故障,不是正常运行的原因;

3、为防止零线带电,妨碍维修安全,应该在检修时,将火线、零线一并短路接地,然后检修和维护;

楼主:
1、 因为零线有电,影响维修安全,将零线用开关断开,就安全了吗?

2、大家都知道,在线路维修时,我们拉掉开关后,还要求对三相短路接地后,才允许进入维修;

3、也就是说,用开关断开的火线,也认为是不安全的,也会因为有人误合闸导致线路重新带电的可能;

4、火线用开关断开后,不安全,零线用开关断开一样不安全;

楼主:
1、所以四极开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2、正常用电时,四极开关存在零线接触不良的安全隐患;

3、生产四极开关的企业要为他的四极开关造成的零线安全事故买单!

网友A:
我不知道家里的闸刀开关为什么要两极的?

有个有钱人买房子一买就买了三层。正好这三层用的火线都是不同的相线。那么他家里的总开关把三层楼的电源都集中到一个开关上。那么这个开关就顺其自然用了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了。

刘翁您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这三层用的火线都是不同的相线。那么他家里的总开关把三层楼的电源都集中到一个开关上。那么这个开关就顺其自然用了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了。刘翁您说呢?

1、“顺其自然”是个错误;

2、“这个……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一旦零线触点接触不良,三层房子中用电量少的那个房子的电压将高于220v,电气面临烧毁;

楼主:
3、“这个……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一旦零线触点接触不良,三层房子中用电量多的那个房子的电压将低于220v,电气不能正常工作,动力设备将因电流过载而面临烧毁;

楼主:
1、单相个体负载用两极开关,是对的;

2、不过我们的进户线,零线还是不进开关,你看看你家户外配电板;

网友B:
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刘老上次不是回答了我的四极漏电保护开关只接三根线的问题吧,不接零线是按实验按键是不会动作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刘老上次不是回答了我的四极漏电保护开关只接三根线的问题吧,不接零线是按实验按键是不会动作的 !

漏电开关或断路器,需要工作零线N通过开关时,可以用没有触点的零线N的三极四线开关:3P+N;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刘老上次不是回答了我的四极漏电保护开关只接三根线的问题吧,不接零线是按实验按键是不会动作的 ! 漏电开关或断路器,需要工作零线N通过开关时,可以用没有触点的零线N的三极四线开关:3P+N;

老刘头,没有开关的,那您老这零线是什么接上去的??

楼主:
1、四极开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生在倒闸操作过程中;

2、四极开关接通瞬间,必须保证零线先接通,火线后接通;

3、如果零线后接通,这样在零线接通以前,就等于零线断线一样烧单相设备;

楼主:
4、四极开关断开瞬间,必须保证零线后断开,火线先断开;

5、如果零线先断开,这样在零线先断开瞬间,就等于零线断线一样烧单相设备;

楼主:
6、有的四极断路器,说明书上指出,断开时,先断火线后断零线;接通时,先接通零线,后接通火线;

7、这种保证可以避免操作过程中的危险,但是这种保证可靠吗?

网友A:
你别拿这开玩笑了。你觉得没有就不用是啦。其他人觉得情况适合用就用是啦。

零线断开,谁都知道是什么回事,说大堆都就在这一个情况上,不代表其他情况不能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家里的闸刀开关为什么要两极的?有个有钱人买房子一买就买了三层。正好这三层用的火线都是不同的相线。那么他家里的总开关把三层楼的电源都集中到一个开关上。那么这个开关就顺其自然用了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了。刘翁您说呢?

因为,你说的是开关二字,请问是四极断路器呢还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或者叫漏电断路器?如果是四极断路器,那么,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漏电断路器,那么,是正确的选择,再说明漏电断路器的N极端子进线和出线是一根铜芯线直接连通的,里面没有断开。

  再说了家里的闸刀开关为什么要二极?你这话是话中有话,有点抬杠的口气,我怎么说你请不要见气。

网友A:
喂。开关二字不是我说的。

6极的开关都有啊。见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喂。开关二字不是我说的。6极的开关都有啊。见过没有?

那是倒顺开关!

网友F:
DZ47之类的 微型断路器,四极的最好别用,因为四个极完全相同,而且是同时通断的。这类断路器机械上没有合闸加速机构,所以不能保证N极先通后断。而且这类断路器在电流很大时,可能发生触点粘连。

它的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各极能基本同时闭合或断开”。它的同时闭合与断开一是靠 连接外部手柄的那个横向连接条,二是极间的脱扣连接条。

这类微型断路器,机械上不可靠,四极的有危险!!!!

浙江*泰的NM1 塑壳断路器,四极产品有四种,分别为:

A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元件,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B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元件,且N极与其他极一起合分(N极先合后分)

C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元件,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N极先合后分)

D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元件,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5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由此可见:A型,相当于接线端子,N线始终不断。

              B型,C型,倒闸操作没有问题。

              D型,N线过流时,N极会给其他三极脱扣信号,N线始终不断。

这类断路器 正常工作时是可靠的。

楼主:
1、N线有触点,本身就不可靠;

2、“这类断路器 正常工作时是可靠的。”,厂家这句话应负法律责任,一旦由于N线故障造的经济、生命损失,要吃官司;

3、厂家没必要做这个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1、N线有触点,本身就不可靠;2、“这类断路器 正常工作时是可靠的。”,厂家这句话应负法律责任,一旦由于N线故障造的经济、生命损失,要吃官司;3、厂家没必要做这个产品!

1.N线有触点,可靠性不如直接连接。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2.首先我不是厂家的,我不用负任何责任。这句话也不是厂家说的,是我说的,但是各位选型都要自己做主,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3.并不是所有的N线都接地! 有的供电系统N线不接地。但是因为漏电和电容的原因,N线对人有危险,所以用四极空开。你也不能因为可靠性的原因就直接下结论说 没必要做这个产品。毕竟是各有利弊,各有取舍的,关键看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

3.并不是所有的N线都接地! 有的供电系统N线不接地。……

1、N线不能断开,与N线是否接地无关,N线不接地也同样要可靠连接,不能断开;

2、N线断开,相电压就失去平衡,单相负载就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也不能因为可靠性的原因就直接下结论说 没必要做这个产品。毕竟是各有利弊,各有取舍的,关键看用在什么场合。

1、既然能知道可靠性存在隐患,还生产这种产品显然是错误的;

2、既然零线N不能断开,断开就非常有危害,还有什么场合需要这种4极开关?

3、四极开关,就像这些年来出版的自动化教材一样,错误辈出,一知半解的错误到处泛滥,……

网友G:
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网友A:
麻烦大家不要一味的认为这个开关要用在电源上行不行。脑筋不会转弯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家不要一味的认为这个开关要用在电源上行不行。脑筋不会转弯啊 ?

1、5楼那个弯,没转过去;

2、现在你还能转个什么弯?

网友C:
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

TN-C能理解,因为PE和N 是共用一条线,所以一旦断了,相当于地线没接,没了保护!从安全角度来看,不能断!

换个角度,设备地线我单独接出来,意思说就算PEN断了,也能保证设备有接地点!断开所有电源包括火线和PEN这有是危险?

不断PEN,雷击的情况不安全!瞬间高电压,大电流,就算PEN接地,也不能瞬间全部导走!也会造成设备的损坏!

谁能给咱解释下!我虚心请教!

别和我说接头不牢固,接头多的情况,导致问题之类的回答!

网友G:
回自己家看看电源开关箱。

    二极的漏保是插座回路,不带漏保的二极断路器是照明回路;接在金属箱体上的是黄/绿双色线,那根线直接就奔插座的PE了;不过PE不是地线,那是保护零线,可以直接与电源零连接的(TN-C-S),也可以是从总配电箱单独送来的(TN-S),在总配电箱与外线零连接并接箱体外壳(准确的说还是TN-C-S,只有变压器送来5根线的才是TN-S)。

网友G: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TN-C能理解,因为PE和N 是共用一条线,所以一旦断了,相当于地线没接,没了保护!从安全角度来看,不能断!换个角度,设备地线我单独接出来,意思说就算PEN断了,也能保证设备有接地点!断开所有电源包括火线和PEN这有是危险?不断PEN,雷击的情况不安全!瞬间高电压,大电流,就算PEN接地,也不能瞬间全部导走!也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谁能给咱解释下!我虚心请教!别和我说接头不牢固,接头多的情况,导致问题之类的回答! 内容的回复:

你如果是电工,要重新回去培训。你的操作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I:
PE线最好不要断开,如果是大型设备,就容易出电气故障。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你也不能因为可靠性的原因就直接下结论说 没必要做这个产品。毕竟是各有利弊,各有取舍的,关键看用在什么场合。1、既然能知道可靠性存在隐患,还生产这种产品显然是错误的;2、既然零线N不能断开,断开就非常有危害,还有什么场合需要这种4极开关?3、四极开关,就像这些年来出版的自动化教材一样,错误辈出,一知半解的错误到处泛滥,……

N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检修时,只断3根火线,N线不断,但是N线带有危险电压。

我是要先保护电器设备还是先保护人。从保护人的角度考虑,N线必须断。

                                                     从保护电器考虑,N线不能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1、N线有触点,本身就不可靠;2、“这类断路器 正常工作时是可靠的。”,厂家这句话应负法律责任,一旦由于N线故障造的经济、生命损失,要吃官司;3、厂家没必要做这个产品!

现在的供电系统,变频器,可控硅,开关电源大量应用。谐波污染严重。在谐波的作用下,N线可能会过流。但是现在的供电系统,正常工作时,N线电流很小, 所以N线截面积选型往往偏小,N线就可能过热,可以损坏,可能断线。

如果你用NM1系列 四极开关  D型,而且N线截面积和相线相同。那是明显利大于弊的。D型N线是不断的,而且安装了过流脱扣元件,N线过流时,整个开关脱扣,火线被断开,N线还是不断。

反对将 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提倡谨慎分析现场供电环境,正确应用四极开关!!!

不能因为恐怖分子用菜刀杀了人,你就说厂家生产了错误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检修时,只断3根火线,N线不断,但是N线带有危险电压。我是要先保护电器设备还是先保护人。从保护人的角度考虑,N线必须断。                                                     从保护电器考虑,N线不能断。

以下是我在3楼的发言:

1、 因为零线有电,影响维修安全,将零线用开关断开,就安全了吗?

2、大家都知道,在线路维修时,我们拉掉开关后,还要求对三相火线短路接地后,才允许进入维修;

3、也就是说,用开关断开的火线,也认为是不安全的,也会因为有人误合闸导致线路重新带电的可能;

4、火线用开关断开后,不安全,零线用开关断开一样不安全;

网友J:
问题:画蛇添足的事情就是有人做,这些家伙根本不懂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供电系统,变频器,可控硅,开关电源大量应用。谐波污染严重。在谐波的作用下,N线可能会过流。但是现在的供电系统,正常工作时,N线电流很小, 所以N线截面积选型往往偏小,N线就可能过热,可以损坏,可能断线。 如果你用NM1系列 四极开关  D型,而且N线截面积和相线相同。那是明显利大于弊的。D型N线是不断的,而且安装了过流脱扣元件,N线过流时,整个开关脱扣,火线被断开,N线还是不断。 反对将 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提倡谨慎分析现场供电环境,正确应用四极开关!!! 不能因为恐怖分子用菜刀杀了人,你就说厂家生产了错误的产品!!!!

1、“谐波污染严重。在谐波的作用下,N线可能会过流。”,那就应该加强零线,而不是让零线进开关!

2、任何现场都不需要将零线断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N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检修时,只断3根火线,N线不断,但是N线带有危险电压。我是要先保护电器设备还是先保护人。从保护人的角度考虑,N线必须断。                                                     从保护电器考虑,N线不能断。以下是我在3楼的发言:1、 因为零线有电,影响维修安全,将零线用开关断开,就安全了吗?2、大家都知道,在线路维修时,我们拉掉开关后,还要求对三相火线短路接地后,才允许进入维修;3、也就是说,用开关断开的火线,也认为是不安全的,也会因为有人误合闸导致线路重新带电的可能;4、火线用开关断开后,不安全,零线用开关断开一样不安全;

远距离供电的检修,复杂现场的检修,可能会出现误送电的检修,需要把三相火线短接并且接地,如果N线不接地,为了安全,也需要接地。这样才安全。

如果说断开零线,有可能别人误送电,造成危险的话,那么就算你接地,难道就没有危险了,别人就不会误拆!!!

现在的维修,一般是将空气开关加锁,而不是三相短接,有可能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吧!!!

N线不接地系统,N线不断,肯定有危险,切断N线后,危险性下降(防止别人误送电),如果能有条件接地,那就接地,维修完了别忘了拆除就行。空气开关能加锁的,就加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现在的供电系统,变频器,可控硅,开关电源大量应用。谐波污染严重。在谐波的作用下,N线可能会过流。但是现在的供电系统,正常工作时,N线电流很小, 所以N线截面积选型往往偏小,N线就可能过热,可以损坏,可能断线。 如果你用NM1系列 四极开关  D型,而且N线截面积和相线相同。那是明显利大于弊的。D型N线是不断的,而且安装了过流脱扣元件,N线过流时,整个开关脱扣,火线被断开,N线还是不断。 反对将 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提倡谨慎分析现场供电环境,正确应用四极开关!!! 不能因为恐怖分子用菜刀杀了人,你就说厂家生产了错误的产品!!!!1、“谐波污染严重。在谐波的作用下,N线可能会过流。”,那就应该加强零线,而不是让零线进开关!2、任何现场都不需要将零线断开!

加强N线,成本不增加? 如果距离很远,加强N线合算,还是用 四极空开 D型 合算。

N线不接地系统,你不把N线断开,你想把人电死!!!

四极开关不一定都把N线断开,你可以反对N线断线,但是不能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

网友C: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TN-C能理解,因为PE和N 是共用一条线,所以一旦断了,相当于地线没接,没了保护!从安全角度来看,不能断!换个角度,设备地线我单独接出来,意思说就算PEN断了,也能保证设备有接地点!断开所有电源包括火线和PEN这有是危险?不断PEN,雷击的情况不安全!瞬间高电压,大电流,就算PEN接地,也不能瞬间全部导走!也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谁能给咱解释下!我虚心请教!别和我说接头不牢固,接头多的情况,导致问题之类的回答! 内容的回复:你如果是电工,要重新回去培训。你的操作存在安全隐患。内容的回复:

抱歉,我不是电工!不用培训了!

PE线不允许断开,这我也知道,设备运行,防止设备外壳带电,所以连接PE线,保持设备外壳和大地导通!所以PE线上绝对不允许有电的!但是不一定非要把所有设备串到一起吧?

多数现场设备PEN,细的可怜,雷击大电流,高电压,瞬间不能导走,后果可想而知!

按照您的解释,PEN线上接头多,容易破损,PEN要是不能牢固接地,所有设备都接到PEN上后果什么样,您清楚吗?

活学活用,书本上东西是好,但是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办!

您号称您40年的电工经验,就是每天拧螺丝,也应该知道这些问题所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F 的回复内容:……N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检修时,只断3根火线,N线不断,但是N线带有危险电压。我是要先保护电器设备还是先保护人。从保护人的角度考虑,N线必须断。                                                     从保护电器考虑,N线不能断。以下是我在3楼的发言:1、 因为零线有电,影响维修安全,将零线用开关断开,就安全了吗?2、大家都知道,在线路维修时,我们拉掉开关后,还要求对三相火线短路接地后,才允许进入维修;3、也就是说,用开关断开的火线,也认为是不安全的,也会因为有人误合闸导致线路重新带电的可能;4、火线用开关断开后,不安全,零线用开关断开一样不安全;

电力检修都设立监护人的!一个人不行设立两个!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那刘老你家灯泡坏了别修了,你不是还说把灯泡拿下来吗?你家里人会误送电!多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断开零线,有可能别人误送电,造成危险的话,那么就算你接地,难道就没有危险了,别人就不会误拆!!! ……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要派人专门留守监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维修,一般是将空气开关加锁,而不是三相短接,有可能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吧!!!……

1、因为“有可能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就不要将三相短接接地了???

2、你的这个观点太差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如果说断开零线,有可能别人误送电,造成危险的话,那么就算你接地,难道就没有危险了,别人就不会误拆!!!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要派人专门留守监护!

怕人误合和怕人误拆,都要有人监护!!!

民航飞机的可靠性,咱们都很重视吧?他有掉下来的隐患吧?难道为了可靠性,别的都不管了,不顾成本,不顾效率!!!

如果遇到N线不接地 供电系统,请问如何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不接地系统,N线不断,肯定有危险,切断N线后,危险性下降(防止别人误送电),如果能有条件接地,那就接地,维修完了别忘了拆除就行。空气开关能加锁的,就加锁。

1、这个你就说错了,不接地系统,一根火线落地,系统照常运行;

2、不接地系统,单手可以触及一相火线或零线,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

3、维修时,将火线、零线对地端接,维修就非常安全!

4、为了“维修安全”,在零线上加触点,直接危及正常运行安全,是十分错误的;

5、维修安全,用维修安全的操作方法操作来保证,而不是在零线上加触点!

网友C:
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

问题说道最后,就只有一个问题:PEN或者N上到底会不会带电?

N,三相不平衡,N上一定带电!可能比人家大功率设备导致三项不平衡,应为你家N没过开关,导致你家零线也带电!不安全!这个和触电,接头没关系!那是人为可以避免的情况!怕吃饭噎死还不吃饭了呢!你可以看看你家的电源进线开关,都是2相,零火,一起断!为什么不断一个!所以在设备转到用户家的时候,都要单独接地线,而且要粗,要短,就地接牢固,都断开最安全!

PEN上会不会带电,这个不好说!雷击是一定带的!而且是从室外过来的,雷击产生的大电流高电压,不是你1、2个平方线能解决的,要求每家用户,按照防雷的标准配置PEN 也不符合实际!最好的办法是火线PEN一起断开,电流大,电压高是电线上的事情,和我家设备没关系!但是一样要配置地线,还是粗,短,就地接牢固!因为设备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静电,或者电源线破损搭铁的情况!保护工人安全!

关键是看导致危险的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室外雷击,电压不正常,电线杆倒了,零线搭到火线上了,不断零线,等着你家电器挨个爆炸吧!这个时候当然断开所有线!最安全

危险时从设备内部产生的,例如静电,或者设备电线有破皮的情况,导致设备带了电了,加之你设备没有连接地线,这时候你断开PEN是不对,因为有保护作用!但是地线连接牢固,设备外壳和大地导通良好!把PEN断开,断绝外部危险情况,有什么不对!虽说PEN起了保护作用,但是也多一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强N线,成本不增加? 如果距离很远,加强N线合算,还是用 四极空开 D型 合算。 N线不接地系统,你不把N线断开,你想把人电死!!!  四极开关不一定都把N线断开,你可以反对N线断线,但是不能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

1、加强N线,是加强安全,安全了成本最低,不安全成本最大;

2、不接地系统,可以站在地上单手触及火线,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看来你对不接地系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遇到N线不接地 供电系统,请问如何检修???

1、N线不接地系统,维修时将其火线、零线短接后接地,就非常安全;

2、就是用开关将火线、零线断开,维修时,也必须将火线、零线短接接地后,方可进入现场维修,这是规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现在的维修,一般是将空气开关加锁,而不是三相短接,有可能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吧!!!……1、因为“有可能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就不要将三相短接接地了???2、你的这个观点太差劲!

我什么时候说:因为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就不要将三相短接接地了????????

你总是偷换概念,歪曲别人的观点,这一点很差劲,很差劲,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什么时候说:因为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就不要将三相短接接地了……

1、那你说“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意思是什么?

2、是要三相短接接地,还是不要三相短接接地?请回答!

网友G: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TN-C能理解,因为PE和N 是共用一条线,所以一旦断了,相当于地线没接,没了保护!从安全角度来看,不能断!换个角度,设备地线我单独接出来,意思说就算PEN断了,也能保证设备有接地点!断开所有电源包括火线和PEN这有是危险?不断PEN,雷击的情况不安全!瞬间高电压,大电流,就算PEN接地,也不能瞬间全部导走!也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谁能给咱解释下!我虚心请教!别和我说接头不牢固,接头多的情况,导致问题之类的回答! 内容的回复:你如果是电工,要重新回去培训。你的操作存在安全隐患。内容的回复:抱歉,我不是电工!不用培训了!PE线不允许断开,这我也知道,设备运行,防止设备外壳带电,所以连接PE线,保持设备外壳和大地导通!所以PE线上绝对不允许有电的!但是不一定非要把所有设备串到一起吧?多数现场设备PEN,细的可怜,雷击大电流,高电压,瞬间不能导走,后果可想而知!按照您的解释,PEN线上接头多,容易破损,PEN要是不能牢固接地,所有设备都接到PEN上后果什么样,您清楚吗?活学活用,书本上东西是好,但是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办!您号称您40年的电工经验,就是每天拧螺丝,也应该知道这些问题所在呀!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是电工就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提醒你一个事,可别再宣传用电设备接地线了,我们的供电系统是保护接零的,用电设备的外壳一定要接零线上,千万别和TT系统混了。

网友C: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四极断路器只能用在TN-S系统,在TN-C系统中不能使用四极断路器,即使用四极断路器,PEN线也不许进开关,那一极只好闲着了。做保护零线的PE和保护零线合一的PEN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是安全规程规定的,这是当电工都必须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TN-C能理解,因为PE和N 是共用一条线,所以一旦断了,相当于地线没接,没了保护!从安全角度来看,不能断!换个角度,设备地线我单独接出来,意思说就算PEN断了,也能保证设备有接地点!断开所有电源包括火线和PEN这有是危险?不断PEN,雷击的情况不安全!瞬间高电压,大电流,就算PEN接地,也不能瞬间全部导走!也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谁能给咱解释下!我虚心请教!别和我说接头不牢固,接头多的情况,导致问题之类的回答! 内容的回复:你如果是电工,要重新回去培训。你的操作存在安全隐患。内容的回复:抱歉,我不是电工!不用培训了!PE线不允许断开,这我也知道,设备运行,防止设备外壳带电,所以连接PE线,保持设备外壳和大地导通!所以PE线上绝对不允许有电的!但是不一定非要把所有设备串到一起吧?多数现场设备PEN,细的可怜,雷击大电流,高电压,瞬间不能导走,后果可想而知!按照您的解释,PEN线上接头多,容易破损,PEN要是不能牢固接地,所有设备都接到PEN上后果什么样,您清楚吗?活学活用,书本上东西是好,但是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办!您号称您40年的电工经验,就是每天拧螺丝,也应该知道这些问题所在呀! 内容的回复:如果不是电工就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提醒你一个事,可别再宣传用电设备接地线了,我们的供电系统是保护接零的,用电设备的外壳一定要接零线上,千万别和TT系统混了。内容的回复:

您要是电工,我也不和您探讨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也提醒你一个事,理论在还也要联系实际!不是所有的接电系统都有工厂里面那么规范!都按照电力局要求接线!

还有我们的供电设备,地线是地线,零线是零线!要求用户全部四级开关!到现在按照要求做的用户从来没因为雷击或者设备漏电出过问题!倒是地线没接,三级开关的,故障频频!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不在探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我什么时候说:因为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就不要将三相短接接地了……1、那你说“忘了拆短接线,误送电”的意思是什么?2、是要三相短接接地,还是不要三相短接接地?请回答!

这个是说隐患的,你短接三相入地,有忘拆的可能吧!难道这不是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短接三相入地,有忘拆的可能吧!难道这不是隐患???

接地线忘拆,是隐患?如此这样说话,还和你有辩论的必要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N线不接地系统,N线不断,肯定有危险,切断N线后,危险性下降(防止别人误送电),如果能有条件接地,那就接地,维修完了别忘了拆除就行。空气开关能加锁的,就加锁。 1、这个你就说错了,不接地系统,一根火线落地,系统照常运行;2、不接地系统,单手可以触及一相火线或零线,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3、维修时,将火线、零线对地端接,维修就非常安全!4、为了“维修安全”,在零线上加触点,直接危及正常运行安全,是十分错误的;5、维修安全,用维修安全的操作方法操作来保证,而不是在零线上加触点!

1.我什么时候说:不接地系统,一根火线落地,系统不能照常运行了?????

2.很小的供电系统,比如小配电柜内部由控制变压器供的电,“N线”不接地的时候,你可以触及其中一根!!!

N线不接地的大系统,那个线你都不能触及,如果有人亲身试验,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N线不接地系统,一根火线落地,系统仍然正常运行。这一点非常危险!!! 一切正常的N线接地系统,如果按你说的,可以避免单相触电,是安全的。那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线路问题,可能用电设备问题,有一个地方接地了,这是系统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已经不能避免单项触电了。人不小心触摸到线路的时候,就要看他运气了。

3.你把火线、零线对地短接,那火线肯定是分闸之后与地短接,这个不用说了。我想问N线是直接短接到地,还是与“零干线”分离之后再接地???

4.四极开关不等同于N线带触点。要么你修改题目,我坚决反对你把 四极开关说成是错误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你短接三相入地,有忘拆的可能吧!难道这不是隐患??? 接地线忘拆,是隐患?如此这样说话,还和你有辩论的必要吗?!

那么 四极断路器,N线有触点是隐患,所以你就说 四极断路器 是错误产品???
因为有“隐患“,就要完全停产,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如果遇到N线不接地 供电系统,请问如何检修???1、N线不接地系统,维修时将其火线、零线短接后接地,就非常安全;2、就是用开关将火线、零线断开,维修时,也必须将火线、零线短接接地后,方可进入现场维修,这是规定!

1.我也同意,但是需要把“要检修的N线”从 “N干线”拆除,然后再接地。对吧?

2.谁规定的?规定给谁的?是强制必须执行,还是建议执行?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加强N线,成本不增加? 如果距离很远,加强N线合算,还是用 四极空开 D型 合算。 N线不接地系统,你不把N线断开,你想把人电死!!!  四极开关不一定都把N线断开,你可以反对N线断线,但是不能四极开关一棍子打死。  1、加强N线,是加强安全,安全了成本最低,不安全成本最大;2、不接地系统,可以站在地上单手触及火线,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看来你对不接地系统不了解!

1.我用 NM1 D型,既保证了安全,又避免了加强N线。因为D型,N线始终不断,只是给N线加了过流保护。N线过流时,开关脱扣,火线被被断,N线不断。 NM1 D型只是四极开关的一种。

2.我对不接地系统了解不多,请多多指教。以下是个人观点:

首先N线不接地系统,必须是  小系统,才可以防止单相触电。如果是大系统,通过分布电容构成回路,足以使人触电。

另外N线不接地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火线或N线的其中一线因绝缘损坏接地,而供电系统照常运行,此时的单相触电非常危险。 所以N线不接地系统,在防止单相触电方面是不可靠的!!!

我们在供电系统里常见的防触电措施也没有 “N线不接地”。只有配电柜内采用控制变压器可以防止单相触电,但是这是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 NM1 D型,既保证了安全,又避免了加强N线。因为D型,N线始终不断,只是给N线加了过流保护。N线过流时,开关脱扣,火线被被断,N线不断。……

你说的不是4极,是4线3P+N,那当然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N线不接地系统,必须是  小系统,才可以防止单相触电。如果是大系统,通过分布电容构成回路,足以使人触电。……

1、N线不接地系统,就是 小接地电流系统;

2、N线接地系统,就是 大接地电流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首先N线不接地系统,必须是  小系统,才可以防止单相触电。如果是大系统,通过分布电容构成回路,足以使人触电。……1、N线不接地系统,就是 小接地电流系统;2、N线接地系统,就是 大接地电流系统;

”断零“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没有争议。

关于四极开关的问题,从运行安全性和检修安全性两个方面来看是有争议的。但是不能直接 就把四极开关完全否定。应该谨慎分析现场情况,确定是否使用四极开关。

网上关于四极开关的资料很多,这是其中一个http://wenku.baidu.com/view/cce43394dd88d0d233d46a0a.html。仅供参考。

用三极开关,保证了运行安全。检修时把 3根火线入地,同时把N线从N干线拆开也入地,也保证了检修安全。

以上两个办法没错。

但是有一点:现在的N线一般都是用螺栓连接,拆开N线的便利性赶不上四极开关。

所以,N线不接地系统,如果用三极开关,拆开N线时,必须用绝缘工具,而且不允许触摸N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修时把 3根火线入地,同时把N线从N干线拆开也入地,也保证了检修安全。以上两个办法没错。但是有一点:现在的N线一般都是用螺栓连接,拆开N线的便利性赶不上四极开关。……

检修时,火线、零线一并短接接地,不用把零线N线从N干线拆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检修时把 3根火线入地,同时把N线从N干线拆开也入地,也保证了检修安全。以上两个办法没错。但是有一点:现在的N线一般都是用螺栓连接,拆开N线的便利性赶不上四极开关。……检修时,火线、零线一并短接接地,不用把零线N线从N干线拆开;

如果不把要检修的N线与 N干线拆开,原本N不接地的供电系统,因为部分线路的检修,整个供电系统变成了N线接地系统! N线不接地系统在维修时,允许这样做吗

如果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而供电系统仍然运行,这时供电系统就发生了两相接地!

不把N线从 N干线拆除,在未和地线可靠连接之前,N线和火线都可能带有危险电压! 那操作的过程中,仍然不能用手直接触摸。直到和地线可靠连接之后,才能用手触摸。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 N线不接地系统在维修时,允许这样做吗 如果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

1、既然是不接地系统,允许零线N接地;

2、如果恰好这时,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系统应该发生两线接地故障保护;

3、这也是在零线N上加触点的理由吗?怎么又忘了零线断线的危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不接地系统在维修时,允许这样做吗 如果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1、既然是不接地系统,允许零线N接地;2、如果恰好这时,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系统应该发生两线接地故障保护;3、这也是在零线N上加触点的理由吗?怎么又忘了零线断线的危险!

1.N线不接地系统,不把N接地的理由是什么?只是检修时允许把N接地吗?还是检修完了不把N线拆开也行?

把火线、N线短接入地怎么操作?是和PE线连接起来吗?

按你的说法,N接地系统,检修时也是把 火线、N线短接,然后再和PE线短接吗?

平常所说的 “零地严格分开”与你的N与PE短接,冲突吗? 为什么?

2.两相故障接地,因为接触电阻不一定小,所以故障电流可能不足以使断路器或熔断器断开,故障电流一直存在。

3.没忘N断线的危险。       但是不把N线切断,N线可能传过来故障电压,危及检修人员安全,故障电压不是N线电流压降造成的,可能是其他原因,以下是引用的,有几个错别字我加在()里面了

停电进行维修时电击事故的起因

        过去电器维护室(时)只用三级(极)开关断开三根相线,维护人员常因触及带危险电压的中性线而受到伤害,不少同志认为中性线上的危险电压室(是)因流过中性线的过大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导致的电压降引起的.其实不然,因为线路的总电压降通常不大于线路标称电压的,即,而中性线上的电压降又仅占一部分,所以不论三相电压如何不平衡,中性线上的电压降不可能大于接触电压限值而引起电击事故,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其实中性线上的危险电压另有来源,如雷电在线路感应的顺态高频过电压;又如配电变电所(特别是大接地电流电网中的变电所)高压侧接地故障,因共用接地极在低压电路上导入的暂态工频过电压;以及因断零引起的中性线上的的持续工频危险电压等;但发生机率最高的中性线危险电压室(是)低压相线故障接地引起的,如图1中所示,它是由接地故障电流在变电所接地电阻上的电压降所引起的,图中值越大,故障接地电阻越小,中性线上的值越大,当的比值大于0.29时,即可大于50V,最大可达百伏左右.发生这种接地故障时,线路故障往往不切断电源以避免众多用户大面积停电,这就给维修人员带来潜在的电击危险.

小结一下:四极开关有“断零”危险,可能损坏设备,应慎用。具体应用请查阅相关规范。但是不能说四极开关是错误产品,有的场合(TT系统)必须用四极开关,尤其民用领域。

有总等电位连接的TN-S系统和TN-C-S系统 ,检修时N线可以不断,必须用3极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不接地系统在维修时,允许这样做吗 如果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1、既然是不接地系统,允许零线N接地;2、如果恰好这时,有一根火线发生了接地故障,系统应该发生两线接地故障保护;3、这也是在零线N上加触点的理由吗?怎么又忘了零线断线的危险!

因为“断零”的危险,就完全否定 四极开关,感觉有点片面了。

有总等电位连接的TN-S系统和TN-C-S系统,检修时,N线可以不断。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供电系统,因为N线不断,从N线传过来的危险电压危及 检修人员安全,又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场合(TT系统)必须用四极开关,尤其民用领域。……

1、只要是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N就不进开关;

2、IT、TT、TN系统,都一样存在零线断线的危险;

3、其他任何理由都不是使用4极开关的理由!

网友K:
我设计的使用三相五线制的控制柜,4级全断开关(叫啥都一样)那是必须的!

你们爱用不用!

人家设计地上跑的车车,你要人家上天!天上飞的飞机吧,你要人家下海!当用不用,不当用瞎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要强逼人家把四极开关用在你指定的系统,然后又提出这是错的,呢?

那你能不能就不吧这开关用在你所指的系统,不就安全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有的场合(TT系统)必须用四极开关,尤其民用领域。……1、只要是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N就不进开关;2、IT、TT、TN系统,都一样存在零线断线的危险;3、其他任何理由都不是使用4极开关的理由!

1.请问这是你的规定?还是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如果是,请指明,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2.你的这句话没错!! 只要是三相四线供电,都有断零的危险。我承认。

3.通过N线可能传过来危险电压,这是客观存在的。不论你回避或者不回避,对它的存在没有影响。

你总是在说 断零的风险,回避讨论 “N线传过来的故障电压”,从而完全否定 四极开关。我不同意这点。

题外话:用四极开关,可能烧坏大批单相设备,如果由四极开关厂家买单,厂家大不了赔钱。N线故障电压导致检修人员伤亡,谁来买单?

没耐心看完全部帖子的也要看到这句:      慎用四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

1.请问这是你的规定?还是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如果是,请指明,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1、如果国家标准规定,我还需要到这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吗?

2、“第五纪冰川 4级全断开关(叫啥都一样)那是必须的!”,我的观点什么也不算;

3、你完全可以与第五纪冰川 一样,不用理睬我的观点!

4、你要问我的观点对不对,我肯定的告诉你,我的观点是对的!

5、我呼吁国家标准规定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1.请问这是你的规定?还是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如果是,请指明,我们也好学习一下。……1、如果国家标准规定,我还需要到这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吗?2、“第五纪冰川 4级全断开关(叫啥都一样)那是必须的!”,我的观点什么也不算;3、你完全可以与第五纪冰川 一样,不用理睬我的观点!4、你要问我的观点对不对,我肯定的告诉你,我的观点是对的!5、我呼吁国家标准规定之!

1.既然国家标准还没规定之,我们当前只能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做,如果严格执行标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仍然出错,那只能说明国家标准有问题,由国家标准来承担责任,设计人员不用承担责任。

2.谁的观点我们都会仔细考虑。

3.如果在你的呼吁下国家标准规定:四极开关停产,停用。那就是纠正了新出现的错误,算不上是技术进步,也算不上是技术退步。不过你也算造福“电”界了。

 本条2012年08月19日 21:01 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

3.如果国家标准规定,四极开关停产,停用。那就是纠正了新出现的错误,算不上是技术进步,也算不上是技术退步。

1、补充一句,零线不进开关是原来的规定,原来的安全用电规程里都有;

2、这些年来,有生产和使用4极开关的,这是个技术上的退步,是一知半解的专家们的杰作!

3、普及这个知识很重要,生产厂家要负零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一切损失!这一点生产厂家是逃避不了的法律责任!

楼主:
4、不管国家是否有规定或标准,生产厂家必须保证自己的产品是安全的、可靠的,由于产品缺陷造成的任何损失由厂家负责,这一点,是所有生产厂家都明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3.如果国家标准规定,四极开关停产,停用。那就是纠正了新出现的错误,算不上是技术进步,也算不上是技术退步。1、补充一句,零线不进开关是原来的规定,原来的安全用电规程里都有;2、这些年来,有生产和使用4极开关的,这是个技术上的退步,是一知半解的专家们的杰作!3、普及这个知识很重要,生产厂家要负零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一切损失!这一点生产厂家是逃避不了的法律责任!

1.原来的用电规程有没有 “对N线接地系统”和“N线不接地系统” 分别规定? 他这么规定的使用对象是什么?是N接地?还是N不接地?还是不论N接地与否都适用? 或者说只要是三相四线都适用?

原来的规范有没有考虑 N线传导故障电压造成危险的问题?它是怎么处理的?视而不见还是另有高招?

你说N线不进开关是原来的规定,那现在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是民用电气规范(主要指住宅)?还是工业电气规范(主要指工厂)?还是一切通用?

2.是进步还是退步,不能由你一人说了算,除非你把它写入标准,或者在你的呼吁下被写入标准。当前标准没有写,我们也不希望你来承担 “N线故障电压”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所以尽管你说它是退步,我们仍然在仔细分析现场的基础上按照标准去做。

现在的“砖家”“叫兽”,确实声明狼藉!但是在专业技术领域,制定标准的那些人不知道“断零”危险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不可能因为不知道断零的危险而设计、生产四极断路器。

断零有危险性,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发达国家在民用领域,有的时候用大功率单相变压器供电,不顾成本,彻底解决了断零的问题。但是目前在中国,还不能把这个做法列入规范。

3.断零的危险性,因为电工队伍很大,良莠不齐,需要普及一下。当然还要普及的是如何选择开关,四极开关不能随便用。

在有法律可依的情况下,追究厂家的责任,让他们赔偿损失。我强烈表示赞同,(趁机会把家电全部升级,哈哈)。最好让设计 四极开关的 砖家、叫兽也承担连带责任,让他们也给点赔偿。

但是因为选型不当,使用环境不对,或者因为违章操作造成的损失,厂家怕是不会赔偿!!!

网友F:
本帖因为 某种原因 与上帖完全相同。内容删除。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家里的闸刀开关为什么要两极的?有个有钱人买房子一买就买了三层。正好这三层用的火线都是不同的相线。那么他家里的总开关把三层楼的电源都集中到一个开关上。那么这个开关就顺其自然用了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了。刘翁您说呢?

现在很少一栋楼里用不同相的电源了!就是因为以前经常有零线断掉形成380V的回路,所以我们这里的居民楼同一栋楼里用的都是同一相电。及时楼下的电表箱总开关是三相的上端的进线也是短接起来进一相的。

至于4极开关除了4P+N的漏电保护开关还真没见过 不带漏电的有4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我不知道家里的闸刀开关为什么要两极的?有个有钱人买房子一买就买了三层。正好这三层用的火线都是不同的相线。那么他家里的总开关把三层楼的电源都集中到一个开关上。那么这个开关就顺其自然用了四极的带零线触点的开关了。刘翁您说呢?现在很少一栋楼里用不同相的电源了!就是因为以前经常有零线断掉形成380V的回路,所以我们这里的居民楼同一栋楼里用的都是同一相电。及时楼下的电表箱总开关是三相的上端的进线也是短接起来进一相的。至于4极开关除了4P+N的漏电保护开关还真没见过 不带漏电的有4极的!

即使一栋楼都用单相,只要是三相四线供电,都有“零干线”断线的风险,只是“零干线”变短了,风险变小了!

微断也有四极,应谨慎使用。

楼主:
1、如果你买到4极开关怎么办?

2、你可以只用3极,第4极空着;

3、或者第4极短接!

楼主:
4、厂家已经生产的4极开关,可以向用户推荐当三极开关用,或者将第4极短接!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1、如果你买到4极开关怎么办?2、你可以只用3极,第4极空着;3、或者第4极短接!内容的回复:

因为我用过四级开关,所以老刘头说的错的

老刘头的结论和解释反过来一般很有道理

网友M:
其实是一种进步 因为零线在主电路断开,零线势必带电 我是碰到过的

楼主:
零线带电是因为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零线带电是因为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原因!内容的回复:

火线也可能会断线或者接触不良!那我们还不用电了呢!

这个解释忽悠小孩都觉得低档

网友F:
引用 楼主:
4、厂家已经生产的4极开关,可以向用户推荐当三极开关用,或者将第4极短接!

你这是在给“四极开关”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是给四极开关指明一条出路吗?已经生产的四极变成3极,没生产的也别生产了?已经买了四极开关的改成三极来用,已经安装的四极开关也要改成3极。

你是想这样说吗?

能用三极开关或者必须用三极开关的场合,为什么用四极?然后第四极空着或者第四极短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零线带电是因为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原因!

零线带电,只有断线,接触不良2个原因吗?  其他的原因你就不考虑的吗?

网友N:
只听说过零线不能单独接开关!没听说过四极开关是错误的!既然接三相电,三相应该基本是平衡的,零线的电流是最小的 !零线触点烧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如果你买到4极开关怎么办?2、你可以只用3极,第4极空着;3、或者第4极短接!

刘老,你还是要说:“四极开关是错误产品”?

网友G:
刘工的题目是:
为什么说“四极断路器”是个错误的产品?  大家注意那是问号,他没否定四极开关的意思啊!

网友F:
但是他下面的 跟帖,说的意思很明白了!

那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态度?建议大家把四极开关改三极? 还是分析现场情况再确定是否使用?

他不表态,没有耐心看完全部帖子的人,还是一头雾水啊!涉嫌误人子弟!!!说的夸张点:涉嫌用N线故意杀人!

网友C:
对:李纯绪关于刘工的题目是:为什么说“四极断路器”是个错误的产品?  大家注意那是问号,他没否定四极开关的意思啊!内容的回复:

您老看了帖子了吗?

刘老所有回答很明确,四级断路器就是个错误产品!就是买到了第四个开关位置也短接!

网友F:
刘老,不会是害怕了吧,这不是你的风格啊?要真是害怕了,你就不是你了!!!

网友G: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刘工的题目是:为什么说“四极断路器”是个错误的产品?  大家注意那是问号,他没否定四极开关的意思啊!内容的回复:您老看了帖子了吗?刘老所有回答很明确,四级断路器就是个错误产品!就是买到了第四个开关位置也短接!内容的回复:

回帖太多没详细看。

网友F:
我被禁言了吗????????

网友F:
看来不日月真木目白勺君羊众 不少啊? 谁能有耐心看完,我要是不参加讨论,我也看不完。 真不希望这个帖子不了了之。

网友F:
四极开关不是错误产品

请大家慎用四极开关

网友O:
对不起刘老师打搅了我是个新电工  我看了 您发的帖子  请问为什么 先断零线 后端火线  和先接火线后接零线  就会出现烧单相设备的问题?  那是怎么烧的啊?

网友O:
对:刘志斌关于6、有的四极断路器,说明书上指出,断开时,先断火线后断零线;接通时,先接通零线,后接通火线;7、这种保证可以避免操作过程中的危险,但是这种保证可靠吗? 内容的回复:

对不起刘老师打搅了我是个新电工  我看了 您发的帖子  请问为什么 先断零线 后端火线  和先接火线后接零线  就会出现烧单相设备的问题?  那是怎么烧的啊?

网友P:
不喜欢四极开关,更反对三极开关加一个单极开关控制零线。前几天,一个四极开关损坏,一个电工搞成3+1,郁闷了!

网友Q:
DZ47 4极我常用,我的用时候,不是接零线,而是接控制回路电源,保证电机主回路发生意外后,控制回路断掉电源,以免发生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