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常见故障与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13):
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容易出现的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压力上去,变送器输也上不去。此种情况,先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如果确认不是,检查接线方式和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则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或者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若无变化则传感器已损坏,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

第二种是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很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密封圈的问题。常见的是由于密封圈规格原因,传感器拧紧之后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在压力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排除这种故障的最佳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直接察看零位是否正常,若零位正常可更换密封圈再试;

  第三种是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这种故障有肯是压力源的问题。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很有可能是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和传感器故障;

  第四种是变送器与指针式压力表对照偏差大。出现偏差是正常的现象,确认正常的偏差范围即可;最后一种易出现的故障是微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对零位输出的影响。微差压变送器由于其测量范围很小,变送器中传感元件会影响到微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安装时应使变送器的压力敏感件轴向垂直于重力方向,安装固定后调整变送器零位到标准值。

  四、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维护

  1.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注意几点情况。

  第一点是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第二点是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第三点是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第四点是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第五点是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第六点是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第七点是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第八点是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第九点是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2.压力变送器的维护。对压力变送器要求每周检查一次,每个月检验一次,主要是清除仪器内的灰尘,对电器元件认真检查,对输出的电流值要经常校对,压力变送器内部是弱电,一定要同外界强电隔开。

网友A:
叙述的比较详细,多谢楼主分享,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