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系统

楼主(2012-08-13):
我用WINCC创建的画面,在运行系统运行时,总是最大化,右上角关闭运行系统的小叉号也找不到,只能Alt+F4来关闭,怎么才能显示出运行系统的边框,显示小叉号?

只有这个项目是这样,其他的项目都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这个我还从没遇到过,我觉的你应该是没设置好吧,重新设置下看看吧,HMI和WINCC的设置;

网友B:
wincc计算机属性里边设置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Wuhan ZY-contro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o.,Ltd.

武汉中冶自动化公司(原为冶金部中冶西门子服务中心武汉办事处)是从事可编程控制器(PLC)、现场总线、变频调速器、工控组态软件(FAMEVIEW)等自控产品的开发、销售、服务及承接自动化工程的专业公司,有丰富的工程设计、产品销售及应用经验和技术优势。

公司销售的产品:  ABB AC500 PLC SIEMENS S7 PLC,变频调速器及Fameview高档优秀工控组态软件(HMI)UK高可靠信号隔离器等工业控制产品。隆重推出兼容S7 PLCI/O模块产品

公司可提供服务:  初步方案及技术方案设计、控制设备设计及成套供货、过程应

用软件开发编制、现场调试保投运、人员技术培训等。

公司自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SIEMENSABB控制产品的推广应用,在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ROKOP连铸、加热均热炉、小型连轧、工业水处理及二次水回用、脉冲布袋除尘、城市自来水、城市污水处理、恒压/变压供水,锅炉燃烧、建材(陶瓷)窑炉、塑料挤出吹膜机组、物料输送线、机械零部件加工装配线、机械加工中心数控等项目有多年工程经验和服务经验。

隆重推出兼容西门子STEP7 MICROWIN V4.0CO_TRUST PLC&HMI产品:

1、 稳定经济100系列PLC, CPU122/124/124XP/126(双RS485,节约成本60%

2、 高性能200系列PLC及丰富的I/O扩展模块(带3个通讯口, 节约成本40%

3、 全系列高耐用HMI真彩触摸屏、按键式屏(替代西门子屏,节约成本50%

4、 CPU226H高速高性能的运控CPU 模块,(4轴定位带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5、 EM277B接口模块,替代ET200M从站,节约成本4060%

6、 UK系列信号隔离器抗雷击、抗浪涌、抗静电等功能。

7、 FAMEVIEW组态软件、平板触摸电脑、通讯服务机、FAMEVIEW串口服务器

技术为先  服务为本

资深应用工程师为你的项目顺利投运保驾护航

    HTTP://  WWW.ZY-CONTROL.COM

E-MAIL hmjun520 @126.COM

需要资料和应用案例的,请填写反面的《中冶自动化----资料索取回执单》,附有精美礼品

武汉中冶自动化-------资料免费索取回执单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行业领域

水处理     食品饮料     交通运输     水泥建材

                   ___________

企业类型

制造商                    科研单位

  ___________

单位性质

  企业公司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___________

E-mail

QQ号:

手机号:

期望得到

PLC选型样本     HMI选型样本       FAMEVIEW组态软件介绍     上门技术交流    行业方案及应用案例    具体行业___________    其他

* 每项按照要求填写,字迹工整,填写属实

* 回执传真到027-87653719 QQ: 694304878    也可以发邮件

发送EmailZY_CONTROL@126.COM        hmjun520@126.com

注意事项:

填写清楚、完整,将会得到资料和精美礼品

欢迎加入中冶自动化公司技术交流QQ106680355

                                            PLC&PLC周边产品& 行业解决方案

                                            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武昌 街道口 兆富国际大厦1111

                                            027-87214728  87211952  18062045938

网友E:
应该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