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楼主(2012-08-13):
  有唯物主义信仰的人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楼主:
  5月31日,刘志斌贴出了一个违背客观规律的“电流-转速”函数曲线忽悠他的粉丝们

  如下截屏图片所示: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刘志斌不但否认从降额电压切换到全额电压会使电机绕组内的电流出现“上跃”,而且还不顾客观事实,编造出:电机进入稳定工作区后,同一转速对应的两条电流曲线上的电流坐标是“电压低,则电流大,电压高,则电流小”的谎言!

  刘志斌认为:“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机工作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运动天使>网友见了刘志斌的图片和说明:异步电机启动转速接近临界转速,在临界转速进入稳定运行区,电机电流反大于全压运行电流;” 之后跟了一帖,其内容是:“也就是说,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

  刘志斌在<运动天使> 网友对此提出疑问时,刘志斌进一步的确认了这一错误结论就是他刘志斌所持的观点,而刘志斌又误以为,只要是他刘志斌的观点就是“非常正确的观点”:

点击查看原图

  如果<运动天使>是相信刘志斌的这一结论,那就说明刘志斌误导了网友!我们就有澄清客观事物本来原理的义务!

  如果<运动天使>是对刘志斌的这一结论提出疑问,那么<运动天使>的这一疑问就提得好!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
大哥.....你累不............................

楼主:
 回复4楼的,大哥不累!

  你认为是刘志斌的帖子多还是wanggq的帖子多?

  刘志斌针对anggq的星/三角启动过程是星形启动阶段与角形启动阶段共同组成的全过程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帖子有如下的一大堆:

  1、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2回答wanggq“同一个负载,怎么出现两个转矩?”的疑问

  3、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电压下降时电流为什么增大的?

  4、客观规律是客事物遵从的规律

  5、如何描述函数图象的变化规律

  6、电机速度是因,电磁转矩是果负载转矩是因,速度是果

  7、《球磨机是什么性质的负?到底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8、《如何正确描述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过程?

  9、《ABC三点说了什么问题?

  10、《这里有很多示意图,你觉得能用它们说明什么问题?

  11、《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得出与众不同的错误结论?

  12、《“wanggq 的星三角启动过程的两点论的各种解释

  13、《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空载、或轻载的电动机不是大马拉小车

  14、《过程的瞬时状态参数,与瞬态过程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15、《异步电机负载工作期间的电流是按什么变化的?

  16、IGBT导通瞬间,有大电流冲击吗?

  17、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电机的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18、《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19、《论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20、《软启动的斜坡电压的物理本质是个什么?

  21、《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过程

  22、阻力大的负载和惯量大的飞轮在电机启动时有什么不同?

  23、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24、除了欧姆定律,还是欧姆定律吗?

  4楼的<最多两年>是没看到刘志斌这么多的帖子吗?!刘志斌由一个争论而另立了这几十个帖子,而且有很多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言论。你怎么不发问“刘志斌累不累”!

  一个论坛怎么能单由一方说,而不允许另一方说呢?!只准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楼主:
  6月4号,wanggq指出了刘志斌这个违背客观规律的电流曲线图中的明显错误。刘志斌反驳道:“2、你自己先去观察一下,你的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降低时电机电流到底是增大还是减小?

点击查看原图

  刘志斌的曲线图是异步电机“电流对转速的函数”图象。自变量是“转速”(实质是“转差率”),因变量是“电流”。刘志斌这里提出2、你自己先去观察一下,你的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降低时电机电流到底是增大还是减小?”时,隐藏了“转差率”这一自变量的增大对函数-“电机电流”增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刘志斌把转差率的增大引起电流增大的这一“本质”歪曲成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低引起电流。参见刘志斌的语言表述(截屏图片证据):

 点击查看原图

  以及与其“语言表述”相对应的刘志斌的曲线图形表达(取自截屏图片):

  刘志斌的曲线图中自变量轴上的标尺是“转速”,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很容易的根据“转速”与“转差率”的对应关系把它转换成“转差率”标尺来理解。

楼主:
  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还需要有正确思维的指导。譬如说从实践中看到:四匹马驾的车比两匹马驾的车跑得快,也不能因此验证“拉力大就是速度大的原因”!因为力不是决定速度的原因!

  再譬如说从实践中看到:一根羽毛跟一枚铅球同时从高塔上丢下,铅球几秒时间内就已经着地,而羽毛还久久的在空中飘啊飘的。也不能因此说验证了“铅球的重力加速度比羽毛的重力加速度大”!因为在同一地点的重力加速度是同一个量值!

  这前面两个例子中因为忽视了“阻力”这一客观因素对结论的影响。

  刘志斌提出的“你去观察一下,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降低时电机电流到底是增大还是减小?”是隐藏了转速的变化对电流量值的影响作用。而这个被隐藏的转速变化却是引起电流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应该被凸出注意的,而不是可以允许谁刻意去隐藏的!

楼主:
  我们既然知道了在一定的电源频率、电压的前提下,同一异步电动机的电流是由转速(转差率)唯一决定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验证刘志斌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荒谬理论!

  用两个同一型号规格的异步电动机合拉一个负载,俩电机用连轴器链接起来(俩电机没有相对滑差,以确保俩电机是同一个转速!),其中一个电机按额定接成角形接法:另一个降额接成星形接法。

  两个异步电机可以在同时接入三相对称交流电源(请注意:先要把两个电机的相序搞成一致的,即同一转向。)

  两个完全一样的交流电流表,分别串入两个异步电机的电源线中。

      大家可以看到:在两个异步电机同时接入电源,启动过程中,以及负载运行中的任何一个速度、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全额电压(角接)所激起的电流大于降额电压(星接)所激起的电流。而且还是全额电流等于3倍的降额电流!

网友B:
我看标准要改了。。。。。

楼主:
  刘志斌还举了一个例子:“变压器和电机同属一个理论系统,叫电机学,变器输出功率一定时,输出电压和电流成反比,就是说电压高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刘志斌的意思是电机学中不适用欧姆定律!但客观事实上,电机学中仍然在运用欧姆定律解决问题!

  下面是《电机学》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的照片:

楼主:
  再来一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标准要改了。。。。。

  说起改标准的事,我就想起了刘志斌认为异步电动机从零速至临界转速之间的“最小转矩”必定在“零转速”这一点所对应的转矩上。不巧,有一个权威的技术机构出的“标准”中有不利于刘志斌理论的条文(该条文表达了:这个“最小转矩是在零转速至临界转速之间”)。刘志斌就认为“标准”应该由刘志斌来改写!但是刘志斌也确实的把不稳这个标准该怎么写!于是用非常含糊的语言给该“标准”的条文作了如此的“批注”:“注:这一定义不适用于转速随转速增加而连续下降的电动机

  刘志斌在说一个什么转速随又一个什么转速增加而连续下降?刘志斌这一“批注”,粉丝们该不会理解为深奥吧?!

楼主:
  接下来我们用实践来证明,变压器也是遵循欧姆定律的!

网友A:
通读楼主以上文字,如果再把几个具有主观色彩的词,去掉的话会更有说服力.

不然即使你是对的,但因为你使用了几个极具主观色彩的词,你要表达的观点将大打折扣.可以考虑把主观色彩的词去掉.

网友C:
赞同楼上,要不输理才行

楼主:
  再做这样一个实验:用一个自耦变压器为№13楼的那个变压器初级绕组提供一个连续可调的电压。我们也可以看到原变压器输入电压的降低,其两个次级绕组的输出电流也跟着下降;如果把输入电压往回调高,两个次级绕组的输出电流也跟着上升。同时,不管输入电压是调低还是回调升高也都保持24V绕组的输出电流为12V绕组的输出电流的2倍这一比例!难道这还不够证明变压器也遵循欧姆定律吗?!

楼主:
  我在№7楼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异议,而事实上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坚信不疑的!

  凡是在实践中能够被正确印证的理论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问题是:如何才是正确的印证?

  对于同一类事物的原理,在实践中验证,我们所看到的表象,可能给不同的人造成的感知是不同的,所以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

  怎样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去发现、去总结出客观事物本来的原理?!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这个“标准”不能改!

楼主: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一直信奉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关于物体在重力作用下的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是:愈重的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愈快。这种信念一直的持续了两千多年!因为人们也从实践中看到,羽毛很轻,它从高处落下来的时候,老是飘啊飘的,而一个石头从高处下的时候,很急速的就着地了。人们也认为这是实践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结论。

  到了伽利略时代,伽利略有了与众人不同的观点:伽利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有一大一小的两块石头同时从高处自由下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大石头重,下落的速度就快;小石头轻,下落的速度就慢。若我们把这两块石头绑在一起让它们从高处自由落下,大石头因为有小石头(速度慢)的拖累而使下落速度减慢。但是,两块石头合在一起总的重量是大于大石头单独的重量的。按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两块石头合在一起的下落速度就应该比大石头单独下落的速度大。这就使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出现了矛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

楼主:
  为了使人们认清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信奉的“愈重的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愈快。”这一结论是错误的。还是用实践来检验人们信奉了两千多年的这一结论。

  伽利略在芘萨斜塔上做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伽利略将两个外形一模一样,但一个中空、另一个实芯的铁球从斜塔顶层同时放开自由下落。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人们一下了就接受了伽利略的新思想!

网友D:
...........辩论不起来了            谁去给刘发个消息

楼主:
  不用发消息了!刘看得到的。刘找了《工控网》的总版主出面调解,决定双方各说各的,不到对方的帖子里去回帖或乱贴勾引看官的新窗口链接地址!

楼主:
  用羽毛跟石头一同做自由落体实验的实践,与用两个外形一模一样的铁球做自由落体实验的实践,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两个实践的设计指导思想不同!

  前者,没有认识到物体在空气中自由下落时必然会受到空气的阻力和浮力的影响。羽毛的比重太小,它在下落时所受到空气的阻力和浮力与它自身的重力相比不可忽略。而石头的比重远远大于羽毛,它在下落时所受到空气的阻力和浮力与它自身的重力相比微不足道!完全可以忽略。羽毛下落时在空中飘啊飘的,就是空气的阻力和浮力在起作用。

  后者,充分认识到下落物体在空气中要受到空气的阻力和浮力的影响,所以,设计成两个铁球的外形及尺寸一模一样。一个铁球中空,另一个铁球实芯,形成一轻一重。凸出的是两个物体的轻重,排除的是空气对下落物体的阻力及浮力在两个对象上的差异。

  所以,两个实践,前者检验的内涵与我们欲检验的结论之内涵不够吻合。而后者则有意凸出了检验之内涵与欲检验结论之内涵的吻合程度。

  我们提昌的是后者的实践思想。只有后者正确思维指导下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4楼的,大哥不累!  你认为是刘志斌的帖子多还是wanggq的帖子多?  刘志斌针对anggq的星/三角启动过程是星形启动阶段与角形启动阶段共同组成的全过程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帖子有如下的一大堆:  1、《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2、《回答wanggq“同一个负载,怎么出现两个转矩?”的疑问》  3、《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电压下降时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4、《客观规律是客观事物遵从的规律》  5、《如何描述函数图象的变化规律》  6、《电机“速度是因,电磁转矩是果”,“负载转矩是因,速度是果”。》  7、《“球磨机”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到底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8、《如何正确描述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过程?》  9、《A、B、C三点说了什么问题?》  10、《这里有很多示意图,你觉得能用它们说明什么问题?》  11、《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得出与众不同的错误结论?》  12、《“wanggq 的星三角启动过程的两点论”的各种解释》   13、《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空载、或轻载的电动机不是“大马拉小车”》  14、《过程的瞬时状态参数,与瞬态过程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15、《异步电机负载工作期间的电流是按什么变化的?》  16、《IGBT导通瞬间,有大电流冲击吗?》  17、《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电机的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18、《如何描述函数图像的变化规律》  19、《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20、《论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21、《软启动的“斜坡电压”的物理本质是个什么?》  22、《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过程》  23、《阻力大的负载和惯量大的飞轮在电机启动时有什么不同?》  24、《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25、《除了欧姆定律,还是欧姆定律吗?》  4楼的<最多两年>是没看到刘志斌这么多的帖子吗?!刘志斌由一个争论而另立了这几十个帖子,而且有很多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言论。你怎么不发问“刘志斌累不累”!  一个论坛怎么能单由一方说,而不允许另一方说呢?!只准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汗,这是很关心的问句,累不累...被你说成这样了.话说你写这么多楼,也要2-3个小时吧.这样还是很累的,没有其他意思.....

楼主:
  没其它意思就好!顺便用成都方言关心你〈最多两年〉斑竹一下:你吃饱了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4楼的,大哥不累!  你认为是刘志斌的帖子多还是wanggq的帖子多?  刘志斌针对anggq的星/三角启动过程是星形启动阶段与角形启动阶段共同组成的全过程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帖子有如下的一大堆:  1、《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2、《回答wanggq“同一个负载,怎么出现两个转矩?”的疑问》  3、《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电压下降时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4、《客观规律是客观事物遵从的规律》  5、《如何描述函数图象的变化规律》  6、《电机“速度是因,电磁转矩是果”,“负载转矩是因,速度是果”。》  7、《“球磨机”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到底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8、《如何正确描述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过程?》  9、《A、B、C三点说了什么问题?》  10、《这里有很多示意图,你觉得能用它们说明什么问题?》  11、《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得出与众不同的错误结论?》  12、《“wanggq 的星三角启动过程的两点论”的各种解释》   13、《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空载、或轻载的电动机不是“大马拉小车”》  14、《过程的瞬时状态参数,与瞬态过程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15、《异步电机负载工作期间的电流是按什么变化的?》  16、《IGBT导通瞬间,有大电流冲击吗?》  17、《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电机的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18、《如何描述函数图像的变化规律》  19、《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20、《论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21、《软启动的“斜坡电压”的物理本质是个什么?》  22、《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过程》  23、《阻力大的负载和惯量大的飞轮在电机启动时有什么不同?》  24、《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直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  25、《除了欧姆定律,还是欧姆定律吗?》  4楼的<最多两年>是没看到刘志斌这么多的帖子吗?!刘志斌由一个争论而另立了这几十个帖子,而且有很多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言论。你怎么不发问“刘志斌累不累”!  一个论坛怎么能单由一方说,而不允许另一方说呢?!只准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支持楼主

一个论坛怎么能单由一方说,而不允许另一方说呢?!

此话堪称经典!

楼主:
  感谢<永远的正方>网友的支持!!

网友F:
欧姆定律是没错的,但是电动机不是纯电阻负载!!!

即使把电动机的阻抗分解成 电阻和电抗两个分量,电阻分量和线圈的直流电阻也是不同的。电动机的阻抗随着 转速,转差率,负载大小等变化。

一个负载运行的电动机,在供电电压下降的情况下,电机运行电流变大还是变小?个人觉得应该定量计算,不能简单的定性分析。以下两个因素必须考虑。

首先,实际负载的机械特性。

其次,实际负载 与 额定负载的比例关系。

电动机最好运行在额定电压下,电压过高,绝缘可能击穿,电机电流也会变大,可能烧毁电机。电压过低,电动机也可能过流烧毁,所以有些空气开关带欠压保护。

一个完全空载的电动机,随着端电压的下降,电流下降。

一个满载的电动机,随着端电压的下降,电机实际转速下降,实际负载转矩也在下降(绝大多数负载的特性),但是因为电源频率不变,同步转速不变,转差率加大。 虽然转速下降了,负载功率变小了,但是因为负载仍然在消耗功率,而且消耗的功率还不小,这时端电压下降了,为了维持负载消耗的功率,就需要用电流来补偿。所以电机电流可能加大。

总之,端电压下降,电机电流会怎么变化,需要定量计算。

楼主:
  对头,欧姆定律是没错的,但是电动机不是纯电阻负载!

  不过,在№28之前还没有人说过电机是纯电阻负载!不知是谁把电动机误解成“纯电阻负载”了?!

  异步电动机是交流电源的一种感性负载。请注意:“感性负载”不等于“纯电感负载”!请不要把我这句“异步电动机是一种感性负载”误解成了“异步电动机是一种纯电感负载”!

  欧姆定律并不只是在纯电阻负载电路中才适用,欧姆定律经过后人的提炼和发展,欧姆定律也适用于正弦交流电路(只要交流电的波长满足远大于电路实际尺寸)

  正弦交流电路中阻碍电流通过的作用叫阻抗。阻抗可以是“阻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还可以是“容性”的。这三种性质的阻抗都并不一定是由某种“单纯性质”的阻碍作用所构成的!

楼主:
  欧姆发现的欧姆定律虽然是在直流电路里发现的,但是,后人将欧姆的这一伟大发现加以提炼和发展,使得欧姆定律不但适用于直流电路的计算,而且还适用于正弦交流电路的计算!

  交流电路中的欧姆定律:

  式中的 I、U 分别表示正弦交流电流有效值和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 表示交流电路对正弦交流电流的阻抗。

楼主:
  引用这句“电动机的阻抗随着转速,转差率,负载大小等变化。”来讨论:

  我认为在表达异步电动机的阻抗变化随什么因素变化时只需说“电动机阻抗随着转差率变化”就足够了。

  异步电动机的“等效阻抗”是“转差率”的函数。“转差率”是自变量。

  《电机学》教科书上有关转子阻抗、转子电流、转子功率因素cosφ的线索:

楼主:
  以定量分析异步电机的运行性能,需计算出定子(相)电流、转子(相)电流以及功率和转矩等量值,而这些数值的算得,需将好几个公式联立起来求解,因此计算十分繁杂。特别是定、转子的频率不同,如不经过频率变换而直接将各方程式联立求解更是麻烦!

  工程上常用的方法是找出一个便于计算的与异步电机等效的等效电路。为此必须首先把定、转子电流的频率统一起来,这就要设法把旋转的转子折算为静止的转子,即需要进行频率折算。

楼主:
  转子旋转时的定、转子等效电路图20-5

  定、转子之间是通过主磁通联系着,但转子电流频率与定子电流频率不同,定、转子的相数和有效匝数亦不同,所以定、转子电路不能连到一起,因而得不到统一的等效电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进行折算,即把转子量折算到定子边。

楼主:
  为了把定、转子等效电路之间的磁的联系转化为仅有的联系,则必须对转子等效电路再进行等效变换改造。试设想:在图20-6中,如果E2和E1相等,那么a、a‘ 两点之间和b、b‘ 两点之间就可直接用导线转接起来,这样磁联系就变换成电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进行绕组折算。

楼主:
  异步电动机折算后的等效电路:

楼主:
  进一步的异步电动机T形等效电路:

楼主:
  在做等效电路变换的时候也要用到欧姆定律来计算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抗。

  异步电动机的等效电路做出来后,剩下的就是运用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进行具体的计算啦!

楼主:
  总之,异步电动机对交流电源来说是一个感性负载。

  因为定子电流 I1总是滞后于电源电压U1 。滞后的φ1角称为功率因数角,这主要是励磁电流和定、转子的漏感抗压降所引起的。这些感性的无功功率要从电源那里吸取,所以定子电流 I1 必然滞后于电源电压U1

  尽管异步电动机不是纯电阻负载,但是,感性负载(以及容性负载)都一样的可以在正弦交流电路中适用正弦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

楼主:
  我们再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话题上来!

楼主:
  6月4号,wanggq指出刘志斌的结论“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机工作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以及刘志斌对应的电流曲线图有明显错误时,

点击查看原图

  刘志斌企图用一个可以混淆视听的所谓“实践”来证明他的结论“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机工作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点击查看原图

  刘志斌的电流曲线图是异步电机“电流对转速的函数”图象。自变量是“转速”(实质也就是“转差率”),因变量是“电流”。刘志斌这里提出2、你自己先去观察一下,你的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降低时电机电流到底是增大还是减小?时,隐藏了“转差率”这一自变量的增大对函数 - “电机电流”增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误导网友用不同转差率情况下,高、低电压分别对应之电流的比较结果去验证“相同转差率情况下,高、低电压分别对应之电流的比较结论”!

  刘志斌提出的这个实践就是一种混乱思维指导下的实践!这种张冠李戴的“实践”是决不能用来作“检验真理的标准“的!

楼主:
  小学语文里有一篇寓言《引婴投江》其大意是:

  有一蠢人抱起个幼童欲往江里投,幼童恐惧,哭喊救命!

  路人见状,上前阻拦: 你怎么把这么小的孩子朝这波涛汹涌的大江里投?难道你想淹死他?!

  蠢人答曰: 方圆百里谁人不晓其父水性了得!这江河之水是断然淹不死他的!

  这里的江河之水断然淹不死他”一句中的“他”是一个含糊的指代词!蠢人可以解释为“他”指代幼童之父,也可以解释为“他”指代幼童。所以,蠢人能够误导同样蠢的人在亲眼目睹过幼童之父在大江里任凭波涛汹涌,胜似闲庭信步的超凡水性之后,便误信为“实践证明了这江河之水是断然淹不他(指代幼童)的”!

  明白的人却很清楚这一点:幼童之父水性了得,并不等同于该幼童的水性了得!滚滚江水断然淹不死该幼童的父亲,但你不能由此做出“滚滚江水断然淹不死该幼童”这一荒谬的逻辑判断!

楼主:
  刘志斌当初用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一帖批判“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过程中有第2次电流冲击”这一观点时,刘志斌画的异步电机“电流对转速的函数”曲线上某一区域把降额电流曲线段画在全额电流曲线段上方的位置上。并得意的自夸:“5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非常正确!

  (参见刘志斌于6月1日在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一帖第5楼的发言之截屏图片

点击查看原图

  这一明显的错误被wanggq指出来以后,刘志斌也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在7月24日以后新画的“电流对转速的函数”曲线就把降额电流曲线整体都改画在全额电流曲线的下方位置了。并收起了他的自夸,把内容来个180度翻转改写成5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

  如下图是刘志斌在对手的提醒下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将自己在6月1日得意的夸耀收起来,改写后的内容(截屏图片):

  刘志斌这些前后的言论和函数曲线图形在原则上就是自相尖锐矛盾的!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刘志斌在批判对手的观点时,刘志斌所提出的理论依据根本就是错误的、荒谬的!

楼主:
  我们用两个同一型号规格(所有参数相同)的异步电动机合拉一个负载,俩电机用连轴器链接起来(俩电机没有相对滑差,以确保俩电机是同一个转速!),其中一个电机按额定接成角形接法:另一个降额接成星形接法。

  两个异步电机可以在同时接入三相对称交流电源(请注意:先要把两个电机的相序搞成一致的,即同一转向。)

  两个完全一样的交流电流表,分别串入两个异步电机的电源线中。

      大家可以看到:在两个异步电机同时接入电源,启动过程中,以及负载运行中的任何一个速度、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全额电压(角接)所激起的电流大于降额电压(星接)所激起的电流。而且还是全额电流等于3倍的降额电流!

  这个“实践”中因为俩电机的所有参数都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将俩电机视同为同一个电机分别在施加全额、降额电压时线电流与转差率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网友对此有异议,那么,我们可以将两台电机的接法相互对换再实践一次,前后两次实践之间,间隔一两个小时以便让电机绕组的温度下降到环境温度而保证检验的公平。将同一个电机前后两次分别的角形、星形之接法所对应的电流进行比较,也能明确的告诉我们:相同转差率情况下,角接的线电流是星接线电流的3倍!

  用这个实践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符合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的!

网友A:
我在思考楼主的第一句话,.

貌似主流看法是 中国人现在是没有信仰的!

楼主这翻苦心会不会对牛弹琴呢,

楼主:
   第一句话“有唯物主义信仰的人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全没有问题!

  无论如果,上面这句话也跟<最多两年>的理解“中国人现在是没有信仰的”扯不上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句话“有唯物主义信仰的人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全没有问题!  无论如果,上面这句话也跟<最多两年>的理解“中国人现在是没有信仰的”扯不上关系!

说不定人家信仰和你都不一样呢,,,,呼...........你要是和一个不信唯物主义的去讨论,咳咳.

楼主:
  引用 <最多两年> 的内容:

 说不定人家信仰和你都不一样呢,,,,呼...........你要是和一个不信唯物主义的去讨论,咳咳.

  嘿嘿!我不需要、也不屑于和一个不信唯物主义的人讨论!

  和一个不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人去讨论怎样用实践去检验理论,正如你〈最多两年〉说的是“对牛弹琴”!

楼主:
  如果不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人最好就不要进来插嘴了!

楼主:
  我这个帖子就只写给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人看

楼主:
  在检验某个理论是否正确的实践中,最起码的思维准则就是要遵循正确思维的规矩。

楼主:
  人类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的发生,是物质世界的各种物体或现象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结果。

  感觉就是物质对象的个别特性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

  但人所反映的不仅是对象的个别性质,而且也反映整个的物体和现象,因而就产生了知觉。

  知觉就是各个物体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

  感觉和知觉是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的本源。但感觉和知觉只是认识现实的初步的、而且是最简单的形式,它们是个体对象的直觉形象。为了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认识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们就须把对这些事物和现象的感觉和知觉在自己的头脑中加工,来补充感官的活动。即把重要的、本质的东西抽出来,把事物和现象的联系和关系反映出来。也就是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使认识从低级的感性阶段上升到高级的理性阶段。

  在我们的头脑中的这活动,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名为思维

楼主:
  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心理活动,它是人类大脑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以及客观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过程。

楼主:
  某人清晨起来,开门向外一望,看见屋顶湿了,道路也湿了,草本的叶子尽都湿了。他马上就会想到:“唔,昨天夜里又下过雨啦!”

  这是一个思考过程的例子。

  对于这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当昨天夜里下雨的时候,这个人正在酣睡中,他没有淋到雨滴,也没有听到雨声,而今天早晨又早已雨止云散,天气晴朗了,可见这个人并没有直接知觉到雨。但是,因为他知道“雨”和“屋顶、道路等的变湿”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能够依据他所见到的屋顶道路等变湿了的事实,作出“昨夜下雨”这个判断来。换句话说,他是通过思维活动而间接地认识到昨夜下过雨的。

  于是可知,思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间接的认识过程。这是思维的第一个特征。

楼主:
  但仅只观察到有一次下雨曾招致到顶道路等变湿,还是不能作出任何结论来的,还必须知道这种关系具有一般性质,即每次下过足够的雨量之后,屋顶道路等必然变湿。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必须概括他自己很多次所观察到下雨的结果。

楼主:
  在一切思维过程中,我们是在反映着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一般特性,这种特性不仅存在于一个对象中,而且也存在于整群相类似的对象中。

  于是可知,思维是现实底概括的认识过程。这是思维的第二个特征。

  总起来说,思维是现实底间接的、概括的认识过程

楼主:
  思维并不是感觉和知觉的简单的结合,而是比感性认识更完善的新的认识形式。其所以更完善,不仅是因为思维的客体可能是在某一个时候感性认识所难于达到的遥远的对象,主要的还因为思维能够深入事物的本质,认识现象的规律。就是说,更深刻地、更完全地反映现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思维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没有直接观察过的事物,还使我们能够预见事件的进程和我们自己动作的结果。

楼主: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中,随时随地都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所谓正确的思维,就是一种确定的、首尾一贯的、无矛盾的、有根据的思维。也就是合乎规律的思维。

楼主:
  思维是人类大脑对客观事物的特性以及客观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过程,而客观事物都是有规律的运动着、联系着的,所以思维也必然具有规律性,乃是十分明显的。

楼主:
  但人类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是复杂的、多样的、有着一个发展历程的,因而实际上就存在着初步的思维及其规律,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思维及其规律。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既在运动变化,又有着相对静止的状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是事物所固有的,而反映到我们的思维中来,便是思维的初步规律。思维的初步规律就是形式逻辑,这就是通常所谓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至于高级的思维规律就是辩证逻辑,那就成为唯物辩证法这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了。

楼主:
  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有四个,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

  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也叫逻辑思维最基本(或最根本)的规律。

楼主:
  逻辑学除了研究思维的规律之外,还研究思维的形式。

  思维的形式就是概念、判断和推理。

楼主:
  逻辑的形式与规律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人类亿万次地实践,反复地证明着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真理性。由此可知,逻辑的形式与规律具有固定不变性,具有永恒性。无论古今中外的正常人,都是依照同样的一种逻辑规律来进行思考,都是在同样的一种逻辑形式中来作出判断的。如果没有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都是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和形式,人们就不能彼此理解,就不能互相交际了。

楼主:
  形式逻辑提供了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为要严整地、循序渐进地思考,就必须正确地使用思维的形式,并遵守正确的思维规律。

  如果有人不遵守它们,就会破坏思维,引起思维中的混乱。

楼主:
  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之“同一律”的大意是:

  在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中间,每个概念都应当在同一的意义上来使用。

网友A:
有句话说,, “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楼主:
  警告<最多两年>不要来捣乱!你我没有共同语言,就不和你讨论!

  我只说给其他的网友听!

楼主:
<上接64楼的内容>

  路人见某蠢人正欲将幼童往江水里投,即上前阻拦:“你想淹死他?”

  蠢人答曰:“方圆百里谁人不晓其父水性了得!这江河之水是断然淹不死他的!”

  在这个对话中,路人口中的“他”指代该幼童,而回答者也应当把这个“他”理解为该幼童。但是,回答者却利用“其父水性了得”来诡辩:“这江河之水断然淹不死他”

  回答者用的就是一个混乱的思维!

  混乱思维的辩驳是不能用来证明“该幼童被扔入江水也淹不死”的!

楼主:
 引用 刘志斌在客观规律是客观事物遵从的规律一文中第20 楼 的内容:

点击查看原图

  刘志斌这2、Y接临界绿点电流要比角接全压运行相同转矩时的红点电流大很多能够用来证明他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机工作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吗?!

  图中黑点才是与绿点有相同转差率的点!你刘志斌要为你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这一谬论作辩护,你就应该用黑点的电流与绿点的电流作比较,而不该是用红点电流与绿点的电流作比较!

  刘志斌用“绿点的电流比红点的电流大很多”来支持他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这一违背客观规律的荒谬结论,也是一种混乱的思维!

楼主:
  而且,刘志斌这个事实上已经推翻了他自己的理论:“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的新曲线图仍然还有明显的错误:

  即便有某种“外力”的作用而使异步电动机的转速达到了同步转速n1,异步电机从三相交流电源吸取的电流也不可能为零!!

  在同步转速下,异步电机虽然不产生电磁转矩,但也是有一个“励磁电流I0”存在的!

楼主:
  异步电动机相绕组“电流-转速”函数曲线的物理意义是:相电流与转差率的对应关系。这是一种“实时对应”的关系。不能理解为瞬时对应关系!因为该函数曲线的横轴是“转速n”(或者是“转差率 s ”)而不是“时间t” 。

楼主:
  该函数曲线的纵标轴是相电流,且是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而不是“瞬时值 i    !

楼主:
  与此相似,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物理意义也不是电磁转矩与时间的关系,而是转矩与转速(或转矩与转差率)的对应关系。

  转矩曲线上某点的横坐标-速度(或转差率)多大,就实时的对应决定了该点纵坐标-电磁转矩该有多大。电磁转矩与电机的转速(或转差率)的关系是“实时对应”的关系,而不是刘志斌说的“瞬时”关系!

  刘志斌误理解为它们的关系是“瞬时”关系:

  刘志斌为了诡辩,又把异步电动机相绕组“电流-转速”函数曲线上电流与转速的实时对应关系说成是“瞬时”关系:(截屏图片取自刘志斌的《过程的瞬时状态参数,瞬态过程的参数什么区别?

  刘志斌把它们理解为“瞬时关系”是错误的!

楼主:
  刘志斌把异步电机“电流 转差率”曲线上的点看成是瞬时对应关系是错误的!因为电机的转速不是单独由电机电磁转矩一方决定的,而是由电机电磁转矩与负荷转矩双方共同决定的。当双方转矩达到平衡时,电机的转差率就保持当前的量值,而电机则匀速转动(指转速不变)。曲线上任何一点,只要满足电机转子所受合力矩为零这一条件,都能成为“平衡点”!所以,曲线上的点之横纵坐标量值的相依关系是实时对应的关系,而非“瞬时对应的关系”!

楼主:
  采用№8楼、№43楼的方案去“实践”,可以证实:降额电压对应的电流曲线始终在全额电压对应曲线的位置之下。

楼主:
  两个型号规格一样(所有技术参数相同)的异步电机,一个角接(全额压),另一个星接(降额电压),且由刚性连轴器连在一起同向转动,则俩电机的转差率是能确保相互一致的。

  在相同转差率情况下,两个完全一样的交流电流表(有效值刻度尺)相互对照比较,很直观,且很客观的得到结论:在曲线自变量s的定义域内,任何一个转率量值所分别对应的全额、降额电流都是这样的规律:全额电流在降额电流之上;降额电流在全额电流之下!

楼主:
  刘志斌是靠违背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同一律)采用偷换概念的惯用伎俩来掩盖自己的谬误的!

  在明显谬误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这一论断宣告失败之后,刘志斌就把“切换点分别对应的全额电流与降额电流的大小比较”偷换成“角接提速之后的电流与提速之前星接的电流之比较”这两个概念。企图混淆事实真象。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刘志斌用“绿点的电流比红点的电流大很多”来支持他的“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这一违背客观规律的荒谬结论。刘志斌怎么不用“黑点电流比红点电流大得更加多”来说事呢?!

楼主:
  刘志斌把过程始点转差率对应的星接电流与过程末点转差率对应的角接电流相比较的结果(始末两点分别对应的转差率是不同点的转差率)拿来验证“相同转差率情况下,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这一结论,明显就是张冠李戴!这种张冠李戴的“实践”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

楼主:
  异步电动机负载运行中,电压的降低,导致了电机转速的降低,而转速的降低则意味着“转差率”的增大,“转差率”的增大又直接影响电流的增大。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概念,并不是“电压切换”的概念!

  刘志斌先由一个“过程”的概念来混淆视听:“电压下降时,我们发现异步电机的电流是升高的”(这个“升高”就是指上述的一系列反应的“过程”),紧接着就把这个“过程”的概念拿来混淆这个不可能的事件:“电压突然下降,我们发现电流也会跟着电压的下降而突然增大

  电机转子以及它拖动的设备之旋转部件都是有一定“惯量”的,所以,电机转子的转速是不可能“突变”的。也就是说,电机的电流不可能跟着电压的突降而发生“突然”的增大!

  电机愈小,其转子的“惯量”就愈小,则电流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愈短,粗心的网友就愈容易产生“电流突然增大”的误觉而被刘志斌所忽悠。

  我们这样来“实践”就能揭穿刘志斌的谎言!我们给一个功率不大的电机带一个惯量很大,但摩擦阻力及其它杂散损耗都很小的飞轮负载,用三相自偶调压变压器给电机提供可变电压的三相对称电源。先从低压缓慢升高到额定电压,在电机达到额定转速之后,如果突然调低电压。我们可以看到电流并不会跟着电压的突然降低而突然增大,相反,我们还会看到电流会因为电压的突然降低而发生减小!随即我们又将电压调回到额定电压,又能看到电流因电压的调高而发生增大!。

  这里我们利用飞轮的“转速不能突变”这一性质,让我们能够在时间上很从容的观察到电压变化对电流变化的影响规律!有意识的减小“因转差率变化而带来的对电流变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客观事物本来的原理!

楼主:
  刘志斌又用《IGBT间,有大电流冲击吗?》一帖来影射异步电机启动过程由星接切换为角接时“电流从降额电流曲线向上‘跃迁’到全额电流曲线”:

 我们是知道的:直流电压施加于电感线圈上,线圈中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而是按指数规律增大的。所以变频器输出时IGBT导通瞬间虽然电机绕组被施加上530v直流电压,但是变频器载频脉冲很窄IGBT输出一个脉冲的时间是工频周期的几百分之一,所以电机绕组中的电流也不可能出现电流冲击!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宽调制波,用来模拟“正弦交流电”的效果。IGBT导通瞬间绕组中的电流就是一个“瞬时值”,刘志斌用这个“瞬时值”来影射批评两条“电流-转速”函数曲线切换时的拐点电流(有效值),而且电流函数曲线的横坐标只是“转速n”(或“转差率s”),又不是“时间 t ”! 转速坐标又不代表“瞬时”的概念!刘志斌把这不同的概念拿来作影射批评的依据,也是一种混乱的思维!

楼主:
  我把№78楼的“实践方案”再进一步的说细一点:

  对于一般的网友要找一个比较合适实验要求的飞轮负载,可能也不是很方便。现在我提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改进方案:用有相等的同步转速的一大(7.5 kW)一小(0.75 kW)的两个异步电机通过连轴器链接起来,未施加电压的大电机其转子作为小电机的“惯量负载”正好适合实验要求(对0.75 kW 电机来说,7.5 kW 电机的转子就是一个惯量很大,但摩擦阻力和杂散损耗很小的“飞轮”负载)。

  实验之前,先把一大一小的俩电机的相序搞成一致的(转向相同)。

楼主:
  这个实验中,为了利于电机的启动过程迅速,可以先让大电机与市电三相交流对称电压接通,大电机拖一个小很多的电机(即作为大电机的很轻的“负载”)启动是很轻易的!

  用三相自偶调压变压器为小电机提供可变的三相对称交流电源。

  先把电压调到小电机的额定电压准备为小电机供电。大电机转起来之后,小电机就可以加电了。

楼主:
  等电机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之后,就把大电机与电源断开而成为小电机的“惯量负载” 。这时我们就来“实践”异步电机定子绕组上施加的对称三相交流电压突然下降所引起绕组中电流的变化是否如刘志斌说的那样“突然增大”?!

楼主:
  实际情况是:当我们迅速调低小电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时,我们看到的是电流跟着电压的降低而减小的!

  随即,我们又迅速将电压调回额定电压,我们又看到的是电流跟着电压的提高而增大的!

楼主:
  为什么按照我设计的这个实验方案去实践,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与刘志斌的结论大相庭径?!

  请网友们自己去思考和分析!

楼主:
  再给网友们设计一个“实践方案”:

楼主:
  这个“检验实验”的目的是:验证交流异步电动机绕组中电流与电压的实时对应关系

楼主:
  实验的具体操作请参见《教你做一个实验的详细介绍。

楼主: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检验实验”得到的结果明确的表明:

  交流异步电动机绕组中的电流对电压的“实时对应”关系是:电压高,则电流大;电压低,则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