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新手求教,DVP-10SX(T)扩展DVP-16SP问题

楼主(2012-08-13):
新手一枚。。。求教各位大神--DVP-10SX系列说明上写的是最大I/O点数为230.如果扩展DVP-16SP扩展模块,除去主机自身10点的话,考虑IO点数目相同,是不是能扩展220/16=13.75,也就是说能扩展13个sp模块么?如果不是应该怎样计算--求教~~

网友A:
最大I/O点数为230,确定一下是否单指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点数。
16SP为混合输入输出模块。你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但一般应用时都不会 达到说明书上的“极限”值。

楼主:
对:云锋关于
最大I/O点数为230,确定一下是否单指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点数。16SP为混合输入输出模块。你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但一般应用时都不会 达到说明书上的“极限”值。
内容的回复:
哦哦,谢谢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