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1000 触屏如何与S7-300时间同步

楼主(2012-08-13):
西门子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smart 700/1000)使用的是软时钟,每次上电后,其内部时间都是从2004-1-1开始,(而且无法手动输入)它需要通过读取PLC时间,才能更正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注:有些人会说西门子smartline触摸屏与s7-300 PLC是不能连接的,但只要中间加装大连德嘉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器就可实现,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有兴趣的读者百度一下PPItoMPI映射转换器
使用S7-300 CPU时钟同步西门子smartline触摸屏 (注:要有大连德嘉PPItoMPI触屏适配器的硬件支持)
步骤如下:
a. 在STEP7中,定义DB1-->在0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DATE_TIME,数据类型Complex Types->DATE_AND_TIME,然后紧接着定义一个变量SPACE,数据类型Elementary Types->DWORD, 总共占用12个字节。见下图:

b.在STEP7中的OB1中调用SFC1"READ CLK"【RET_VAL:=MW30  ;  CDT:=DB1.DATE_TIME】见下图:

c. 如果是用WinCC Flexible 组态:请先设置好通讯参数;然后在“区域指针”页内, 建立“日期/时间PLC”, 指向S7-2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VW100即可。见下图:

d.大连德嘉PPItoMPI触屏适配器的V区与DB块对应开关设置为switch=1 【即VW100 对应 DB1.DBW0也就是DATE_TIME的起始地址】
细心的读者可能对DB1中多定义的 SPACE感到疑惑,这是因为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在读取时间时是连续读取12个字节(可能为以后某些功能预留的)
前8个字节是 : 年 月 日  hour minutes  seconds  millisconds  Day_of_Week;
后4个字节为预留,如果不定义后4个字节,时钟同步就会失败,切记!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DP-MODBUS 协议转换器

(网关gateway)

【功能简介】

           在modbus侧为主站时:主要用于连接 modbus 从站仪表、及其它一些modbus 从站设备,如:MODBUS 协议接口的变频器、

           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

           在modbus侧为从站时:以modbus从站协议与其他modbus主站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GSD文件下载:点击下载 (包含使用手册)

【优点】:

             ? 调试方便,手段多样,尤其适用于初次使用者

             ? 它有7个指示灯,使你能更为清晰准确快捷的判断问题所在;

             ? 它在modbus主站方式时,通过不断循环显示的多个状态字,使你能够轻松发现各个从站设备及相应报文的故障性质

               这些都是有别于其它厂家的特点,目的是使客户能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完成现场调试,立即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

               绝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