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声巨响,Boom...

楼主(2012-08-13):
一天下午和领导去清理循环抽风风机变频器的灰尘,牌子是250KW的伦茨变频,把现在用着的断电,用另一台尘封多年的变频器切换。上电后听到“嗡嗡”声,领导把脑袋伸过去查看,只听见一声巨响,领导闪“黑”登场。。。他脸上全是黑灰,我们全部吓傻了,还好没有伤亡发生。“解剖”发现一个比饭盆大的电容惨不忍睹...问题是:大家知道很久没用过的变频上电需要什么样的措施呢???

网友A:
你们领导够背的    可是既然放了很久了   最起码的常识应该具备吧     试用的时候应该躲远点吧

网友B:
    这个正常,用了很长时间的变频器都会有这样的下场 !                   是不是长时间不用,变频器内部电路板上潮啦!

还有一条,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初次上电时不要立即启动负载运行!

网友C:
这个正常,用了很长时间的变频器都会有这样的下场 !                   是不是长时间不用,变频器内部电路板上潮啦!

还有一条,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初次上电时不要立即启动负载运行!    那外边晒晒!

网友D:
用另一台尘封多年的变频器切换。

厉害,尘封多年都敢直接上电。

再怎么说也得检查一下,估计很有可能是灰尘惹的祸。

网友E:
领导不懂技术瞎掺和啥

几年不用的变频器本身电解电容就坏掉了,试验的时候躲得越远越好,你这领导倒好非要凑近去看,被炸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网友E:
幸好没出危险………………

网友E:
不用的变频器,每隔半年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然电解电容很快就老化

网友F:
变频器损坏没有必然的原因,同一切电子元件一样,出现故障是偶然的,是不可预防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让它响了。

网友G:
变频器长时间不用,先上电一会才能使用啊

网友H:
不用的变频器也要注意保养,平均一年通电一次,以免电解电容失效。

网友I:
谁叫你们不认真阅读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用得起250KW伦茨变频器的厂都是些啥技术领导?

网友J:
我觉得领导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K:
在某说明书中见过说长期存放的变频器,初次上电必须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在某说明书中见过说长期存放的变频器,初次上电必须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

网友M:
某说明书中见过说长期存放的变频器,初次上电必须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常,用了很长时间的变频器都会有这样的下场 !                   是不是长时间不用,变频器内部电路板上潮啦!还有一条,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初次上电时不要立即启动负载运行!

灰尘太多  造成晶闸管散热不良  爆炸

潮湿电源就会短路不工作 不会爆炸

网友O:
变频器久没有用的时侯了.要冷检查.和热检查.上电预充电.

网友P:
这 个是很危险的,一定得注意放置时间太长再重新启动前仔细检查,可不要立即带负载启动。

网友Q:
长久不用的变频器,启用前,最好先去除灰尘等,除尘完毕先通220V电半个小时,此做法就是为了防潮。然后才能运行

网友R:
变频说明书中有详细的说明,你们不看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不用的变频器,每隔半年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然电解电容很快就老化

网友T:
250KW的伦茨变频器,在什么价位呢.没这个概念.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不用的变频器,每隔半年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然电解电容很快就老化

赞成! 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会提到这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辉关于你们领导够背的    可是既然放了很久了   最起码的常识应该具备吧     试用的时候应该躲远点吧

哎。现在是知道了,咱那时候刚从学校毕业。领导年纪也不大,估计整天搞小变频,大变频就不上心,

网友W:
你的领导不是搞电的吧,呵呵!长时间不用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必须用调压器缓慢升高至额定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在某说明书中见过说长期存放的变频器,初次上电必须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

如果存放时间较长  应该经常上电为电容电感做保养

网友X:
长期放置的变频器,电解电容内的电解液结晶失效是导致电容损坏的原因。跟铅酸电池一个道理

网友Y:
你们领导真有才!初次上电还不跑的远远的!还凑过去看看!

变频器长时间不用,这么能马上就带负责工作!

也可能电容本身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E:不用的变频器,每隔半年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然电解电容很快就老化 赞成! 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会提到这一点的.

网友AA:
超过一年没有上电的变频器就应该首先降压供电(380v规格可以直接上100V左右,15分钟再升到220V,半小时到380),至于三年以上的,最好是将电容器模组拆下来从25%额定电压平缓的上升到额定电压,时间在2个小时升压完成。你们直接上电,不炸没有天理

网友AB:
你们领导点儿真背,按理说变频器长时间不用的话,根据时间的长短要进行降压充电处理。具体的处理过程可上网自己找。还好没有伤亡,以后千万要注意,安全无小事,千万别马虎。

网友AC:
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其内部的母线大电容有漏液或电容短路的可能,需要事先确认一下,可以再先清理灰尘时候一并检测一下在上电啊

网友AD:
先逐步升压才行,楼上说的没错,按正常操作规范来,可以减少类似故障的,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网友AE:
你们领导好牛逼啊!看来我们公司的那些就家伙也不能用了哦!呵呵·······

网友AF:
你这领导很好啊,亲自动手的...难得啊!

网友AG:
你这领导很好啊,亲自动手的...难得啊,不官僚?

网友AH:
长时间没用的变频器,应该要拆掉外壳清理下灰尘,吹下潮.检查电路板及电子元件,通电一段时间再带负何.

网友AI:
“变频器一声巨响” 。。。。。。   恭喜鸟,活着真还难得可贵鸟~~~~~~~~~~~~~恭贺新禧。。。

网友AJ:
在用之前,先大致检查下,送电时候,要带绝缘手套,把头闪出来才行,避免永远比解决重要,可能是潮湿导致电路板子损害,造成短路,电容炸了。

网友AK:
尘封时间很长的变频器使用前要经过长时间由低电压到额定电压的空载运行拷机。这个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均有讲到。起码我在台达的手册上看到过。

网友AL:
不用的变频器,每隔半年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然电解电容很容易老化的。

网友AM:
长时间不用变频器容易积满灰尘,受潮,当然长时间不用变频器电容还会老化漏液, 不清理烘干检测就上电-----牛叉

网友AN:
还好,人没事就行!

网友AO:
一般都要躲着开的。

网友AP:
记得前年去一个拉丝厂调试一台很久不用的拉丝机,估计最少放了半年以上,

 送电前未做太详细的检查,送电,有2个接触器直接爆了,幸好3台变频器没坏,后来想想也是,拉丝厂的铁屑到处飞,电柜的密封很不好,柜内元气件进了好多小铁屑,上电前不吹干净,怪不的会炸,,,,,,,,,

楼主:
对:[鬼谷子]关于记得前年去一个拉丝厂调试一台很久不用的拉丝机,估计最少放了半年以上, 送电前未做太详细的检查,送电,有2个接触器直接爆了,幸好3台变频器没坏,后来想想也是,拉丝厂的铁屑到处飞,电柜的密封很不好,柜内元气件进了好多小铁屑,上电前不吹干净,怪不的会炸,,,,,,,,,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那个是哪里的用的拉丝机啊,我这个也是拉丝机厂用的循环风机,拉丝机是用来拉 玻璃纤维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