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开合帘轨道改短方案

楼主(2012-08-13):
一.     整根轨道设计方案采用以下方法修改

1.     单开轨道修改

拆开滑车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拆开两端端头(注:小螺丝只要松开就好)

http://www.rexense.cn

 拉出同步带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拆下一个卡扣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同步带全部拉出来拆卸完成

下面用X表示轨道的总长度(也就是实际要做的长度)单位:米

注:如果轨道的总长度要做墙到墙的的尺寸,那么建意总长度X(也就是墙到墙的尺寸)再小1CM

轨道长度=X-0.14

轨道截好后,记的把里面的铝屑清理干净,穿好同步带

 http://www.rexense.cn

一端带卡头塑料件插进去

http://www.rexense.cn

另一端先穿过端头

http://www.rexense.cn

下面进行同步带长度测试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http://www.rexense.cn

卡片插好后,拉下测试拉时顺不顺畅,看同步带是紧还是松(可拉住端头进行调试),如果松了可以再向内扣一个齿。直到拉起来顺滑即可。

最后再装上滑轮和两端端头上的固定件,上好滑车即可。

网友A:
不错,楼主家也全 PLC 控制啦,电动窗帘,用一个小屏控制(PLC 可能楼主家进行全自动控制),再加个时间,可随意订制自动开帘时间哟,我上次就是自己给女儿的房间 DIY 这么一个自动控制的窗帘,感觉不错,早上闹钟一响,窗帘自动打开 !

网友A:
   再次晒晒咱家的窗帘,电机我没有买,是自己用汽车上的小电机改装的 !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9181958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