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电气设备故障处理

楼主(2012-08-13):
1、生产线液压设备中的故障
开卷机,卷取机、上料小车、卸卷小车均由电磁阀控制液压阀的通断,实现动作。开卷机1#2#分别对应着两个入口阀台。当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液压设备不动作时,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的时对应的液压站是否打开,如果液压泵运行着,就要看看电磁阀是否得电,方法:带指示灯的电磁阀先看指示灯是否亮。亮则说明有电,电不亮需用万用表测量。磁阀得电说明液压电气部分无问题,需找液压工处理。电磁阀不得电就得查找原因①电磁阀接线虚②操作台按钮线断③操作台PLC输出的继电器坏。查明具体原因修复。几种液压常见的故障为①液压执行元件卡死②液压阀坏③液压压力不够

楼主:
2、Y-△启动常见的故障分析
①按下启动钮后接触器不动作:应检查控制电源,保险是否好,接触器线圈是否烧坏,按钮是否坏
②按下按钮启动松开停止:看接触器的自保点是否线虚或断线
③启动后Y-△转换时跳闸:调整延时时间
④ 接触器吸合正常但电机不转:电机线缺相或电机烧

楼主:
3、焊机常见故障
我线焊机的焊接模式全部为自动焊接,即完成一步后执行下一步,这种模式下对焊机的限位要求特别严格。步骤的完成时以限位反馈为标准,所以焊机最常见的故障便是由限位引起的故障。为此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记住焊接的每一步骤,及对应的限位反馈,另外焊接较常见的故障有:
气压不够报警:查看空压机是否运转正常,焊机储气罐阀门是否打开
焊机无电流:查看焊轮限位是否满足。电源是否合闸
焊不实:带钢表面脏,电流小,带钢没搭接好。
击伤带钢:焊轮压力不够,焊轮抬起慢,电流大焊轮是否沾有较多铁宵。

楼主:
4.电解常见故障
我线电解运行模式为恒流,及通过调整电压值满足恒定的需要,出现最多的故障均是因为由于不满足恒流而产生常见的故障有
报过压:因不能满足设定的电流值,装置本身就会自动加压,为此我们需要查看电解排是否过度老化,电解液是否达标。
无正向电流:脉冲分配板可能有断线的线路
合不上主回路的电源:合闸瞬间浪涌电流太大再试一次
生产线停车后电解无法停:停车信号给电解PLC有可能是线断或是操作台内的继电器坏

楼主:
纠偏故障处理
我们生产线上有CPC和EPC两种纠偏分别为:对中和对边纠偏。CPC标定信号是在屏幕上选择+10Vdc或-10Vdc 确认键即可。EPC标定需在全光照下调探头的电压为2.0—2.5Vdc左右再在放大器上分别全光标定和全挡光标定。
常见故障:
纠偏不动作:开关阀未得电或保险烧了,增益太小或阀卡住
EPC卷不齐:探测器电压不对,有可能灯箱脏,灯管闪烁探头歪,伺服阀零漂,上卷没上好。9#S辊带钢跑偏严重,超出EPC油缸的最多量程,张力太小
没有手动/自动:setup
rmal开关被置于setup位置
手动不能点进/点退:按钮坏或电源没传过来或手动阀头坏。

楼主:
退火炉调功柜常见故障处理
调功柜通过控制单位时间内晶闸管通过的占空比合控制可控硅导通的周波数控制输出功率的大小,对调功柜的控制是:每个段的柜给的是4—20mA信号其余的个的是0—20V信号,调功柜控制方式为自动
常见故障:
Err柜子后面的大保险烧,辐射管对地
调功柜报故障后无法复位:辐射管是否对地,板子是否坏掉,暂时无法查明原因的话可先将此柜甩开不用,具体操作为:将端子排的9到11.10到12短接如果坏的柜子是1#柜则需将后一个柜子的信号改为4—20mA
风机开关跳闸:风机烧,换一个新的
温控仪表显示不准:炉内热电偶坏,或变压送器坏。

网友A:
谢谢楼主 让我们又学习了不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