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通信问题

楼主(2012-08-13):
现有s7-400plc一台,霍尼韦尔PLC一台,一个监控软件进行监控可以吗?用WINCC,用PROFIBUS-DP总线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通讯弄好就可以了。上位机监控做通讯,我让技术群帮你解答细致问题。

网友B:
    虽然没做过  但是凭职业直觉是可以的      能用一个监控软件。

  霍尼韦尔作为400的从站,这个通信看怎么写  ,然后和上位机通信   走tcp/ip  MPI……  都可以

 也可以两个plc分别和上位机通信。这种做过类似的一个    plc和上位机通信,然后变频在上位机通信。

网友C:
过来学习的说 ! 霍尼韦尔PLC 的没有用过 !

网友D:
霍尼韦尔PLC 没用过,

同一个上位机监控,主要看通讯协议,

可以通过OPC来实现,应该可以的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对哦!

可以通过OP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