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控制16轴伺服。。

楼主(2012-08-14):
第一次用三菱的Q系列PLC。以前只是见别人用过。。
打算用Q02的PLC,要控制16伺服,也打算用三菱的伺服。
用QD75P4么?难道要用4个?汗。。
有没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通讯、总线控制啊什么的。。。

求助了。

楼主:
只是单纯的定位,无插补。。

网友A:
难度有点大。

网友B:
QD75P4,用4 个吧!

你的是16个伺服啊,大项目啊!!!!!!!!!!!!!!!!

你哪里的?可否介绍我做做?

网友B:
QD75P4,用4 个吧!

你的是16个伺服啊,大项目啊!!!!!!!!!!!!!!!!

你哪里的?可否介绍我做做??

楼主:
不大啊。。只是客户指定要用三菱的。。而我没用过三菱的。。

网友C:
难度有点大,想学习一下.

网友D:
用Q170M,可控制16轴。伺服选用J3-B,走SSCNET总线。

网友E:
对:robotH关于用Q170M,可控制16轴。伺服选用J3-B,走SSCNET总线。 内容的回复:

三菱的J3不便宜吧!

网友F:
台达10MC,支持16轴的。走CAN总线。性价比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Q170M,可控制16轴。伺服选用J3-B,走SSCNET总线。

这个方案最省钱,最方便的

楼主(2012-09-22):
多谢,前些天项目停止,现在又重新启动了。纠结的16轴,还非三菱或KEYENCE不可。。。唉,我要抵制么?

项目一定要做,我其实真不想买日货。

网友E:
对:魔_小柒关于多谢,前些天项目停止,现在又重新启动了。纠结的16轴,还非三菱或KEYENCE不可。。。唉,我要抵制么? 项目一定要做,我其实真不想买日货。内容的回复:

对于大功率的伺服电机,用西门子比三菱的便宜,如果功率小的话还是日系的便宜。

网友H:
用三菱最新的L系列的,加个LD77MH16可以控制16个轴,连MR-J3-B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