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E伺服,惯量比2300,有问题吗

楼主(2012-08-14):
我在使用松下的A5E系列伺服,400W

用松下伺服自动调整出来,惯量比2300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

伺服调整到一圈100W脉冲,在发500脉冲/毫秒的时候,伺服的响应滞后比较多,使用松下的软件监控,位置滞后了7000脉冲左右,虽然最后的终点还是精确的,但是由于响应比较慢,运行过程中7000脉冲的延时是工艺没法接受的。

最后我们手动调整了伺服的增益,前馈等参数,能降到1000脉冲左右,但是工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怀疑是不是惯量比太大了,请教各位,这个惯量比正常吗?或者有什么办法提高伺服的响应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惯量比理论上可以设到这么高,但转子本身的惯量没有那么高,你设置倍数高到一定倍数的时候就会明显地影响响应时间,惯量比应在推荐的范围内使用。2000+的惯量比第一次碰到。

可能你选择型号不当,不然不应该这么大的惯量比。

楼主:
不好意思,2300这个单位是%,也就是23倍

不过23也挺大的了,由于机构限制,负载直接连接电机轴,没有减速机

有方案降低这个惯量比或者提高响应时间吗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A:
忘记松下惯量比是*1%的,晕,接触了几天国产的都记成0.1的了,你是什么样的机构嘛,至于自动整定产生如此大的惯量比。刚才翻出松下的说明书看了下,MSME 50,100,200,400的推荐惯量比在30以下,750W是20以下,1KW到5KW是15倍以下。MDME 系列是10倍以下。MGME系列 0.9-3是10倍,MHME 1-5 是5倍以下。自己看着参考吧。如果使用的惯量远大于转子自身的惯量的话使用自动整定的结果必然是响应时间变长。加减速机增加扭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响应。

楼主:
呵呵,电机MSMG042G1S,看了说明书推荐30倍以下,到是在这个范围

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关于惯量比和响应时间之间的公式呢,或者这个响应时间是否和惯量比成某种线性关系

楼主:
如果能准确的计算出这个响应时间,那么软件上是有机会做补偿的

网友B: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应用于角的问题,可导出力矩与角加速度之间关系的方程式:

\tau=\Iota\alpha\!

其中,\tau\! 是力矩,\Iota\! 是转动惯量。

请注意以下两点:

1、转动惯量指的是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的和;

2、实际计算得到的角加速度要打折,因为没有那个实际的系统能达到理论值,按我的经验看:徳系老牌伺服厂家的能打7折,日系的我查过几家,只有安川有参数提供,大概是1.6折的样子,这个差别主要是驱动器的三环响应所决定,你自己掂量着算吧!

网友C:
用过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速度控制,算下来惯量比为30多,不过用起来效果还可以。

网友D(2014-11-04):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2300这个单位是%,也就是23倍 不过2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忘记松下惯量比是*1%的,晕,接触了几天国产的都记成0...

网友F(2015-12-19):
最后咋解决的?最后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