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是否可以?

楼主(2012-08-14):
变频器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肯定地说    自然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可以肯定地说    自然是不行的

那就不知道是啥道理了,是低频下散热不够,还是啥

网友D:
不建议这样做。呵呵,楼上的回答比较幽默

网友E:
变频器低频运行是没问题的,电机不可以,长时间低频运行会大幅度影响电机绝缘

网友F:
几位高手没仔细看题了,变频器是可以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的。可能楼主想问的是电机的问题吧。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散热效果变差,相应的电子热保护值应作适当调整;变频专用电机采用强迫风冷,散热效果不受转速的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地说    自然是不行的

   变频器长时间低频运行完全没有问题的说 ! 但是要看你的电机型号,是伺服型号还是一般三相异步的,要有很好的散热电机就能使用,要不过热烧电机 !

网友H:
可以 关键是你的电机  低频电机转速就低 散热不好容易烧电机

网友I:
长时间低频,散热风量不够,扭力变小,会导致电机温升过高,电机容易烧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几位高手没仔细看题了,变频器是可以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的。可能楼主想问的是电机的问题吧。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散热效果变差,相应的电子热保护值应作适当调整;变频专用电机采用强迫风冷,散热效果不受转速的影响。

回答的够清楚的了。。。

网友K:
变频器本身低频运行从道理上没有问题,只是对于节能就不怎么划算了,因为此时变频器的热损耗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大了,如果你使用的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冷却风扇不是单独的,而是和电机同轴的扇叶,那么电机的冷却问题就会显露出来了,对电机是有损害的。

网友L:
可以长时间低频运行没问题,前提是必须变频电机

网友M:
友仪机电专业维修各型号触摸屏、工业电气、自动化设备,供触摸屏配件,全新触摸板、液晶屏等,供品牌触摸屏二手整机。康言13922775676  qq:1799361076

网友N:
变频器长时间低频运行没问题。但普通电机不行。变频电机是强制风冷,可以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O:
煤气站罗茨加压风机在用气量很小的时候,电机有时候几天都是低频率运行的,最低的时候5HZ,纯粹是为了维持管道正压,

变频器是施耐德ATV61系列的,全中文界面,感觉很不错,运行几年下来未见故障,315KW的...

网友O:
具体就不知道楼主问的低频率最低是多少? 国产的变频器我就不敢说了,

   低频率长期运行,电机散热效果不好,这个的注意!

网友P:
变频器低频运行绝对没问题。关键电机一定得是变频电机,要不电机散热不好。如果低负荷也没关系。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长时间低频运行没问题。但普通电机不行。变频电机是强制风冷,可以长时间低频运行。

还真没有注意到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这个区别

网友Q:
看三菱变频器手册上写的变频器专用电机应该是恒转矩电机,400v以上是400V系列变频器驱动的强化绝缘电机。

强制风冷以前在力矩电机上用的多,变频上还没见过。

楼主为何要让变频器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把电机换成带减速机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