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能和AB POWERFLEX40变频器通讯吗?

楼主(2012-08-14):
RT,目前情况是PLC没有以太网模块,有RS485接口。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A:
AB POWERFLEX40 内置的通讯口支持MODBUS协议。

AB POWERFLEX40还可以支持profibus-DP通讯,需要22-COMM-P通讯卡。

S7-200应该加一个通讯适配器,是不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4-20):
西门子PLC还真可以控制AB变频器啊?那么AB的PLC能否控制ABB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