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两用一备用控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2-08-14):
有三台电机,要求2台正常使用,一台备用。那两台电机其中一台有故障后备用的自动启动。怎么设计控制电路啊各位大侠?怎么检测电机有故障然后启动备用的?

网友A:
电机有故障,你所谓的故障是什么故障呢,过热?缺相?还是其它?如果都需要那你就把这些故障发生的时候输出的信号来启动一个继电器,用来启动备用的那台,并切断有故障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B:
电机怎么控制?变频?接触器?还是软启动器?

网友C:
是啊   大家都想知道具体的   然后才能帮你解决啊

网友D:
不要想的太复杂,其实就是由运转的电机的故障信号启动备用电机,想办法把故障信号检测到就可以了。不过必须要报警赶快修理,不然转换后就没有备用了。

网友E:
http://pan.baidu.com/netdisk/singlepublic?fid=1134752_3902823436

画了一个CAD图纸,放在网盘里了。

三个泵互为主泵,通过切换开关实现。

检测信号:热继故障,断路器故障 自动切换。

维修:在维修时,将备用泵的切换开关切换到运行状态,维修泵的切换开关切换到备用状态。

指示:运行指示,故障指示,电源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