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GOT求教

楼主(2012-08-14):
第一次准备用台达的人机,屏号是DOB-B10S615  人机 ,发现一个问题,我在编写GOT画面的时候,灯的颜色:启动前的颜色和启动的后的颜色我想改成自己想要的,貌似改不了?

文本显示,比如我想要一个灯亮的同时显示合格品,貌似台达的做不到?

还有一个就是信号灯重叠,我有2个信号灯,当条件达到时,信号灯亮,条件没达到灯是看不到的,这个功能台达的GOT有吗?

不知道是我没找到还是没有?以前一直用的三菱的屏

望前辈们告诉下

网友A:
可以改的啊。你把灯的颜色在状态0和状态1设定了就好了。你说的灯消失,元件有个可见位元。这个位元ON的时候,元件就消失不见了

楼主:
哦 找到了 谢谢

网友B:
这个功能叫“不可见位元”,当选定的Bit为ON时,隐藏该部件!如果需要进入画面就隐藏的话,不可能做出像VB、VC的窗体控件的类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