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读三项电度表的电度

楼主(2012-08-14):
我想用MCGS读三项电度表的电度,以显示车间单位产品的电耗,选什么样的电度表、如何做驱动?愿有偿求助

网友A:
先要知道MCGS支持哪些驱动;

大多数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或者ModbusTCP的驱动;那样选择电度表的时候;给其说明带这类驱动的通信协议;

还要知道对方的地址点表;

回来后组网使用比较方便 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给你提供详细方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用modbus RTU或ModbusTCP通讯协议,

网友C:
首先要知道你车间用电设备的电压等级是高压还是低压,电流是否接互感器。如是高压用电设备,就要使用电压、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压为100V,二次电流为5A,应选择电子式三相四线电度表,规格:3×100V,3×1.5(6)A,0.5S级即可;如是低压设备,一般电压不经互感器,电流有经互感器或不经互感器,设备额定电流很大,就选经互感器,电流较小(只有几十安以下)则直接接入,都是选电子式三相四线电度表,规格:3×220V,3×1.5(6)A,0.5S级(电流经互感器)或3×220V,3×用电设备额定电流,0.5S级(电流直接接入式)。电量数通过MCGS组态软件采集最终在电脑监测。选择MCGS的驱动程序,将电子式三相四线电度表通讯接口与电脑通讯接口做有效连接,通过组态,签通讯协议等,完成对车间用电设备耗电量的实时监控。

楼主:
楼上:NCGS没有此驱动呀?你能帮我们编个驱动程序吗?谢谢!

网友D:
前几天差点就做这样的项目了,仪表都支持mdobus-rtu的协议的

网友E:
电表一般貌似都不是MODBUS RTU通信协议啊 ,SCAN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