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样控制的实时性

楼主(2012-08-14):
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程序扫描周期20ms,用一个04ad中的3路做采样,继电器输出的。

请教各位,怎么做采样处理,才能提高采样--输出控制的实时性,要求在80ms左右,而且还要考虑现场的干扰信号的去除问题。

谢谢!

网友A:
使用定时中断方式进行AD转换的采集和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中断方式进行AD转换的采集和处理。

要提高实时性,只能用 定时中断 来实现,扫描周期 是不定长的;

网友C:
计算放在主程序,输出放在中断,中断程序不可过长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