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焊接机器人 起始点寻位 焊电弧跟踪的应用

楼主(2012-08-14):
焊接工件时用寻位和电弧跟踪,感觉很麻烦繁琐,尤其是工件焊接焊缝多时还有都是断焊时,寻位是相当麻烦。

哪位有好的使用方法?

楼主:
怎 么焊接焊缝时焊枪 不是提高 就是降低呢 船型焊接时 出现

网友A:
寻位不一定在每一道焊缝都用的,误差不大的情况下,电弧跟踪还是可以跟过的,对于一条长焊缝出现的断焊只需对起弧点寻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