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110V伺服驱动报错 04和09 11 求解决

楼主(2012-08-14):
显示编码器异常 换了线没用 难道是要换电机吗?

求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您的编码器线是双绞屏蔽电缆么?

楼主:
是的 我换了2次线都一样的

网友B(2012-09-17):
不一定是编码器的问题

我遇到过编码器端5V供电偏低,报09故障的情况 ,可以检查的试下。

网友C:
不一定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D:
双绞屏闭线,同一相接一对双绞线,屏闭层要接伺服侧外壳,电机侧不接。

网友E:
看起来是马达编码器到驱动器有问题。没看懂110V,是输出吗?

网友A:
您好! 请联系购买产品的经销商,送我们的维修站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