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丢失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松下FP-X的PLC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定位不准,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都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我监控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PLC发出去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挺大的。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楼主:
是干扰造成的吗?除了干扰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楼主:
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伺服电机转一圈,机构行走8.8mm,伺服电机每转一圈需要2000个脉冲。即(22856-22811)×8.8/2000=0.198mm,这个数据相差的有点大,而且走的距离越长,误差更大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来解答啊

网友A:
可能是干扰了………………

楼主:
那这干扰也太吓人了吧,走2000mm的时候,脉冲数相差1000多个,也就是将近5mm的距离了。这也太恐怖了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已经有测试过,A5的抗干扰能力远差于A4,屏蔽双绞

网友B:
PLC和伺服电机的距离有多远?估计是干扰引起的。距离远的话, 屏蔽线可以缓解,但是不能排除。

网友C:
脉冲线用屏蔽了没有?

方向信号有提前脉冲信号没有?

网友D:
干擾原因是有的 但不是主因 這樣的問題 我曾處理過 是三菱的 但問題跟電機無關

抱歉 我不是高手 就讓高手幫你解決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有2个,一是上位机来的指令,一是编码器来的反馈.看清楚了再分析.

干扰,刚度,增益,机械打滑,加减速斜坡的斜率等都会影响定位精度

楼主:
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关于已经有测试过,A5的抗干扰能力远差于A4,屏蔽双绞内容的回复:

那真是害死人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对:dianqisu关于PLC和伺服电机的距离有多远?估计是干扰引起的。距离远的话, 屏蔽线可以缓解,但是不能排除。内容的回复:

就伺服电机本身来说,离PLC不远。不会超过3米,但是电缆线的走线绕来绕去,电缆线的长度大概在7米左右的样子。

楼主:
对:芳季关于脉冲线用屏蔽了没有?方向信号有提前脉冲信号没有?内容的回复:

脉冲线也用的屏蔽线。松下FP-X的PLC不需要提前给方向信号,正反方向只要在寄存器里变个值就可以了(如果按程序执行的先后顺序来说的话,也是提前给了),而且是按照PLC软件里的向导做的,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不是主因 這樣的問題 我曾處理過 是三菱的 但問題跟電機無關抱歉 我不是高手 就讓高手幫你解決

蔡工谦虚了。既然蔡工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解决过这样的问题。那对我来说蔡工就是高手,更何况蔡工在工控论坛也是名声在外,怎么不是高手呢。虽然您处理的是三菱的,但对我来说也可以借鉴,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毫无办法。还请蔡工多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对:lgj3388关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有2个,一是上位机来的指令,一是编码器来的反馈.看清楚了再分析.干扰,刚度,增益,机械打滑,加减速斜坡的斜率等都会影响定位精度内容的回复:

我上面有说过,我监控的是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的脉冲数不对,参数D05.NPS才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

单就看这个数据的话,驱动器这里接收到的总是多出很多,所以这里需要一点一点的排除:首先确保在输送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干扰,用屏蔽双绞,屏蔽悬空。

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

外在的杂讯一直存在,所以你时间越长,接收到的杂波越多。是正常的。

检查周边有无高频设备,PLC与驱动器置于一屏蔽空间再进行测试。信号号与动力线远离,分开布。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擾原因是有的 但不是主因 這樣的問題 我曾處理過 是三菱的 但問題跟電機無關抱歉 我不是高手 就讓高手幫你解決

其实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干扰占有大的比重,但是个人所接触工控行业东西少,如此现象也没有碰到过。只是如此分析。你对这个比我了解的多,能不能把你的经验分享下啊。先谢谢你啦。以后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单就看这个数据的话,驱动器这里接收到的总是多出很多,所以这里需要一点一点的排除:首先确保在输送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干扰,用屏蔽双绞,屏蔽悬空。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外在的杂讯一直存在,所以你时间越长,接收到的杂波越多。是正常的。检查周边有无高频设备,PLC与驱动器置于一屏蔽空间再进行测试。信号号与动力线远离,分开布。

可以把屏蔽线悬空,用屏蔽双绞线处理。但有干扰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干扰就会一直增加脉冲数,而不会减少脉冲数呢??比如,驱动器接收到的事21000这种数据呢?难道干扰就是增加脉冲数,有这个规律吗?驱动器上面是一些断路器,隔了一个线槽;右边也是个A5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我的客戶為此付出10多萬代價 經歷三個多月

我的熱情與激情完全被工控網糟蹋光了 在我這裡也學不到 什麼 抱歉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H 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单就看这个数据的话,驱动器这里接收到的总是多出很多,所以这里需要一点一点的排除:首先确保在输送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干扰,用屏蔽双绞,屏蔽悬空。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外在的杂讯一直存在,所以你时间越长,接收到的杂波越多。是正常的。检查周边有无高频设备,PLC与驱动器置于一屏蔽空间再进行测试。信号号与动力线远离,分开布。内容的回复:可以把屏蔽线悬空,用屏蔽双绞线处理。但有干扰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干扰就会一直增加脉冲数,而不会减少脉冲数呢??比如,驱动器接收到的事21000这种数据呢?难道干扰就是增加脉冲数,有这个规律吗?驱动器上面是一些断路器,隔了一个线槽;右边也是个A5的伺服驱动器。

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你本来有10000个脉冲,外在的干扰波为20个,刚好抵消的概率很小的,因为频率振幅完全一样才有可能,所以干扰出现少脉冲的情况比较少。自己接触的A5基本都用的直驱上,所以环境都比较好,所以此类情况没有碰到过。一般的环境才用的松下A5,现在接触比较多的直驱是copley和elmo

我自己刚接触这些东西,昨天注册的账号进来的,以后还得向大家多多请教啊。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松下FP-X的PLC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定位不准,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都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我监控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PLC发出去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挺大的。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客戶為此付出10多萬代價 經歷三個多月 我的熱情與激情完全被工控網糟蹋光了 在我這裡也學不到 什麼 抱歉

我一直认为这个行业是经验占有很大比重,能否分享点经验,让我们这些菜鸟从中得到一些教训等,至少少走一些弯路。

我刚到这里来,希望多多照顾。别人的观点在于参考,更多的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定。我想不管你那一次成功与否,都是以后路上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經歷三個多月 我的熱情與激情完全被工控網糟蹋光了 在我這裡也學不到 什麼 抱歉

为什么说被工控网给糟蹋了啊?您是前辈,而且有处理过我碰到的问题。所以还请您给我们这些后辈提供些经验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修改了几个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监视接收到的脉冲数只相差几个脉冲。这是个好现象,只是忙于调试其他工位,只测试了10次左右,而且走距离也是在2000mm,也不会出现那种距离越长,脉冲相差越大的现象。

网友K:
楼主你这个PLC给定22727个脉冲,是不是用PLC特殊内部寄存器DT90xxxx来监控的啊,如果发送脉冲速度快了,这个监控有时候也不准,能将程序帖出来一段看看吗?

网友D:
恭喜 你才是高手 那跟我先前碰的的原因是不同 我那是電準位飄移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楼主你这个PLC给定22727个脉冲,是不是用PLC特殊内部寄存器DT90xxxx来监控的啊,如果发送脉冲速度快了,这个监控有时候也不准,能将程序帖出来一段看看吗? 内容的回复:

是用那个寄存器来监控的,而且我也用脉冲输出点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点,做高速计数器用,PLC高速计数的值跟发出去的脉冲数值是相等的,也就是说PLC本身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才是高手 那跟我先前碰的的原因是不同 我那是電準位飄移

我也是瞎搞的,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让我给碰上了。在前辈面前,我只是个菜鸟!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松下A5的400W伺服报警信号都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我拿来两台伺服驱动器测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有故障却不报警,而A5,750W的就报警。我开始以为是我的插头焊错线,但是我检查了N边都是没问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M:
用PLC控制伺服受到干扰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但是产生干扰的原因很多,有些干扰还是多种因素引起的,还是比较难查的。但从你的描述中感觉可能是信号线太长了,线子也可能比较细,才导致了上述问题。可以先把PLC拿到伺服旁边,用一根1米左右的信号线试一下,看有没有正常或改善。如果还有问题请把你的电话发到我的邮箱taoden@126.com,我会回复你。

网友D:
線太細 阻抗過大 也是造成電準位瓢移的原因之一

楼主:
对:taoden关于用PLC控制伺服受到干扰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但是产生干扰的原因很多,有些干扰还是多种因素引起的,还是比较难查的。但从你的描述中感觉可能是信号线太长了,线子也可能比较细,才导致了上述问题。可以先把PLC拿到伺服旁边,用一根1米左右的信号线试一下,看有没有正常或改善。如果还有问题请把你的电话发到我的邮箱taoden@126.com,我会回复你。 内容的回复:

信号线应该不算长吧。也就1米左右,因为驱动器和PLC都在电控柜里面。线径的话,我用的是0.3mm2的。而且也是带屏蔽的!干扰应该是有的,因为当时我怀疑PLC有问题,所以我临时换了另外一台PLC,但是PLC供电煤经过滤波器,在我下载PLC程序的时候,PC与PLC通信不上!

网友N:
可以肯定是干扰:

1、脉冲输入口是否接的光耦隔离端口

2、动力线和脉冲信号线分开走线

3、换开关电源,很多干扰信号是由电源引入的

4、将PLC的地线和伺服的地线连接

网友O:
看看伺服的使用手册,最高输入脉冲频率没超吧?

屏蔽层接地了吗?

楼主:
对:谢谢落关于可以肯定是干扰:1、脉冲输入口是否接的光耦隔离端口2、动力线和脉冲信号线分开走线3、换开关电源,很多干扰信号是由电源引入的4、将PLC的地线和伺服的地线连接内容的回复:

1、脉冲输入口还有不是光电隔离的吗???

2、由于电控柜设计的太过紧凑,所以没法动力线与信号线都走的事同一个线槽。

3、换开关电源可行吗???换了个开关电源也许会有同样的问题。

4、所有的地线都接到铜排上的。

楼主:
对:Like_MCU关于看看伺服的使用手册,最高输入脉冲频率没超吧?屏蔽层接地了吗?内容的回复:

A5的最大脉冲频率:光电耦合器输入时,500kpps;长线驱动器输入时,4Mpps。我用到的都不到100KHz。屏蔽线有接过地,也拆除未接地,都试过了!

楼主:
参数Pr5.3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参数名称叫“指令脉冲输入最大设置”,说明书上唯有明确的解释。我修改的就是这个参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P:
除了干扰,脉冲列是否匹配,还有电机刚性这块很重要!

网友Q:
你的脉冲哪是丢了,是多了啊。

网友R(2012-12-18):
您好,我这边也是用上位机给伺服系统法脉冲,在伺服系统这边也测得有少量脉冲丢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方面还是个菜鸟,还请各位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参数Pr5.3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参数名称叫“指令脉冲输入最大设置”,说明书上唯有明确的解释。我修改的就是这个参数,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让电机走慢点儿会好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我的客戶為此付出10多萬代價 經歷三個多月 ……

网友D:
老劉 你想嘲弄我嗎 你以為機台跑不準 原因僅有一個嗎 你也太天真

你要讓機台減速 這正是系統慣量不足較佳的解決方案 但是這是下下之策 少在這裡丟人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老劉 你想嘲弄我嗎 你以為機台跑不準 原因僅有一個嗎 你也太天真你要讓機台減速 這正是系統慣量不足較佳的解決方案 但是這是下下之策 少在這裡丟人

1、系统丢失脉冲,機台跑不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速度环失控!

2、你的“客戶為此付出10多萬代價 經歷三個多月 ”,笨鳥慢飛一年有这么两个活儿,就够吃够喝了!哈哈!

网友T(2013-11-25):
松下的吗。可以适当的把伺服的脉冲总数调小点。

网友U:
引用 楼主:
参数Pr5.3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参数名称叫“指令脉冲...

 一般杂讯都是尖峰脉冲,所以频率基本大于100K。将这个参数设小一点,就会把杂讯干扰过滤掉。现在大部分伺服驱动器都有类似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开集脉冲输入时的干扰问题。

网友V(2016-05-11):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修改了几个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监视接收到...

请问你调整了什么参数当时,我们现在做实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求教。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干擾原因是有的 但不是主因 這樣的問題 我曾處理過 是...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们用三菱电机做控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求教

网友W(2016-09-13):
引用 楼主:
参数Pr5.3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参数名称叫“指令脉冲输入最大设置”,说明书上唯有明确的解释。我修改的就是这个参数,问题就解决了。

你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还请多多指教,我的QQ是:1360188539

方便时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W: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修改了几个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监视接收到的脉冲数只相差几个脉冲。这是个好现象,只是忙于调试其他工位,只测试了10次左右,而且走距离也是在2000mm,也不会出现那种距离越长,脉冲相差越大的现象。

请问一下您是调的什么参数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修改了几个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监视接收到...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调整了什么参数当时,我们现在做实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求教。

请教一下,你当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Z(2018-11-12):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能加一下你球球或微信吗?

网友AA:
脉冲干扰,检查马达驱动器控制线,屏蔽,还有接地。如果都很难解决,还有马达可以设定滤波。肯定可以解决。几年前我遇到过两次,一次台达,一次三菱,一次安川。都完美解决。程序基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