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加热 温度在150度以内 控制在正负一度 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14):
蒸汽加热 温度在150度以内 控制在正负一度 如何实现? 用的EH2PLC 04PT-H2温度模块和04DA模拟量输出模块 电-气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4-20毫安)PT100 热电阻 (3个) 分别安装在进蒸汽温度口  锅内温度  和 出风温度口 出风温度口有一个30KW风机  温度传感器三线制(接屏蔽线)从现有硬件上能否实现正负一度   程序上该如何考虑 谁跟谁比较 谁反馈谁?

网友A:
用PLC作温度调节就更别想要精度,PLC的PID调节速度慢,设置不方便,不适合做过程控制。选错件了。

网友B:
配置上完全没问题.自己设定个常数当设定值,从温度传感器来的模拟量为反馈,适当变换后进PID输出个模拟量给阀门.

网友C:
原理上能够实现,但要考虑实际工艺情况,比如负载量变化是否频繁,是否波动频繁。

网友D:
搞个温控器最简单,PLC浪费。

网友B:
PLC本来就是设备上的资源,应加以利用.搞个温控器是简单,但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本来就是设备上的资源,应加以利用.搞个温控器是简单,但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能利用 就利用,  不过 想要 控制在 正负 1度 的范围 不大可能,因为你的温度变化区间很大,所以实现不了;

除非被控对象 温度变化区间 在  148 ~ 153 度直接,

网友B:
温度变化区间大小以及热惯性大小都不是问题,实现高精度的温度控制主要是看热量的消耗是否是线性或者有一定规律性.若热量的消耗不具备上述条件就做不到

网友F:
控温到波动度小于±1℃?。。。太简单鸟

。。。。

谁买俺村小土豆,控到小于±0.1℃,也简单泥~~~~~~~~

俺就拿小土豆的前身小黄豆,操练过波动度小于±0.03℃的恒温水浴,和波动度小于±0.3℃的气室恒温箱

黑黒嘿

网友A:
对:lgj3388关于PLC本来就是设备上的资源,应加以利用.搞个温控器是简单,但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内容的回复:

PLC的模拟模块多少钱?设备有这资源吗?PLC做温控,PID参数怎样设,好调整吗?如果你真的做过,那就说说经验吧!

很少有用PLC做温度控制,起码在知名企业的设备中没见过。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lgj3388关于PLC本来就是设备上的资源,应加以利用.搞个温控器是简单,但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内容的回复:PLC的模拟模块多少钱?设备有这资源吗?PLC做温控,PID参数怎样设,好调整吗?如果你真的做过,那就说说经验吧!很少有用PLC做温度控制,起码在知名企业的设备中没见过。内容的回复:

那应该用什么硬件做控制呢

网友A:
对:xiangan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lgj3388关于PLC本来就是设备上的资源,应加以利用.搞个温控器是简单,但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内容的回复:PLC的模拟模块多少钱?设备有这资源吗?PLC做温控,PID参数怎样设,好调整吗?如果你真的做过,那就说说经验吧!很少有用PLC做温度控制,起码在知名企业的设备中没见过。内容的回复:那应该用什么硬件做控制呢内容的回复:

PT100+PID调节器+气动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