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运行中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2-08-14):
(1)变压器内部音响很大,很不正常,有爆裂声;温度不正常并不断上升;储油柜或安全气道喷油;严重漏油使油面下降,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油色变化过快,油内出现碳质;套管有严重的破损和放电现象等,应立即停电修理。
(2)绕组故障 主要有匝间短路、绕组接地、相间短路、断线及接头开焊等。
(3)瓦斯保护故障瓦斯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轻瓦斯作用于信号,重瓦斯作用于跳闸。
①轻瓦斯保护动作后发出信号。其原因是:变压器内部有轻微故障;变压器内部存在空气;二次回路故障等。运行人员应立即检查,如未发现异常现象,应进行气体取样分析。
②瓦斯保护动作跳闸时,可能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引起油分解出大量气体,也可能二次回路故障等。出现瓦斯保护动作跳闸,应先投入备用变压器,然后进行外部检查。检查油枕防爆门,各焊接缝是否裂开,变压器外壳是否变形;最后检查气体的可燃性。
(4)套管故障 这种故障常见的是炸毁、闪落和漏油。
(5)分接开关故障 常见的故障是表面熔化与灼伤,相间触头放电或各接头放电。
(6) 铁芯故障 出现环流引起局部发热,甚至引起铁芯的局部熔毁。也可能造成铁芯迭片局部短路,产生涡流过热,引起迭片间绝缘层损坏,使变压器空载损失增大,绝缘油劣化。如判明是绕组或铁芯故障应吊芯检查。
(7)变压器油位异常 其中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当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低时,而其油温所应有的油位显著降低时,应立即加油。加油时应遵守规定。如因大量漏油而使油位迅速下降时,应将瓦斯保护改为只动作于信号,而且必须迅速采取堵塞漏油的措施,并立即加油。
②变压器油位因温度上升而逐渐升高时,若最高温度时的油位可能高出油位指示计,则应放油,使油位降至适当的高度,以免溢油。
③假油位:运行中出现假油面的原因可能有,油标管堵塞、呼吸器堵塞、防爆管通气孔堵塞等。

网友A(2012-09-23):
请教一下,干式变压器有哪些常见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干式变压器有哪些常见故障?

干式变压器最常见的就是变压器的温度问题,测温元件损坏,冷却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