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7.5KW变频器 带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 不换变频器

楼主(2012-08-15):
台达E系列7.5KW变频器 带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 不换变频器和电机的情况下  变频器设置什么参数可以让电机启动时带动负载 不过载报警

网友A:
本身你这选的应该启动不报警,现在启动报警吗?

网友B:
把加减速时间设置的长一点就不会报警了。。。

前提是负载不要超过电机的拖动功率,不然时间设的再长也没用。。。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匹配没有问题。关键你若果电机重负荷启动,那么变频器功率就有点显小,要考虑上一个稍大型号。坚持不换,在启动上做花样,设置启动斜坡时间长一点也只能是应急举措。

网友D:
轻载的无所谓,调下加减速就哦了,重载的话还是换达一档的。否则变频器使用寿命会降低。

网友E(2012-10-31):
一般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调到10S就可以了,时间启动不稳定可以增加他的增益补偿等,以及最低输出频率电压都可以增加启动的力矩的,若果保护可以调大保护电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