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多台PLC以太网通讯怎么连接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5):
各位,我用wincc与多台PLC进行以太网通讯,这个具体怎么连接,注意什么问题,上位机怎么设置,等等,哪位指点一下或提供点资料,谢谢!

网友A:
在wincc驱动tcp/ip下建立多个连接,一个PLC一个连接

网友B:
如果是普通以太网卡,用WINCC的内置驱动,最多连8个PLC。
如果用simaticnet,看你的授权是什么,IE SOFTNET-S7 LEAN,最多连8个PLC,IE SOFTNET-S7最多连64个。
用simaticnet,一台电脑最多一块普通网卡。
如果用KEP,一个网卡最多64个PLC,每台电脑最多可插16个网卡。
KEP是个好东西。

如果用1613,必须有simaticnet,不然只能当普通网卡用。如果用IE S7-1613授权,最多可连120个PLC。
每台电脑最多2个1613,共207个PLC,不是240个。

我想,你不会用1613的。

目前是1623替代1613,注意simaticnet的版本,要V8.0.1以上或是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