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RTU与变频器 -第35期(已结束)

楼主(2012-08-15):
讨论主题:目前国内游梁式抽油机采油占主导地位,各抽油机厂家和油田公司从增加系统效率和降低能耗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采用变频器控制抽油机电机的运行,避免了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也提高了电机的功率因数,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请谈谈RTU与变频器的配套应用?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100MP(相当于1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优先考虑参与次数少于3次的ID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远程控制终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RTU产品链,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基于RTU技术,安控科技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等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此外,安控科技还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安控科技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3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成立于1998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安控科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建立了一支以高级工程师和专业研究生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打造了一支经过市场历练的高效经营团队,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安控科技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已经拥有了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覆盖了所提供的所有自动化产品和控制系统。安控科技的研发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北京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部分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商务部出口研发资金项目,受到政府嘉奖与资助。

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北京市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第一批信用企业,安控科技在国内同行业中较早的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系统集成、建筑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等各类资质。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协作、严谨、勤奋、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级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网友A:
关于丹佛斯变频器MODBUS RTU的通讯

一:MODBUS  RTU规约概术
    MODBUS规约是MODICOM公司开发的一个为很多厂商支持的开放规约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果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二:丹佛斯MODBUS RTU概念
      DANFOSS 变频器在自动化领域中有着大量的应用,作为变频器专业供应商,DANFOSS 一直把提高产品的通信应用水平作为其重点工作之一。基于MODBUS RTU协议,DANFOSS 开发了相应的控制集成卡,通过这种集成卡DANFOSS变频器可以以MODBUS RTU 协议方便与SCADA和HMI等设备集成在一起。
          DANFOSS  VLT2800或VLT500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与FC300系列变频器的通讯类似

三:S7-200、台达PLC与丹佛斯变频器接线:

S7-200 DSUB9        DANFOSS
     3----+------------------68
     8------------------------69

台达PLC
正信号+---------------------68
负信号-----------------------69

四:丹佛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1.VLT5000或VLT2800变频器相关通讯参数设置:
561#---------2----RTU协议
500#---------1----485地址为1
501#---------5----9600
570#---------0----1停止位,EVEN校验
其他参数使用初始化参数

2.FC300或FC51变频器相关通讯参数设置:
8-30-----1----RTU协议
8-31-----5----地址
8-32----------波特率
8-33----------1停止位,EVEN校验

五:PLC的程序例子
如果该变频器加了MCO305同步卡或PROFIBUS卡,此通讯功能被占用。

例子:  1)如果是台达的PLC,该数据地址为该参数号P*10-1,
如3-10为参考值该地址为3099
2)如果是西门子S7-200的PLC,该数据地址为该参数号前面加4P再乘上10,
如3-10为参考值地址为43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站位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站位中!!!!!!!!!!!!!

网友A:
相关特殊辅助继电器:

网友C:
 油田作为一个特殊行业,有其独特的背景,油田中变频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游梁式抽油机控制、电潜泵控制、注水井控制和油气集输控制等几个场合。游梁式抽油机俗称“磕头机”,是目前各个油田所普遍采用的抽油机,但是目前的抽油机 系统普遍存在着效率低、能耗大、冲程和冲次调节不方便等明显的缺点。

1—底座;2—支架;3—悬绳器;4—驴头;5—游梁; 6—横梁轴承座;7—横梁;8—连杆;9—曲柄销装置; 10—曲柄装置;11—减速器;12—刹车保险装置; 13—刹车装置;14—电动机;15—配电箱

                       磕头机组成

    游梁式抽油机实物图所示,当磕头机工作时,驴头悬点上作用的载荷是变化的。上冲程时,驴头悬点需提起抽油杆柱和液柱,在抽油机未进行平衡的条件 下,电动机就要付出很大的能量。在下冲程时,抽油机杆柱转而对电动机做功,使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的运行状态。抽油机未进行平衡时,上、下冲程的载荷极度不均 匀,这样将严重地影响抽油机的四连杆机构、减速箱和电动机的效率和寿命,恶化抽油杆的工作条件,增加它的断裂次数。为了消除这些缺点,一般在抽油机的游梁 尾部或曲柄上或两处都加上了平衡重,如图1所示。这样一来,在悬点下冲程时,要把平衡重从低处抬到高处,增加平衡重的位能。为了抬高平衡配重,除了依靠抽 油杆柱下落所释放的位能外,还要电动机付出部分能量。在上冲程时,平衡重由高处下落,把下冲程时储存的位能释放出来,帮助电动机提升抽油杆和液柱,减少了 电动机在上冲程时所需给出的能量。目前使用较多的游梁式抽油机,都采用了加平衡配重的工作方式,因此在抽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中,有两个电动机运行状态和两 个发电机运行状态。当平衡配重调节较好时,其发电机运行状态的时间和产生的能量都较小。

变频器在抽油机的控制问题

      目前,在胜利油田采用的抽油设备中,以游梁式抽油机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其数量达十万台以上。抽油机用电量约占油田总用电量的40%,运行效率非常低, 平均运行效率只有25%,功率因数低,电能浪费大。因此,抽油机节能潜力非常巨大,石油行业也是推广“电机系统节能”的重点行业。

1 变频器在抽油机的控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再生能量的处理问题,如图2所示,游梁式抽油机运动为反复上下提升,一个冲程提升一次,其动力来自电动机带动的两个重量相当大的钢质滑块,当滑块 提升时,类似杠杆作用,将采油机杆送入井中;滑块下降时,采油杆提出带油至井口,由于电动机转速一定,滑块下降过程中,负荷减轻,电动机拖动产生的能量无法被负载吸引,势必会寻找能量消耗的渠道,导致电动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将多余能量反馈到电网,引起主回路母线电压升高,势必会对整个电网产生冲击,导致 电网供电质量下降,功率因数降低的危险;频繁的高压冲击会损坏电动机,造成生产效率降低、维护量加大,极不利于抽油设备的节能降耗,给企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是冲击电流问题,如图二所示游梁式抽油机是一种变形的四连杆机构,其整机结构特点像一架天平,一端是抽油载荷,另一端是平衡配重载荷。对于支架来说,如果抽油载荷和平衡载荷形成的扭矩相等或变化一致,那么用很小的动力就可以使抽油机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也就是说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取决于平衡的好坏。在平衡率为100%时电动机提供的动力仅用于提起1/2液柱重量和克服摩擦力等,平衡率越低,则需要电动机提供的动力越大。因为,抽油载荷是每时每刻都在变 化的,而平衡配重不可能和抽油载荷作完全一致的变化,才使得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可以说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就是平衡技术。

  对长庆油田几十口油井的调查显示,只有1~2口井的配重平衡较好,绝大部分抽油机的配重严重不平衡,其中有一半以上口井的配重偏小,另有几口井配重又偏 大,从而造成过大的冲击电流,冲击电流与工作电流之比最大可超过5倍,甚至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不仅无谓浪费掉大量的电能,而且严重威胁到设备的安全。同时也给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造成很大的困难:一般变频器的容量是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来选配的,过大的冲击电流会引起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动作而不能正常工作。

  除上述两方面问题外,油田采油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采油设备有其独特的运行特点:在油井开采前期储油量大,供液足,为提高功效可采用工频运行,保证较高产油量;在中后期,由于石油储量减少,易造成供液不足,电动机若仍工频运行,势必浪费电能,造成不必要损耗,这时须考虑实际工作情况,适当降低电动机转速,减少冲程,有效提高充盈率。

  2 游梁式抽油机的变频改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1) 大大提高了功率因数(可由原来的0.25~0.5提高到0.9以上),大大减小了供电(视在)电流,从而减轻了电网及变压器的负担,降低了线损,可省去大量的“增容”开支.这主要集中在供电企业对电网质量要求较高的场合,为避免电网质量的下降,需引入变频控制,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小抽油机工作过程对电网的影响。
  (2) 以节能为第一目标的变频改造。这点较普遍,一方面,油田抽油机为克服大的起动转矩,采用的电动机远远大于实际所需功率,工作时电动机利用率一般为 20%~30%,最高不会超过50%,电动机常处于轻载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抽油机工作情况的连续变化,取决于地底下的状态,若始终处于工频运行,也会造成电能浪费。为了节能,提高电动机工作效率,需进行变频改造。
  (3) 由于实现了真正的“软起动”,对电动机、变速箱、抽油机都避免了过大的机械冲击,大大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了停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以提高电网质量和节能为目的的变频改造。这种情况综合了上面两种改造的优点,是应用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网友C:
ECHO 5302/5303型抽油机控制器配套RTU的典型应用
  ECHO 5302/5303型抽油机控制器由控制器加保护箱组成。控制器配有显示器和操作键盘,可实现现场显示和操作。结合负荷传感器、位置开关可实现示功图、电流图的采集。
  控制器由控制模块、信号调理模块、电源模块、电台、显示器、键盘、控制继电器等几部分组成。其结构合理,安装牢靠,易于扩展和维护。
  保护箱分为防雨遮阳罩、仪器箱、接线箱三部分,可起防雨、防晒、防尘的作用。
Super 抽油机控制器结构:
  Super抽油机控制器有立式、挂式和卧式三种结构形式,控制器由Super RPC、电台、电台电源、避雷器、电源开关、接地汇流条、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强电接线端子及保护箱等组成。配件有负荷传感器、位置开关、手操器、显示屏加热器等。

    SRPC-1立式保护箱分为防雨遮阳罩、仪器箱、变送箱三部分,为双箱体、双开门结构。保护箱可起到防雨、防晒、防尘的作用。SRPC-1型抽油机控制器功能较全,一般需使用控制器支架埋地立式安装。

SRPC-2挂式保护箱分为防雨遮阳罩、仪器箱两部分,为单箱体、单开门结构。保护箱可起到防雨、防晒、防尘的作用。与SRPC-1型抽油机控制器相比,SRPC-2型缺少了电压、电流变送部分,但这些信号仍可以以4~20mA的形式接入。SRPC-2型抽油机控制器可采用挂式安装,可挂到通信天线架或其它支架上,安装较为方便。

SRPC-3卧式保护箱为单箱体、单开门结构,有较好的防护措施,可起到防雨、防晒、防尘的作用。SRPC-3型抽油机控制器体积较小,可安装于抽油机悬梁之上,一般用于检测功能较少,防盗要求较高的场合。

检测功能
  ·抽油机示功图、电流图检测,油井各种压力、油温检测,抽油机电压、电流检测,抽油
   机启停状态检测,盘根漏油检测,控制器门开关检测等。

控制功能
  ·抽油机空抽控制,间抽控制,连喷带抽控制,报警停机控制,运行时间控制。

远程通信功能
  ·抽油机启停的远程遥控,远程读取、设定工作参数。

现场操作功能
  ·通过显示器、键盘、手操器或笔记本电脑可现场显示示功图、电流图,现场读取、设定
   工作参数。通过手操器或笔记本电脑现场读取控制器数据,可存储,可回放显示。

控制类型
 空抽控制,间抽控制,连喷带抽控制,报警停机控制,运行时间控制,远程遥控。
典型应用

网友C:
英威腾CHV100系列变频器在游梁式抽油机上的应用

  游梁式抽油机是一种变形的四连杆机构,其整机结构特点像一架天平:一端是抽油载荷,另一端是平衡配重载荷。对于支架来说,如果抽油载荷和平衡载荷形成的扭矩 相等或变化一致,那么用很小的动力就可以使抽油机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也就是说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取决于平衡的好坏。在平衡率为100%时电动机提供的动力仅用于提起1/2液柱重量和克服摩擦力等,平衡率越低,则需要电动机提供的动力越大。因为,抽油载荷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而平衡配重不可能和抽油载荷作完全一致的变化,才使得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可以说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就是平衡技术。

  工作时,驴头悬点上作用的载荷是变化的。上冲程时,驴头悬点提起与悬绳器相连的抽油杆柱和液柱,在抽油 机未进行平衡的条件下,电动机就要付出很大的能量。在下冲程时,抽油机杆柱反转而对电动机做功,使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的运行状态。抽油机未进行平衡时,上、 下冲程的载荷极度不均匀,这样将严重地影响抽油机的四连杆机构、减速箱和电动机的效率和寿命,恶化抽油杆的工作条件,增加它的断裂次数。为了消除 这些缺点,一般在抽油机的游梁尾部或曲柄上或两处都加上了平衡重,这样一来,在悬点下冲程时,平衡重从低处上升至高处,平衡重位能增加。平衡重所增加的位 能由两部分构成:油杆柱下落所释放的位能与电动机产生的能量。在上冲程时,平衡重由高处下落,把下冲程时储存的位能释放出来,帮助电动机提升抽油杆和液 柱,减少电动机在上冲程时所需给出的能量。目前使用较多的游梁式抽油机,都采用了加平衡配重的工作方式,因此在抽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中,有两个电动机运行状态和两个发电机运行状态。当平衡配重调节较好时,其发电运行状态的时间和产生的能量都较小。

2.2改造方案对比

1)无变频改造。

  此方案利用抽油机本身配置的平衡装置,实现电机的运行耗能最小化。由于原油的稠度等是时刻变化的,但是配置不能实时调节,所以势 必造成大部分能量的浪费,及设备寿命的缩短。另外,上冲程时,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从电网吸收电能;下冲程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释放能量,电能直接回馈给电网,造成抽油机供电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对电网质量影响较大。

2)变频改造,加装制动单元

  如图2所示。在变频器主回路直流母线两端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在加装变频器后,电动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时,其产生的电能没有逆向流回电网的通路,所以势必引起主变频器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此时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CHV10018.5KW以下机型内置制动单元)系列可以选配制动单元,完全可以达到理想中的控制效果。

  对于变频器加装制动单元的情况,发电产生的能量不能回馈至电网而是就地消耗,所以还是会造成能量的浪费。但加装变频装置后,网侧功率因数大大提高(由原来 的0.25~0.5提高到0.9以上),大大减小了供电视在电流,从而减轻了电网及变压器的负担,降低了线损,可省去大量的“增容”开支。CHV100内 置的AVR功能可根据负载特性,智能调节输出。一方面可达到节能目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原油产量。避免电网质量的下降,减小抽油机工作过程对电网的影响。此 方式的缺点是必须解决制动电阻散热及寿命问题。

应用实例:

  CHV100-055G-6在江汉油田游梁式抽油机上成功应用。

  根据江汉油田采油工况,采用变频器加装制动单元对其部分油井抽油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江汉油田原油稠度不大,负载率比较低。采用再生能量就地耗散方案方能达到预期效果。且制动电阻散热问题仅通过加装柜顶风扇便可顺利解决。

  其接线图如图3所示:

配置表

电机参数

变频器型号

制动单元型号

制动电阻参数

55KW/690V

CHV100-055G-4

DBU-B5-064

10?/12000W

主要参数表

功能码

数值

描述

P0.00

需正确设置P2组参数,进行电机自学习,以提高低频输出转矩

P0.01

端子运行指令,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启停等

P0.03

通过外部电位器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

P0.07P0.09

——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0.11P0.12

——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1.00

P2.00P2.05

——

根据电机铭牌设置

P4.10

智能节能

P4.11

自动节能运行

P5.02

正转运行

P6.04

正转运行中

P6.05

故障输出

P6.07

运行电流显示

P8.32

缺省

出厂内置,无需更改。

  上述电路接线图可实现工变频转换,其中K1K2互锁。K1K3导通,变频运行;K2导通工频运行。制动率由制动单元控制板拨码开关确定。

  该套系统经过调试,运行正常,经检测,网侧功率因素有大幅提高。跟踪后期使用情况,与无变频时比较,节能约30%左右。符合预期。

3)变频改造,加装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电阻的散热寿命问题及节能效果不理想成为方案(2)实际应用中的技术瓶颈。针对上述情况,为实现节能优化,提高效率,可以采用变频器加装能量回馈装置方案,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所谓能量回馈装置,其实就是一台有源逆变器。按采用的功率开关器件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晶闸管(SCR)有源逆变器及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逆变器两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将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压反馈到电网,如下图3所示。

  加装能量回馈单元的变频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660V的异步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机,实现软起动,软停车及过程调速控制功能。其具备起动电流小、速度平稳、性能可靠、对电网冲击小等优点,避免对电动机、变速箱、抽油机造成机械冲击,大大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停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电网质量。

应用案例

  CHV100-075G-4在胜利油田游梁式抽油机上成功应用。

  胜利油田的工况与江汉油田有所不同,其原油稠度大,电机的负载率大。为实现节能最大化,此方案采用变频器加装能量回馈单元的方式。基本接线图如图4所示。其工/变频转换电路与图3中类似,不再画出。回馈单元型号为:RBU-075G-4

主要参数表【变频器部分】

功能码

数值

描述

P0.00

需正确设置P2组参数,进行电机自学习,以提高低频输出转矩

P0.01

端子运行指令,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启停等

P0.03

通过外部电位器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

P0.07P0.09

——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0.11P0.12

——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1.00

P2.00P2.05

——

根据电机铭牌设置

P4.10

智能节能

P4.11

自动节能运行

P5.02

正转运行

P6.04

正转运行中

P6.05

故障输出

P6.07

运行电流显示

主要参数表【回馈单元部分】

功能码

数值

描述

P0.00

1:端子控制:

端子S1有效:自动模式端子S2有效:手动模式

P0.01

键盘控制,手动模式

P0.04

设置回馈开始电压阀值

P0.05

回馈电压滞环(容差)

P0.06

P2.00P2.05

——

根据电机铭牌设置

P0.11

AO输出直流母线电压

P0.16

启动即运行

P0.19

欠压保护值

P0.18

回馈运行中

回馈模式:

自动模式

  自动运行时,回馈单元检测母线电压,自动执行运行停止。

  当母线电压大于P0.04开始回馈电压时,回馈开始。

  当母线电压小于P0.04P0.05电压值时,回馈停止。

手动模式

  当运行指令给定时,回馈单元一直回馈。

  由于变频器安装在野外,胜利油田当地的气候因素,昼夜温差大,易结露。为解决此问题,需在柜体内安装加热与抽湿装置。

  经过较长时间的应用比较,多套设备均运行稳定,且节能效果十分明显,节能率达到了40%50%。电网质量显著提高。

4)共直流母线方式

  对于同一井场上有多口油井的场所,可以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系统方案,即若干台抽油机的变频器将其直流母线联结在一起,利用各变频器的回馈能量不可能在同时发生的原理,将某一台变频器的回馈能量作为其它变频器的动力。这样即节约了能量,又防止了泵升电压的产生。此方式可以搭配方式(2)或(3)使用,效果更佳。

应用案例

  CHV100-055G-4在中原油田应用成功

  此方案参数设置方面与(2)、(3)区别不大。仅在接线图上有所区别,现将有差异部分做简图绘出,如图6。其他控制接线部分基本与上述两方案雷同。

  由于油井分布地理位置限制,此方案中大多为3台~4台变频器共一组直流母线。

此方案应用情况良好,节能效果明显,约为40%左右,且前期投入较适中。其必需条件是油井分布需在限制距离以内。

2. 3节能原理与数据分析

根据电机学原理:

其中:

n=电机转速

s=转差率

p=电机极对数

  以上可以看出,通过改变运行频率,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行转速。根据负载特性,电机运行转速下降,则电机轴功率下降。另通过变频改造,能量回馈单元将下冲程时产生的能量回馈给电网。另外,电网功率因数的提高所产成的节能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通过INVT多个系列变频器在我国多个大型油田的实际使用数据测算可得,在油田游梁式抽油机的应用中,变频节能比可达3050%,同时,产油量可增加20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水中鱼 --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引用 水中鱼 --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E:占座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水中鱼 --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引用 水中鱼 --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引用 水中鱼 --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E:占座位!

网友F:
Modbus协议是由美国MODICON(莫迪康)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发,有Modbus-RTU、Modbus-ASCII和Modbus-TCP 3种通信方式,其中Modbus-RTU、Modbus-ASCII使用RS-232、RS-422和RS-485串行接口进行传输。 Modbus协议具有良好兼容性和开放性,为各产商生产的工业控制器(如工控机、PLC、变频器和各种智能仪器仪表等)所采用,用于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网络)与其它设备之间的通信。常用的变频器品牌如ABB、三菱、海利普、东芝、LS、台达和安邦信等都兼容Modbus-RTU通信协议,这为变频器使用功能的扩展提供了空间,也为以电动机为重要执行元件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 Modbus-RTU协议信息帧  1.1 Modbus-RTU协议信息帧格式

  Modbus-RTU协议常用功能信息帧格式如下:

  Modbus协议通

  信采用主从通信技术,允许主机与一台或多台从机通信。每次通信均由主机通过信息帧发出请求信息,从机收到正确无误的请求信息后,通过响应信息帧返回相应的数据或状态信息以响应主机请求。信息帧是主机与从机之间进行Modbus-RTU协议通信的基础,由地址信息、功能信息、数据信息和错误校验信息4个部分按一定顺序组成,各信息数据分别存放在8位十六进制字节中。

  从机地址是从机唯一的通信地址,可设定值为1~247,0为主机对全部从机进行广播,从机不响应。功能代码是主机对从机的要求,从机根据要求执行相关动作。Modbus-RTU协议支持技术规范中规定从零开始寻址空间,所以在设定从机Modbus-RTU协议分配的保持寄存器开始地址时,实际的地址是设定开始地址的数值加上1。

  1.2 出错校验CRC码

  Modbus-RTU协议为保证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信息完整正确,在信息帧中加入出错校验CRC码。出错校验CRC码使用16位循环冗余的方法,占用2个字节,包含了一个16位的二进制值。CRC值由主机计算出来附加到信息帧上,从机在接收信息时重新计算CRC值,然后与接收到的CRC值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值不相等,说明信息帧有错误。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各种通信信息在传输中经常受到电噪声、电磁干扰以及其它干扰,数据和控制指令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使控制系统产生异常。Modbus-RTU通信协议在信息帧中加入出错校验CRC码,能够保证从机不去响应或执行在传输过程中发生改变的数据和指令信息,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生成16位循环冗余出错校验CRC码的步骤如下:

  (1)设置一个值为H0FFFF(即全部位均为1)的16位寄存器,称之为CRC寄存器。  (2)把第一个8位字节与CRC寄存器低位进行异或运算。将运算结果储存在CRC寄存器中。  (3)把CRC寄存器中的位向右(低位方向)移一位,最高位用0填补,检查最低位的值。  (4)如果最低位的值是0,则重复第(3)步;如果最低位的值是1,则将CRC寄存器与多项式HA001(1010000000000001)进行异或运算。  (5)重复上述第(3)步和第(4)步,直至CRC寄存器共向右移8位,这时一个8位字节的数据处理完成。  (6)重复上述第(2)步到第(5)步,进行下一个8位字节的处理。  (7)重复上述第(2)步到第(6)步,直到将信息帧所有字节均与这个CRC寄存器进行过异或运算。  (8)最后这个16位CRC寄存器中的值即为2个字节CRC校验码。

  三菱FX1N系列PLC生成CRC码的程序如图1所示。

  图1 生成出错校验CRC码的PLC程序

  2 Modbus协议通信系统组成

  Modbus-RTU协议通信系统组成如图2所示,由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三菱FX1N系列PLC和三菱FX1N-485-BD通信板组成。PLC通过RS-485通信板用屏蔽双绞线连接到变频器内置RS-485接口上,构成Modbus-RTU协议通信的传输通道。根据控制系统的作用和目的,在变频器上设定好Modbus-RTU协议通信参数和其它相关参数,并向PLC中输入已编写好的包含Modbus-RTU协议通信程序在内的控制程序后,PLC和变频器之间就可以进行Modbus-RTU协议通信。

  Modbus-RTU协议通信使用专用的信息帧,在主机PLC与从机变频器之间进行串行通信。PLC发出查询信息帧,变频器接收到正确的查询信息后向PLC返回发送响应信息帧,并执行查询信息帧所要求的功能。当变频器接收到异常的查询信息时,就返回错误响应信息帧或者不返回响应信息帧,同时不执行查询信息要求的功能。信息帧具有读取数据和写入数据的功能,使PLC不仅能够写入或读取变频器的参数,还可以对变频器发出控制指令并确认其运行状态,这样PLC就可以全方位监控变频器的运行。

  图2 变频器与PLC间Modbus协议通信组成

  3 ABB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

  为确保ABB变频器与PLC之间的Modbus-RTU协议通信正常畅通,需要对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进行设定,如表1所示。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需要设置与Modbus-RTU协议通信相关参数组:Group98可选件,激活Modbus-RTU协议RS-485串行传输通信;Group53内置通信协议,定义内置现场总线(EFB)通信协议的配置;Group16系统控制,定义系列系统控制参数(如锁定、复位和使能控制等);Group14继电器输出,设定每个输出继电器动作条件;Group13模拟输入,设定模拟输入的限幅值和滤波时间;Group11给定选择,选择、设定外部给定1、2的来源和性质;Group10输入指令,定义控制起动、停止和方向的外部控制源,电机方向锁定或允许电机正反转。其它变频器参数根据电机的工作环境、使用用途等因素进行设定。

  表1 变频器Modbus-RTU协议通信参数设定值

  4 PLC程序设计

  三菱FX系列PLC通过RS-485串行通信传输方式与变频器进行Modbus-RTU协议通信,RS串行数据传送功能指令是FX系列PLC进行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的功能指令。在RS功能指令驱动前,要对RS功能指令通信数据传送格式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8120进行设定。设定值是与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参数设定相对应的H0C99,即RS-485接口,无起始符和终止符,传送速度19200bps,2位停止位,无奇偶性,数据长度为8位。Modbus-RTU协议通信信息帧中的信息和数据是以8位字节形式传送的,要使PLC中的8位处理模式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1保持常通。

  每次用RS功能指令发送数据的同时,要用脉冲指令置位串行通信发送标志特殊辅助继电器M8122,发送结束后M8122将自动复位。在串行通信接收完成标志特殊辅助继电器M8123触点动作前,先要将RS功能指令接收的数据传送到其它的PLC数据寄存器中,再对接收完成标志M8122进行复位。PLC通过RS功能指令接收到从变频器返回来的数据,分别存放在高、低位数据寄存器中,因此要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合成处理,并将其传送到另外的数据寄存器中存放。ABB ACS系列变频器还支持H17(或者23)读/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功能码指令,即由H3(或者3)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指令和H10(或者16)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功能码指令合成的一个复合功能码指令。在编写与ABB变频器的Modbus-RTU协议通信程序时,采用H17(或者23)读/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功能码指令,可以大大简化通信程序,提高编程效率。

网友F:
一、 前言
我国的油田绝大部分为低能、低产油田,不像国外的油田有很强的自喷能力,大部分油田要靠注水来压油入井,靠抽油机(磕头机)把油从地层中提升上来。以水换油、以电换油是目前我国油田的现实,电费在我国的石油开采成本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石油行业十分重视节约电能、增产、减少设备维护等。
目前据统计我国抽油机的保有量在10万台以上,电动机装机总容量在3500MW,年耗电逾百亿KW·h。抽油机的运行效率特别低,在我国平均运行效率为25.96%,国外平均水平为30.05%,年节能潜力可达几十亿KW·h。除了抽油机之外,油田还有大量的注水泵、输油泵、潜油泵等设备,总耗电量超过油田总用电量的80%,。可见,石油行业也是推广“电机系统节能”的重点行业。
抽油机节能,其首选方案是采用变频器对其电机拖动系统进行改造,抽油机改用变频器拖动后有以下几个好处:
1)大大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到0.9以上),大大减小了供电(视在)电流,从而减轻了电网及变压器的负担,降低了线损,可省去大量的“增容”开支;
2)可根据油井的实际供液能力,动态调整抽取速度,一方面达到节能目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原油产量;
3)由于实现了真正的“软起动”,对电动机、变速箱、抽油机都避免了过大的机械冲击,大大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了停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4)提高了自动化水平,通过RTU系统,和上位机系统能对油井进行工况分析和诊断,通过分析的结果自动通过RTU发出指令来改变抽油机的运行状态,形成闭环控制,

但是,变频器用于抽油机电机时,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1) 冲击电流问题
如图1所示,游梁式抽油机是一种变形的四连杆机构,其整机结构特点像一架天平,一端是抽油载荷,另一端是平衡配重载荷。对于支架来说,如果抽油载荷和平衡载荷形成的扭矩相等或变化一致,那么用很小的动力就可以使抽油机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也就是说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取决于平衡的好坏。在平衡率为100%时电动机提供的动力仅用于提起1/2液柱重量和克服摩擦力等,平衡率越低,则需要电动机提供的动力越大。因为,抽油载荷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而平衡配重不可能和抽油载荷作完全一致的变化,才使得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可以说游梁式抽油机的节能技术就是平衡技术

(2)电磁干扰(EMI)问题,即变频器对微电脑控制器,传感(变送)器及通信设备的干扰问题。因为变频器是一个很强的电磁干扰源,变频器中的开关器件,以及产生的SPWM电压波形,会对控制及通信系统造成很大的干扰。干扰的途径,除了感应,辐射之外,也包括传导干扰。

(3)谐波干扰问题,变频器对输入侧产生谐波对变频器而言只要有整流回路就将产生非线性引起的谐波,按傅氏级数可分解基波和各次谐波,通常含有6m+1(m=1,2,3,…….)次。在变频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均有谐波。由于变频器是通过CPU产生6组脉宽可调的SPWM波控制三相6组功率元件导通/关断,从而形成电压、频率可调三相输出电压。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是由SPWM波和三角波的交点产生的,不是标准的正弦波用傅氏级数分解电压方波和电流正弦锯齿波可分析出包含较强的高次谐波成分。

因此 变频器的谐波产生危害不可忽视对容量大的电力系统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对于电力系统容量小的系统谐波的产生不可忽视。它对公用电网是一种污染,使电设备所处的环境恶化,给周围的通信系统和公用网以外的设备带来危害。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点:1、谐波使电网中电器元件产生附件的谐波损耗,降低输变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2、谐波会引起电网中局部串联或并联谐振,3、电流谐波将增加变压器铜损。4、谐波引起电动机附加发热,导致电动机额外温升并影响电机绝缘。
(4) 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问题
由于抽油机都在环境恶劣的野外工作,并且很多油井是无人值守的,所以,对变频器及RTU传输系统可靠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选用可靠性指标高的变频器品牌,又要给变频器在野外恶劣环境下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如设计防护等级高的双层密闭隔垫(保温)控制柜,对昼夜温差大的地区,柜内设计强迫风冷系统,可以将柜内的热量排出,并在柜底设计有冷空气入口,使之适合在夏季沙漠高温环境中使用。并使控制柜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及雨淋。

( 5 ) 信号传输问题,由于油田地处偏远地区或山区,油井的不集中等原因使信号较弱对无线传输存在很大问题。其次传输费用较高,导致实时性不强。

、变频智能控制系统

变频智能控制系统是保利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靠自身研发,技术力量为打造人性化,智能化,数字化油田而设计的高科技变频智能控制系统。变频智能控制系统代表着当今抽油机节能控制技术和建设数字化油田一项革命性突破,实现了四大突破:突破了原有单一变频控制和单一RTU传输系统,突破了安装有线传感器的困扰,突破了RTU和变频无闭环控制系统,突破了功图量油产液量不准。使现场安装简单,计量准确,诊断分析更优,减少工人劳动强度,尽量使抽油机的工作方式与油井的实际负荷及环境条件相匹配,提高抽油机的充满度,从而提高电动机的效率与功率因数,和系统效率,达到节能增产的目的。

1、变频智能控制系统是综合国内外先进技术,针对抽油机的特殊负载情况专门设计的具有变频控制,RTU传输和上位机分析等高科技产品。
该系统保留了游梁式抽油机诸多优点,结合先进的采油工艺,综合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电力电子等技术实现抽油机的智能控制:抽油机冲次和上下冲程速比无级调节,优化抽汲参数,达到增产、节能、自控的目标,最终提高抽油系统的系统效率。系统的人机接口界面设计极其简单,为现场人员的使用及维护带来极大方便。特别适用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油井,需要间歇工作的油井,经常断杆的油井,经常结腊的油井,经常改变井况的油井。
1.1产品设计原理:

图一:系统框图

该系统使用的关键设备变频器符合欧洲CE低压电器标准,符合国际UL508C电力转换设备标准,以及符合国际EN50081/2电磁兼容性EMC标准,
且有为抽油机专门设计的功能,内含直流电抗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减少了对电网的谐波干扰,提高了电网质量;谐波符合国际标准IEC61000-2-2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的THDV低于8%,内含RFI无线电射频干扰滤波器,极大改进了抗干扰和抗雷击功能;内含制动单元,能够有效地释放制动能量,形成集成控制,适应抽油机的特殊应用。抽油机变频监测控制系统是以“以人为本”设计理念使产品更具人性化。能进行远程状态监视。根据各种功能模块和相应的传感器的检测,将油井实测的相关数据、参数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至数控中心进行运算比对,并通过矢量变频调速技术对抽油机进行动态监测控制,以达到高效节能的自动化、数字化的控制目的。人性化的设计能进行通过HMI(人机交换界面)完成远程参数设定、 运行数据、状态显示、功图、日产油量等参数。
1.2. 变频器单元作为变频调速技术的实施单元,是整个系统最重要的器件之一,本系统配置的是保利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矢量型PL-900系列高性能变频器。PL-900系列高性能变频器是沿续通用变频器,在 V/F 控制上标准装备了矢量控制。和力矩控制可实时检测电机功率及输出转矩。变频器额定电压380-440V,额定功率范围5.5-75KW,过载能力为:200%*60秒。
? 开关环磁通矢量控制及开,闭环V/F控制可自由选择。
? 适合机械特性负载,针对流体负载和实际工况可酌情降档使用。
? 超低速高启动转矩,低速转矩可达150%额定转矩(100~300可设定)。
? 速度控制范围可达1:1000(在闭环控制模式下)。
? 速度控制精度可达 0.02%,频率精度可达 0.01%,输出频率分辨率可达0.01HZ。
? 加速时间可设定0.01秒,动态响应良好,负载适应性极强。
? 具有滑差补偿,转矩补偿,速度控制(ASR),键盘数据复制,自学习。
? PID调节,计时,节能,追逐防止等多种高级功能。
? 具有多功能输入,输出端子功能,多功能模拟输入,输出功能及串行通信接口。
? 具有7种参数的在线监视功能。
? 具有电机保护,瞬时停电处理及失速防止,频率检出,异常复位,过力矩输出,力矩极限,硬件保护功能及诊断功能,将避免机器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坏。
? 独特,先进的主回路设计及报警功能,将完全保证整体的高可靠性。
具有中、英、德等七种语言显示,界面友好。
1.3:智能控制单元是我公司针对油田而专门开发的控制系统用户可以在线监控线电压,相电压,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电流等电参量。对电动机有启动堵转、过载、欠压、过压、缺相、短路、欠载报警保护功能,及油田各项的地上效率和地下效率指标,和杆柱组合分析等功能。
上位机界面分析系统:

图五 变频控制栏能对抽油机远程启停机控制监测输出频率和功率

1.4:无线载荷位移模块用于采集示功图,位移,冲程,太阳能供电锂电池。频率426-441MHZ,低功率发射,高灵敏接受,抗干扰能力强,对油井的油压,油温进行无线传输,在线监测。
1.5 温控单元 抽油机控制柜中的电器组件对温度都有严格要求,因此必须检测和控制控制柜内温度。本单元主要器件包括温控仪、风扇,温度传感器和加热系统等。适应范围广 -40℃-75℃ 特别适用于沙漠高温及北部寒冷地区。
1.6 户外标准柜体,专利设计,双层保温设计, 防风沙 ,防护等级高。
2、产品特性:
针对国内各大油田的实际状况本产品在设计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性化设计具有工频和变频,手动和自动等多种工作模式的选择。远程给定频率调节冲次,自动调节运行状态等功能,极大的减少油田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油田数字化
本设计在国内大庆油田、吉林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已得到广泛应用效果明显操作简单等受到一致好评。
三、应用分析
功图分析 :

安装前后对比显示充满度提高了,冲次降低了,节能显著,系统效率提高了。
四、结论

1、解决了单一变频和单一RTU独立运行模式。实现了RTU和变频闭环控制系统模式
2、由于智能控制系统中电机软启动功能的使用,减少了对地面机械采油设备的机械冲击。延长了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采油成本。
3、由于智能自学习控制系统的使用。在国内首次完成了油田采出井的地下到地面的系统变化控制,使整个采出井开采系统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
4、该技术整合了无线通信、智能等多学科的新成果,打造数字化油田,远程监测抽油机运行电参数。功率图 ,电流图,示功图,油温,油压等。实时掌握抽油机运行状态。及油井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的建立。
5、实验认为,该技术对低渗透油田提高系统效率,延长检泵周期,节约电能和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都将起到很好作用。
6、完全实现油田数字化。

网友G:
变频器在游梁式抽油机控制中的应用

目前,对游梁式抽油机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

  (1)提高电网质量,减小对电网影响。这主要集中在供电企业对电网质量要求较高的场合,为避免电网质量的下降,需引入变频控制,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小抽油机工作过程对电网的影响。

  (2)节能。一方面,油田抽油机为克服大的起动转矩,采用的电动机远远大于实际所需功率,工作时电动机利用率一般为20%~30%,最高不会超过50%,电动机常处于轻载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抽油机工作情况的连续变化,取决于地下的状态,若始终处于工频运行,也会造成电能浪费。为了节能,提高电动机工作效率,需进行变频改造。

  节能改造的实施方案

  (一)、简单降速方式:直接加装变频器并将电动机运行频率降下来,降低电机转速,增加每个冲程的时间,达到节能效果。实际应用中能达到15%-30%的节电效果。

  (二)、变化冲程方式:经过实测井况和油水比例,根据游梁式抽油机的运行特性,对每个冲程中下降和提升设置不同的频率,随时调整电动机的转速,抽油杆慢速下降快速提升,不仅达到节电效果,而且能够有效地调整油水比例,提高产量。实际应用中对近40台改造后的游梁式抽油机现场实测,较工频运行时平均节电38%,如果再计算产油量的提高,综合效益非常可观。

  实际应用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游梁式抽油机发电状态产生能量的处理上。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采用变频器加能耗制动单元可较方便实现,这是以多耗电能为代价的,主要因为发电能量不能回馈电网造成。在未采用变频器时,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从电网吸收电能;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释放能量,电能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未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综合表现为抽油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对电网质量影响较大。但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变频器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须用电阻就地消耗,这是必须使用能耗制动单元的原因。

  使用环境对变频调速系统的影响不容忽视,变频调速系统安装位置大多数是野外的抽油机附近,降雨、结露、潮湿、冰冻、灰尘、昆虫、小动物都会对变频器造成严重损害,同时还要防盗。这些情况要在安装之初就充分解决,目前大多数现场采用的办法是双层、防水防尘配电柜来解决上述问题。这样基本上能解决野外作业的环境影响,但是同时造成散热不良的问题,为保证正常工作,需要在变频器容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

  电网质量对变频器的影响也很大,游梁式抽油机的供电线路较远,电网容易产生波动,很多对电网稳定要求高的变频器会经常出现过电压或者欠电压保护,因为变频器具备适应电网波动较大场合使用的特性,所以应用变频器以来,虽然电网有较大波动(310V――430V)之间,一直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G:
抽油机采用变频器係統後性能分析
  近年來,市場上直接針對抽油機的節電技術主要有兩大類:一是開發不同類型的抽油機節能電機,如超高轉差率電動機、三相永磁同步電機、高啟動轉矩雙定子結構電機和電磁調速電機等。但由於資金投入太大,在許多油田用節能電機取代普通異步電機尚無法全麵推廣。二是使用節能配電箱,其中包括定子繞組Y-Δ轉換調壓和電容器動態無功補償及靜態無功補償等。采用改變定子繞組的接法可以改變電機電壓,但電機隻能得到固定電壓,節電效果並不理想。雖然有些裝置采用雙向晶閘管實現定子電壓隨負載變化連續調節,節電效果較好,但是電源電流波形發生畸變,電網諧波汙染嚴重,不宜大麵積長期使用。而采用變頻調速控製,則可以改變抽油機長期處於低效做功的狀態,使其工作方式與油井實際負荷相匹配,保證每次都抽油,減少低效甚至無效抽取,從而降低電費開支,減少維護成本,提高運行效率,圖3為過去抽油機的控製方案。

       在抽油機采用倫茨變頻調速技術後,有如下幾個方麵的顯著效果:
  (1) 變頻器具有軟起動功能起動時電流較小,對電網衝擊小,起動時能耗大為降低。避免了啟動時的相當於3~7倍的額定電流,避免了不必要的電能損耗。耗同時減少了對電動機,變速箱,抽油機等大機械的衝擊,延長了相關設備的使用壽命。在工作中電機的功率因數可從0.2~0.5提高到0.9,減輕電網和變壓器的負擔, 降低線損,大量減少了無功損耗;
  (2) 引進變頻器控製可實現設備上,下行程自動識別從而控製抽油機上、下行程的電機運行頻率分別可調,以改變抽油機上、下行程的運行速度。亦可對變頻器能耗製動進行準確控製,以使變頻器更適應該運行工況。加上抽油機衝次的任意調節,可使用抽油機的抽汲參數對不同油井而言更趨合理,當調節適當時,可提高泵的充滿係數,減少泵的漏失,從而提高泵效達到增產目的。衝次的任意調節,可不停機調節產量,解決了因更換皮帶輪調速造成的停產,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達到滿足泵效的情況下耗用最少的電能;
  (3) 由於抽油機下行時負載性質為位勢負載,變頻器加裝能耗製動功能後恰能適應其工況。對於改變抽油機轉速調節最佳工作狀態帶來很大方便。在現場應用中感覺到,上行速度慢於下行速度的工作方式往往較為理想,在提高了泵的充滿係數的同時也提高了泵效,從而提高了采油量。分段轉速控製,通過變頻器對抽油機轉速調節,根據抽油機的特殊工況,把轉速控製細化為上衝程轉速和下衝程轉速控製,在上衝程時電機工作在50Hz以上,提高轉速,下衝程電機工作在20~30Hz減小轉速,從而降低漏失,提高泵效;
  (4) 油田采油的特殊地理環境決定了采油設備有其獨特的運行特點:油井的供油狀況不是保持不變的,抽油機工作情況的連續變化,取決於地底下的狀態,若始終處於工頻運行勢必造成電能浪費。另一方麵,油田抽油機為克服大的起動轉矩,采用的電動機遠遠大於實際所需功率,工作時電動機利用率一般為20%~30%,最高不會超過50%,電動機常處於輕載狀態,造成巨大的電能浪費。若應用高效回饋型製動單元,結合倫茨變頻器實現“變頻+回饋”的完美節能增效控製方式,相比將抽油機發電狀態產生能量用電阻就地消耗,通常能夠將白白消耗的多大20%的電能回饋電網,在提高泵效的同時,達到最佳節能效果。

4 倫茨變頻器具體特應用和參數設置
  隨著現代電力電子技術的發展,倫茨變頻器已是十分成熟的電氣產品,並且其價格也已經大幅度下降,在抽油機上大量推廣變頻調速節能改造已經成為可能。
   目前,在國內的油田所采用的抽油設備中,采用變頻調速進行控製的節能效果十分可觀。主電路如圖4所示。倫茨(Lenze)公司是歐洲率先將變頻技術應用於交流調速係統開發的廠家,並於20世紀90年代建成了歐洲第一條全自動化變頻器生產線。在變頻器及其他所有產品的設計和製造過程中,倫茨始終遵循通用性、開放性、靈活性兼備的原則。完整的產品體係,合理的等級搭配,以及強大的普適性使倫茨變頻器廣泛應用於石油化工行業的各種機械。倫茨係列變頻器卓越的品質,眾多的功能,緊湊的設計,簡易的操作安裝,代表了當代變頻器發展新潮流。卓越的性能首先表現在轉矩特征曲線中。倫茨係列變頻器可提供2倍額定轉矩、1.5倍額定電流。根據拖動與再生運動狀態極限電流的分別設定,給出每個操作點的製動保護。因此驅動係統可承受大負荷並可提供高動態性能。在5~50Hz的頻率範圍內,在無速度傳感器方式下,速度控製精度可高達1%以內。兩套參數集可通過端子切換以適應不同工藝要求,每套參數集可提供4個頻率段,先進的FTC控製方式,可在任意頻率下無需製動單元進行直流製動,內置PID調節器、皮帶監控(V020版本)。如圖5所示,變頻器的參數見附表。某油田采用倫茨55kW變頻器一次改造128眼油井,收到了良好的節電、增產的雙重效果,其它油田應用效果亦較理想。根據以往實例,節能均在20%以上,並獲得不同程度的增產。

网友G:
        Super E50系列模块化RTU是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控科技)集多年的站控系统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站控RTU产品,可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设备的控制。该产品采用了先进的32位ARM技术,高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整个系统功能强大、操作方便、集成度高。不仅能胜任逻辑、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完成数据处理、高速计数、模拟量控制、PID、RTD、TC、通讯联网等功能。其程序开发方便,可与上位机组成控制系统,实现集散控制。该产品具有多种配置和可选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领域,设计开发成各种控制系。
         相比于目前国外产品价格偏高,后续维护服务困难的局面,该产品在硬件体系和软件开发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民族品牌固有的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务来取胜,相比于其他国内产品,该产品通过更尖端的技术,更稳定的性能,更灵活的扩容,更高的品质来取胜。

系统结构

开发工具
         传统RTU系统的工程开发工具一般采用各自独立的系统,各家知名RTU各有特色,但互不兼容一般RTU开发和使用人员必须进行专业的培训才能胜任对RTU系统进行开发、使用和维护,各种RTU工程的建设投资、运行和维护成本都很高。随着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RTU系统适用在各种不同的工业场合的应用,不同RTU系统之间数据互通互用的要求越来越强,用户对于RTU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安控科技Super E50 系列模块化RTU系统工程开发工具EOpen就是针对用户的这种要求而开发的新型RTU系统,该系统采用国际标准IEC61131-3,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开放性。EOpen源自德国INFOTEAM公司的OpenPCS系统,该系统已获PLCOPEN国际认证。源于其开放性和兼容性,可以在用户的新建系统及旧系统改造中,节省大量的投资。
          EOpen采用符合IEC61131-3标准的IL、LD、ST、SFC及FBD/CAC等语言,用户及开发工程师可以根据工程的控制特点及要求选择其中一种语言或几种语言进行组合灵活使用,工程师可以快速高效的完成自动化工程的建设。

网友H:
RTU与变频器可以用MODBU进行通信

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转向等状态,传统采用模拟方式控制。为提高系

统的自动化程度,使变频器保持工作稳定、安全可靠,现多采用数字方式控制变频器,通过设计上位机程序对变频器进行监控。我们以带有 RS-485 通信接口、采用modbus rtu 协议的东元系列变频器为研究对象,通过PC 机标准串口(RS-232)与变频器(带RS-485 口)实现连网,实现变频器正/反转、起/停状态的控制,以及变频器频率、电压、电流等参数的在线监测与控制,提高了产品质量。

网友H:
MODBUS RTU 模式
MODBUS 协议是从1979 年Modicon 公司最初提出的,作为工业串行链路的事实标准。
Modbus 通讯有两种串行传输模式,在标准的Modbus 网络中,控制器可以配置为 ASCII 或RTU 中的任意一种通讯模式。MODBUS RTU 通讯模式的编码系统:8 位二进制,十六进制。字节的位:1 个开始位,8 个数据位,1 位奇偶校验位,1/2 位停止位。RTU 发送方式:字符或字节按照一定的顺序发送, 从最低标志位到最高标志位。错误检测域为CRC(循环冗长检测) 。一典型的RTU帧消息帧如图1 所示:

MODBUS 信息的帧结构在RTU 模式中,新的信息总是以至少 3.5 个字符的静默时间开
始。紧接着传送第一个域:设备地址。每个域的允许传输字符都是十六进制数0...9,A...F。网络设备始终监视着通讯总线的活动, 包括静默时间。当接收到第一个信息域(即地址信息),每个网络中的设备都对此进行译码, 以确定所要寻址的设备。随着最后一个字符的传输结束,又产生类似 3.5 个字符的时间间隔,用来标志本次信息传输结束, 即将开始一个新的信息。整帧的信息必须以一个连续的数据流进行传输。如果信息结束前存在超过 1.5 个字符以上的间隔时间, 接收设备将清除这些不完整的信息, 并错误的认为随后一个字节是新一帧信息的地址部分。同样的, 如果一帧新信息的开始与前一信息的间隔小于 3.5 个字符时间,接收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信息的继续。由于信息的错乱, 最终的 CRC 域将不正确, 导致产生一个故障。

网友H:
硬件连接框图
RS-485 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方式实现通信。由于传输线通常使用双绞线,又是差

分传输,所以又极强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RS-485 最大的通信距离可达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RS-485 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RS-485 总线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RS-485 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 个节点。本设计采用带有 RS-485 接口的东元7200cx 单相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转,上位计算机和变频器进行通讯,计算机通过读写变频器的参数来监控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变频器监控方案连线图如图2 所示:

因为一般计算机只配有 RS-232C 接口,为了与变频器的485 口相连,我们采用了RS-232/RS-485 转换器。

网友H:
变频器通信功能设置
此变频器控制命令和方式有三种:数字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和 RS-485 通讯控制,所以
要实现变频器与PC 机的通信,要对变频器做必要的初始化工作。变频器的默认出厂设置为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这不符合我们与PC 机通讯的要求,为了能使变频器与PC机之间通讯,我们对变频器作如下设置:在控制资料暂存器中使能RS-485输入/输出端子;在监视资料暂存器中使能RS-485 通信传输异常及其它通信异常位;在参数资料暂存器中设定Pn69 设备地址(范围从01-31,如设为1)、设定Pn70 通信传输参数(传输速率与校验方式,如Pn70=1001 表示波特率为9600bps,偶校验);设定Pn71 通信异常时变频器停止方式(如Pn71=XX01 表示自由运转停止)。

变频器功能码设置见表 1。

网友H:
上位机监控程序设计
采用开发工具 DELPHI,在 DELPHI 环境中通过调用MSCOMM 控件进行程序设计。上位机
的程序主要解决下列问题 : 数据编码 、求CRC-16 校验码 、成帧 、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理 、出错重发等。在本系统中MSCOMM 控件通信参数的选择为“9600, N,8, 1"。采用的是查询驱动方式。通过定时检查 InBuffercount属性值来判断输入缓冲区中是否接受到相应数目的字符,从而进行读取和发送数据的操作。

网友H:
通过对带有 RS-485 通信接口的变频器的研究,设计了可行的变频器网络监控系统方案,实现了变频器正/反转、频率、电压、电流等参数的在线监测与控制。提高了变频器控制的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

网友I:
  对于这类讨论如果一味的转载一些论文,文章等,是不是失去了讨论的意义,起码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J:
游梁式抽油机是目前各个油田所普遍采用抽油机,目前抽油机系统普遍存着效率低、能耗大、冲程和冲次调节不方便等明显缺点。
        针对传统游梁式抽油机, 芬兰瓦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利用其高性能VACON变频器开发出专用软件。芬兰瓦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Vacon OYJ简称芬兰瓦肯)位于芬兰工业城市-瓦萨,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VACON品牌变频器大型生产企业。拥有16,000平方米生产车间,4条自动化生产线,每年产量达到120,000台,产品功率覆盖0.55kW~2200Kw。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变频器专业制造商。凭借雄厚研发实力、丰富设计经验、独到见解、世界级营销和服务网络、优质可靠变频器产品,成为世界交流变频传动领域尤其是低压变频器领域主要领导者之一。
我单位针对传统游梁式抽油机特点和油田实际应用情况所设计新型智能化电气油田抽油机多功能控制柜。该控制柜采用Vacon可编程变频器为核心,采用VACON变频器开发出专用抽油机软件,游梁式抽油机机械结构和油田采油井实际情况,自主开发设计游梁式抽油机多功能控制柜。该控制柜可以适用于目前常见游梁平衡、曲柄平衡和复合平衡三种游梁式油田抽油机。实际应用时,当输入必须抽油机参数后,控制器将对抽油机进行静态建模;实际运行时,控制器将抽油机实际运行情况,实时修改抽油机数学模型,达到增产节能目。
2 游梁式抽油机工作原理
        当游梁式抽油机工作时,驴头悬点上作用载荷是变化。上冲程时,驴头悬点需提起抽油杆柱和液柱,抽油机未进行平衡条件下,电动机就要付出很大能量。下冲程时,抽油机杆柱转而对电动机做功,使电动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抽油机未进行平衡时,上、下冲程载荷极度不均匀,这样将严重影响抽油机四连杆机构、减速箱和电动机效率和寿命,恶化抽油杆工作条件,增加它断裂次数。消除这些缺点,一般抽油机游梁尾部或曲柄上或两处都加上了平衡重,如图1所示。这样,悬点下冲程时,要把平衡重从低处抬到高处,增加平衡重位能。抬高平衡配重,依靠抽油杆柱下落所释放位能外,还要电动机付出部分能量。上冲程时,平衡重由高处下落,把下冲程时储存位能释放出来,帮助电动机提升抽油杆和液柱,减少了电动机上冲程时所需给出能量。
        目前使用较多游梁式抽油机,都采用了加平衡配重工作方式,抽油机一个工作循环中,有两个电动机运行状态和两个发电机运行状态。当平衡配重调节较好时,其发电机运行状态时间和产生能量都较小。
3 抽油机控制器设计原理
         VACON变频器具有可编程功能,其编程工具Vacon NC1131-3 Engineering是一个符合IEC1131-3标准图形化编程工具,它可以用来设计Vacon NX特殊控制逻辑和参数。它包含了基本功能模块和高级功能模块,如各种滤波器,PI控制器和积分器。VACON NC1131-3可以创建参数,故障信息和其他与应用相关特性。本系统中,如采用普通变频器,为防止变频器过压报警,必须加制动电阻,制动电阻消耗能量,达不到系统节能要求,利用VACON变频器具有可编程功能,利用抽油机工作时,驴头悬点载荷是非线性变化。设计变频器应用程序,电动机负载转矩变化情况,变频器将实时计算抽油机此时应该运行速度,实时计算上、下冲程时间,使下冲程速度加快,而上冲程速度变慢,达到增产目,同时当抽油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时,变频器将控制电机采用抽油机惯性运行,而不输出任何转矩。采用这样计算方法后,抽油机工作所需转矩和电流将明显减小,抽油机速度快时,其输出转矩小,速度慢时,其输出转矩也比工频时小,达到节能目,同时也避免了控制器过压故障。
3.1 Vacon变频器应用程序设计
   电动机起动时采用专用抽油机变频起动程序
抽油机起动转矩和电流较大情况,采用了特殊起动和运行方式,减小其起动时电流冲击,并确保抽油机任何位置都能很好起动。
   电动机工作时实时计算修改上、下冲程速度,保持恒定抽油时间
每次采油量不同,可能造成每次抽油机运行时间长短都不一致,所设计抽油机专用程序中,将实时计算上、下冲程速度,保持恒定抽油时间和速度。
平衡负载模式控制方式如图2 ,此模式下,电动机没有很清晰发电状态。
        电机转矩变化规律,控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3所示,设计智能控制器,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控制器输入信号为与冲程次数对应电压信号,反馈信号为变频器输出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信号。
智能变频器控制程序设计规则:如图2
位置1为第一计数起始点。此参数定义为转矩百分数,当转矩高于这一参考转矩极限时允许计数器开始计数。
时间2 低参考值允许时间。转矩必须高于位置1时间。此时间采用低频率参考值。
位置3 第一转矩中间点。转矩小于位置3且当时间2到后采用高参考频率值。
时间4 高参考值最小时间。给定高参考值后直到允许低参考值最小时间。
时间5 高参考值最小循环时间。高参考值后直到再次为高参考值最小时间。
位置6 第二计数起始点。此参数定义为转矩百分数,当转矩高于低参考极限时允许计数器开始计数。
时间7 高参考频率值允许时间。转矩必须高于位置6时间。此间采用高参考值。
位置8第二转矩中间点。转矩小于位置6且当时间7到后采用低参考值。
3.2 实验调试结果分析
        抽油机多功能控制柜辽河油田洼3737井、海C9-17井投入实验运行,控制柜运行稳定,节能效果显著。变频器运行参数曲线如图4所示。抽油机上冲程要慢,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 图中电动机转速低,变频器输出频率低, 电机转矩为正,直流母线电压低。抽油机下冲程要快,部分时间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图中电动机转速增加,变频器输出频率高, 处于发电状态时电机转矩为负,直流母线电压很高。

系统设计指标为节电率15%,增产率5%。系统运行实际数据如下表:达到了设计要求。
井号及电机型号 洼3737 y280m-8 海C9-17 y280m-12
工 况 变频 共频 变频 共频
有功日均耗电 137度 188度 135度 143度
无功日均耗电 33度 799度 27度 778度
有功节电率 27%  5.93%
无功节电率 96%  96.6%
综合功节电率 34.9% 18.37%
日均液量 12.15吨 9.225吨 23.1吨 20.1吨
变频实验增产率 31.7% 9.95%

4 结论
        本系统充分利用了VACON变频器具有可编程功能,实现了其它普通变频器无法实现功能。,本系统具备如下优点:
1 人机界面友好,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控制柜上具有控制器操作面板和各种操作运行按钮,操作方便。
      控制器显示面板可以直接显示变频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电机运行消耗能量,运行时间,抽油次数等。变频器运行参考可直接设置抽油机抽油次数,改变传统设置电机运行频率操作方式,具有良好人机界面。
2 运行安全,性能可靠
        该控制柜内没有任何PLC,基于变频器特殊控制程序进行控制,具有工频和变频操作方式,且这两种操作方式互锁,并相互独立,控制柜所采用变频器也具有宽广输入电压范围,使控制器运行更安全,性能更加可靠。
3 高效节能,增产
        控制器内无任何制动电阻,当抽油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时,变频器自动提高电机运行速度,并储存发电机状态能量,比传统设计方式,减少了不必要能量损失。
        变频器控制程序是油田实际情况,特殊开发控制程序,它能自主判断抽油机运行上下冲程,油井实际情况,实时调节上下冲程速度,达到实际抽油时,不更改每分钟抽油次数,但增加每次抽油时采油量,提高抽油机产量。

网友J:
    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在抽油机节能改造中的应用
   我国的油田绝大部分要靠注水来压油入井,靠抽油机把油从地层提升上来。以水换油,以电换油是目前我国油田的现实。如何提高采油效率,降低采出液的吨液能耗,提高产量,使抽油机的参数更好的适应地上 、 地下工况,使现场抽油机调节更为方便,成为大家的焦点。

    目前,在油田抽油机设备中,以游梁式抽油机使用方便 、 可靠,是目前油田采油生产中的主要设备,应用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下面以游梁式抽油机为例,介绍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在其上面的应用。

    2 . 游梁式抽油机工作原理

    游梁式抽油机其工作过程为:用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带动皮带轮,皮带轮带动两个很重的钢质滑块的旋转往复运动,依靠杠杆的作用,将盛油器提上放下,而将油带出地面进入输油管道中或储油罐中,完成抽油过程。

    抽油机电机的负荷是一周期性脉动负荷 , 并迭加有瞬间的冲击。为了减小抽油机上下冲程负荷的波动 , 一般都配有平衡块。为了保证足够大的启动转矩 , 抽油机电机正常运行时负荷率很低 , 一般在 20%~30% 。低负荷率运行,造成功率因数低 , 效率低 , 电能浪费大。
    因此,在设计选配抽油机电机时,普遍的做法是令其抽取量大于实际负荷。它所带来的新问题是当抽油机排量过剩时,抽油机的运行会出现无功抽取,出现空抽或泵空状态,过剩的抽油能力令抽油机的无功抽取时间增加,造成油井开采的电费成本居高不下,能源浪费十分严重。因此,抽油机的节能潜力非常可观。
    节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电动机本身考虑,提高电动机的负荷率和效率;二是从系统考虑,改变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使机 、 杆 、 泵整个系统达到较好的配合,提高系统效率。两者比较,后者的节能潜力比前者大得多。在游梁式抽油机上应用变频调速技术不仅机 、 杆 、 泵整个系统达到较好的配合 , 自动化程度提高,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工作量,而且节能效果明显,综合效益显著。

    3 . 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工作原理

    根据抽油机是交变工作载荷的特点,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内置了专用的运动控制程序 。 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可以根据油井的实际情况,由操作设置油井工作参数和工作方式,经过运算处理后,变频器自行调整抽油井工作制度,改变抽油机的冲程频次,达到上 、 下冲程间的平稳过渡。变频器本身具有抽油机所需的各种保护功能及相应的放电回馈电路,而且风机可以有温度自动控制,也节约相应的能源消耗。

    我们针对抽油机载荷的特殊性和野外工作特点,按照严格的工业标准设计 、 制造抽油机专用变频器,把制动电路 、 回馈电路 、 无线滤波器 、 线路电抗器和防雷击装置集成到专用变频器中,增强整机的可靠性。

    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如图 1 示 :

图 1变频器主电路原理

    4 . 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可根据井下供液情况,自动调整抽油井工作制度,使游梁式抽油机的固定动态特性变为可根据油井开采情况自动调节的可变动态特性,提高泵充满系数及排量系数,达到节能,增产,无级调速的效果。

    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采用动态调节抽油机的冲程频次和上 、 下行程的速度,达到节电又增产的目的。

    (1)可以动态调节 抽油机的冲程频次,节电。抽油机的冲程频次可以通过机械的方法调整,但是,一旦调整好之后,人是不可以经常改动的,并且通过皮带轮直径调整频次的方法是有限的,不能动态适应油井负荷的需要。而变频调速则能动态调整抽油机的转速, 可无级调节抽油机冲次, 从而调整泵的充满度,提高抽取效率,增加原油产量,减少了电机功率,实现了节能目的。

    (2) 可以动态调节 抽油机的上 、 下行程的速度实现节能增产的目的。由于采用变频调速技术,通过上 、 下死点位置传感器 控制变频调速器上、下冲程输出不同频率的电源,从而使电动机上、下冲程转速不同,可无级调节抽油机上下冲程速比。 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地调整每一冲程下行程的速度,可以提高原油在泵的充满度;而适当提高上行程的速度,则可以减少在提升过程中的漏失系数,有效地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原油产量。节电,节能。

    5 . 现场应用

    由于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对抽油机实行软启动,启动电流大幅度降低。功率因数由 0.3-0.5 上升到 0.9 以上。提高了功率因数,减少了无功损耗。

    风光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可根据油井工况对冲程频次和上下冲程的速度进行调节,使油井供排系统达到动态协调,在青海油田 30 口油井上,由实验前后的数据表明,单井的平均增产 20% ,单井的平均节电率为 20% 左右。

    我们分别选前期井 、 中后期进行了变频改造。

    在前期井中,由于井刚开采,储油量大,为提高功效,我们采用提高抽油机的冲程频次的方式,让变频器运行至 65HZ ,频率提高了 1/3 ,相应地电机转速提高了 30% ,其采油量也相应提高,其综合采油率可比工频情况下多采油 20% ,工效提高了 1 . 2 倍,很受油田采油工的欢迎。

    在中 、后期井中,由于井储量减少,供液不足,电机若仍工颇运行,势必浪费电能,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因而我们采用调整抽油机的 冲程频次和选用上快下慢的开采工艺,一般将变频器的频率运行至 35~45HZ 之间,这样电机平均转速下降了 20% ,加之采油设备一般负荷较轻,其节电率可达 25% 左右。还有另外在开采稠油井的中后期,因原油黏度上升,经常发生驴头和光杆 “打架”现象,通过调节 冲程频次和选用上快下慢的开采工艺,避免了 “打架”,延长了开采时间,提高了原油产量。

    6 . 应用注意事项

    (1)由于抽油机的起动转矩大,所以设置合适的转矩提升曲线,不合适转矩提升曲线(电压不足或过高)都会使电流增大。

    (2)在抽油机滑块下降过程中,负荷减轻,电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其再生能量将传人变频器,通过逆变回路的续流二极管整流而变成直流加在主电路上,造成主电路母线电压升高,频繁的高压会损坏变频器的主器件,包括电解电容及功率模快,因此需加制动回路,让再生电压能及时地释放掉,保证主回路器件在安全的电压下工作。再生制动电路原理如图2示

图 2 再生制动电路原理

    7.结束语

    变频器具有软起、停功能,减少了对抽油机杆的机械冲击,保护了电机及机械设备,减少维修量,变频器对过压、欠压、过载、短路及电路失速都能可靠地保护。总之, 变频控制技术在抽油机上应用,对抽油生产设备来说是一个很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抽油机的运动特性和动力特性,使抽油机 —抽油杆—抽油泵达到动态协调,使有杆抽油系统和油井供液系统达到动态协调。 抽油机应用变频器,即可以提高工效,增加采油量,又可以节约电能,保护电机及设备,其应用前景是十分广泛的。在能源日益紧张的今天,相信变频器在抽油机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的。

网友J:
1 引言
游梁式抽油机是国内外各大油田的主要机械采油设备,据报道我国抽油机总数已达20万台,每天耗电量超过5000万kwh,而抽油机总体效率很低,一般低于30%。如何节能、降低损耗和提高抽油机械的自动化程度是油田长期以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游梁式抽油机用电动机节能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电动机本身考虑,提高电动机的负荷率和效率;二是从系统考虑,改变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使机、杆、泵整个系统达到较好的配合,提高系统效率。两者比较,后者的节能潜力比前者大得多,是游梁式抽油机电动机节能的主要研究方向【1,2】。实践证明,在油田设备上应用变频控制技术不仅自动化程度提高,节能效果明显,而且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工作量,综合效益显著【3】。
采用变频技术的智能控制系统可充分发挥变频调速的优势,直接应用在现有游梁式抽油机的升级改造上,并根据井下供液情况,自动调整抽油井工作制度,使游梁式抽油机的固定动态特性变为可根据油井开采情况自动调节的可变动态特性,提高泵充满系数及排量系数,达到节能、增产、无级调速的效果。

2 智能化变频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智能化抽油系统中应用的技术一般包括变频调速技术、过程控制技术、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可编程控制器和单片机等。其中变频调速技术是关键技术之一,而变频器是实现变频调速的主要部件。在其主电路中,50hz的交流电通过整流器和逆变器变换为频率、电压有效值可调的三相交流电,供给电动机。电机的转速和输入电流的频率成正比,当改变电流频率时,转子转速也随之改变,实现电机调速。用这种方法调速,特性较硬,调速范围大。变频器还具有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电机过载保护、变频器过热保护和外部故障保护等保护功能。
智能控制系统会实时计算抽油机应该运行的速度,通过计算上、下冲程的时间,来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压。应用变频技术的智能控制有如下特点:
(1) 安排抽油井工作制度,定时启动、停止,实现电机软启动,对电网无冲击。
(2) 动态调节抽油机的冲程频次。随着油井由浅入深的抽取,井下油量的减少,必然会出现泵的充满度不足,泵效下降的情况。当油井的供液能力小于抽油泵的排量时,就可能造成泵抽空和液击。防止液击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减慢泵速以提高泵充满度。通过变频调速技术降低电机转速减少抽取频次,不仅减小了电机功率,而且提高了泵的充满度,大大提高泵效,增加原油产量。
(3) 动态调节抽油机上下行程的速度。采用智能化变频调速技术,除了可以动态改变抽油机的冲程频次之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调整每一冲程上下行程的速度,使抽油机工作在最佳运行状态。在每一冲程中,适当降低下行程的速度,可以提高原油在泵内的充满度,而适当提高上行程的速度,则可减少在提升中的漏失系数,有效的提高单位时间内原油产量。同时通过动态调节也可大大节省电能的消耗。
(4) 自动进行故障诊断,可来电自启,同时具有自启前和故障后报警功能,必要时自动停止抽油或实行自动间抽。在智能控制系统中,采用监测电机功率来实现抽油机的闭环自动控制。
油井的类型和工况千差万别,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可使抽油机产生不同的运动规律来适应油井工况,实现抽油机系统效率的提高。

3 抽油机变频控制系统的应用现状
变频调速是我国重点推广的十大高新技术之一,国内一直致力于变频调速技术在油田的推广,下面举例介绍一下智能化变频调速系统在游梁式抽油机上的应用情况。
(1) 在辽河油田洼3737井、海c9-17井上试验运行的抽油机多功能控制柜以vacon可编程变频器为核心,采用vacon变频器开发出的专用抽油机软件。该控制柜可以适用于目前常见的游梁平衡、曲柄平衡和复合平衡的三种游梁式油田抽油机。输入必须的抽油机参数后,控制器将对抽油机进行静态建模。实际运行时,控制器将根据抽油机的实际运行情况,实时修改抽油机的数学模型。
vacon变频器具有可编程功能,其编程工具vacon nc1131-3 engineering符合iec1131-3标准,可以设计vacon nx特殊的控制逻辑和参数。利用可编程功能,设计变频器应用程序,根据电动机负载转矩的变化情况,实时计算抽油机此时应该运行的速度和上、下冲程的时间,通过调节上下冲程的速度比,达到增产节能的目的。抽油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时,变频器将控制电机使抽油机惯性运行,而不输出任何的转矩。电动机启动时,运行专用抽油机变频启动程序,减小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并确保抽油机在任何位置都能平稳的启动。
控制柜可直接显示变频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电机运行消耗的能量、运行时间和抽油次数等,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操作简单。控制柜内没有任何plc,而是基于变频器的特殊控制程序进行控制,具有工频和变频两种操作方式。
系统设计指标为节电率15%,增产率5%。在试验中控制柜运行稳定,节能效果显著,达到了设计要求。
(2)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内蒙古阿尔善油田的6口油井先后于1995年、1996年和1998年上进行了智能化抽油机改造现场试验,在智能化抽油系统控制装置中采用日本富士公司生产的frenic 5000 p7 30kw变频器和美国me公司生产的ipl 1612-200型plc。可编程控制器具有rs-232c串行信号接口,可以与上位机(微机或单片机系统)通信,输入系统控制程序,可以实现保存运行记录、图形显示或者扩展遥控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接收功率变换器发送来的信号,处理后将信号传送变频器,以控制电动机的转速,从而实现对抽油机的控制。在生产中,当油井供液充足时,可以采用较高冲次抽油,并实时监测电动机的输出功率,设定深井泵接近抽空时电动机某一输出功率作为标准量值。当电动机功率小于所设标准值时,则降低冲次;当电机功率再小于新的标准值时,则继续降低冲次,以保证泵充满度。当冲次降到一定值时停止抽油,延时一定时间,等到液面回升,再以较高冲次启动系统抽油,以此循环,实现闭环控制。
由试验前后的数据分析表明,智能抽油机可根据油井工况对冲次和上下冲程速比进行无级调节,使油井供排液系统达到动态协调,1996年克拉玛依油田3口油井的单井平均增产33.86%。由于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对抽油机实行软启动,启动平稳,启动电流大幅度降低。功率因数由0.3~0.5上升到0.9以上。智能化抽油机可选择最佳冲次和上下冲程速比,泵充满度明显提高,1996年克拉玛依油田3口油井的单井平均节能率为19.27%。在蒸汽吞吐开采稠油井的中后期,因原油粘度上升,经常发生驴头和光杆“打架”现象,通过调节冲次和选用上快下慢的开采工艺,避免了“打架”,延长了开采时间,提高了一个注蒸汽周期的采注比(osr)。
(3) 抽油机井成组变频测控技术是以抽油机井电能测试技术、智能测控技术和共直流母线变频节能技术等三项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油田节能测控技术。
成组变频测控系统是由一个井组动力中心和井组测控中心组成。井组动力中心由数台变频器和1个回馈单元组成,并以公共直流母线技术把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采用这种技术的变频器可将直流母线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连接,使变频器之间能实现能源共享,使处于再生制动方式运行的电机所发的电能可被其它的变频器使用,井组总体来说不会发电,就算偶尔有发电现象,也可以通过整流及回馈单元将电能回送电网,从而减少了能源的浪费。井组动力中心提供了变频与工频两种工作方式,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井组测控中心由控制计算机、打印机、数据采集设施、通讯设备及测控软件构成,用于对变频器的调控和各抽油机井示功图进行在线测试,并根据井下的供液情况,自动调整抽油机的冲次,使抽油机的抽吸能力能够自动适应地下供液能力。
井楼油田10号计量站l1262等7口油井作为一个井组,安装了一套成组变频系统,选择北京枫火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组变频测控方案。经过1年多的实际运行,证明该系统工作可靠,实现了消除无功、平滑调整冲次,自动测试示功图,跟踪井下产液情况自动调整冲次的目标,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该方案在一个井组内安装变频器,公共直流母线和回馈单元,彻底解决了无功损耗、负功发电等问题,能自动测试抽油机井的示功图,跟踪井下出液情况自动调整冲次,防止液击,能对抽油机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测保护。
(4) imoc-2000系列抽油机智能高效节能增产控制装置,是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与国家电力公司热工研究院根据不同油井的具体情况研究设计制造的专门用于抽油机节能增产控制的高科技产品。该装置通过流量、压力、温度的测量,可精确感知井下油层厚度,通过对上、下死点位置的测量,提高了控制的精确性。该产品融合微电脑智能控制技术,先进的变频调速技术和电动机综合节能控制技术,使抽油机传统的粗犷式低效率抽取改变为智能化高效率抽取。其结果是有效地避免了泵空的发生,大幅度减少了无效行程,节电率可达到30~50%,原油增产20~30%。
控制装置中还装有遥控模块,可以随时接收上位机的指令信号,也可随时将油井的流量、压力、温度和电动机温度等参数以及抽油机状态等信息传送给上位控制计算机,实现全油田遥控操作管理,大大提高石油生产的自动化程度。imoc-2000系列抽油机智能型高效节能增产控制装置遵照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和现场实用的原则进行设计,设计了双层密封隔热(保温)控制柜,且具有防盗功能,外壳防护等级为ip44。柜内还设计有强迫风冷系统,适合在夏季沙漠高温环境下使用。

4 抽油机变频控制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1 倒发电现象难处理
抽油杆下落时电机转子超过电机同步转速时(曲柄净扭矩为负),交流电机变成交流发电机,引起主回路母线电压的升高,称为“泵升电压”,过高的泵升电压使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目前的处理方法有三种:
(1) 将再生的电能储存在直流母线上的滤波电容里,等到电动状态时再释放做功。这种方法对节能有利,但是电容器的储能作用毕竟有限,不可能单纯靠增大变频器滤波电容来限制泵升电压。
(2) 采用基于双pwm变频电路的电源系统,实现电能反馈,同时具有功率因数校正作用,但是变频电路和控制系统复杂,未得到推广。
(3) 采用制动电阻消耗掉倒发电的能量,这种方法设备简单,应用较广,但浪费电能,很不利于抽油机的节能。

4.2 缺少集中控制和管理
智能控制器的变频调速方案和电能回馈方案主要针对单井设计,所以每一口井都要配备变频器和回馈单元,造价太高,各抽油机控制器之间相互独立,缺乏信息共享和集中管理。

4.3 变频器产业及相关行业有待发展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能源全球性短缺,变频器的市场需求量大增,而我国变频器产业的整机技术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一定的技术和生产规模。变频器产品所需的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制造业水平仍有待提高,相关配套产业及行业落后,产销量较少,可靠性及工艺水平不高。

4.4 可靠性问题
抽油机的工作环境往往十分恶劣,如何让忌讳风沙雨水的电力电子器件在野外可靠运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任何新型控制装置的推广都必须经过大量和反复的现场试验,而高故障率和返修率是目前油田对此类技术的应用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4.5 电磁干扰
因为变频器是一个很强的电磁干扰源,变频器中的开关电源,以及产生的spwm电压波形,会对控制集通讯系统造成非常大的干扰,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所以必须采取屏蔽措施。干扰的途径除了感应、辐射之外,也包括传导干扰,即通过连接线传导的干扰。对于传导性干扰,要从信号线上的共模及差模干扰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干扰问题。

5 抽油机变频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1) 再生电能的回馈
新型双pwm变频器可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且功率因数接近1,能克服传统变频器给电网造成的谐波污染和抽油机制动过程中的电能浪费,从根本上提高电能的利用效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设备成本较高,控制系统复杂,可靠性差。
引入成组变频测控系统是将来油田在油井集中区进行抽油机智能化改造的新方向。采用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可使不同变频器之间实现能源共享,使处于再生制动方式运行的电机所发出的再生电能实时地被其它变频器使用,从而减少了能源的浪费和对电网的冲击。
(2) 抽油机井自行检测和调控
未来的智能控制系统应集示功图在线测试、抽油机井诊断技术和抽油机井抽空控制等多项技术与一体;实时监测油井的生产工况和生产动态,检测电动机的电流、功率、频率及扭矩曲线;通过对示功图的测试自动诊断故障和调整工作制度,自动跟踪油层实际情况,优化冲次和上下冲程速度比,提高泵效。
(3) 提高智能控制装置的可靠性和适应性
为使智能控制器在野外恶劣环境下工作,必须严格选用可靠性指标高的电子器件和变频器,设计合理的开关顺序电路和保护装置,对电机具有欠过压、过流、过载保护及故障自恢复功能。不仅要降低装置故障率,还要降低设备成本及维护费用,针对不同工况的抽油机设计符合如防盗、隔尘、降噪、屏蔽电磁干扰、保温和散热等各种要求的控制柜。
(4) 闭环控制
相对目前的开环控制,采用闭环控制是将来智能控制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抽油机调频调压的闭环自动控制可减小电动机扭矩波动范围,有效减少能量损失,提高地面效率,同时减少倒发电现象,对供液不足可能抽空的油井实现自动间抽功能。
(5) 中央监控
把抽油机智能控制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联系起来,使其支持现场总线方式modbus、profibus等远程通讯协议,实现对区块井的遥测、遥控和中央监控,增强油井现场的自动化管理水平,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和区块井的平均机采系统效率。
(6) 研制专用变频器
变频技术在油田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目前应用的多为通用变频器,不能适应抽油机负载特性的要求,且故障率高。油井工况的恶劣和负载的复杂性要求开发抽油机专用的变频器,并设计和简化配套装置以有利于抽油机的改造,如把制动单元、无线滤波器、线路电抗器和防雷击装置集成到专用变频器中,既简化了外围线路又增强了整机的可靠性。

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自动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在油田抽油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将极大地促进油田的现代化建设、节能降耗、提高油田的经济效益。

网友I:
  首先我说说变频器节能方便的应用,其实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如果单从节能的角度,还是需要通过实际验证才能说节能不节能,在进线上安装一个电表,记记实际使用电表读数,从我再一些设备使用来说,变频器相对于不适用变频器还是节能,在游梁式抽油机上使用变频器控制最重要的特性,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平稳,变频器带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可以释放停车时释放的能量对于电机和防机械冲击都是有好处的,也就避免了大马拉小车。

抽油机在油田上是重要的设备,关于RTU单元在油田设备上的使用,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RTU单元具有以下特点:

RTU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接受模拟信号,同时因为具有无线通讯功能,所以免去了安装铺设线缆的任务,通讯功能:

1、RTU支持突发传送和轮询应答的传输方式,不仅能在RTU与系统中心站中进行,也能在系统两个RTU单元进行;

2、RTU突发传送信息的功能使中心站不需连续不断的轮询获得RTU数据,仅当现场发生特定数据时,RTU才向上发送数据,避免了数据大量交换;

3、RTU可以指定任意端口为主,读取定义的数据或者转发数据;

所以从这方面讲RTU单元在抽油机上应用还是应用很广泛的,这个与我们在西门子系统的MODBUS RTU应该有所区别,关于抽油机变频控制的变频器选型方面,我看了上面的帖子上有提到ABB、VOCON变频器等,其实在提升方面,抽油机不能完全算个提升方面,但是个人觉得,还是向这方面靠近,建议使用ABB等变频器,VOCON芬兰变频器我们在天车行业使用过,相对来说不是很好,所以选择控制变频器也很重要,还需呀考虑变频器与RTU单元能否通讯商,变频器能否支持RTU协议等等。

网友I:
RTU的多点轮询功能很强大,可以使用RTU单元控制多台变频器,最大的发挥RTU单元的作用,很多厂家的RTU单元需要使用程序编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