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 55KW 带电机加负载报OC1 OC2

楼主(2012-08-15):
三菱A740 55KW 带电机加负载报OC1 OC2。故障记录如下:

                报警时运行频率   报警时输出电流   报警时输出电压      备注

第一次OC2: 42HZ                 54A                       395V       运行过程中稍微加点负载就报警
二次OC1:   1.50HZ                47A                       23v          一启动就报警
三次OC2:   1.57HZ                50A                       24V          一启动就报警
四次 OC1: 1.52HZ                 48A                       23V          一启动就报警
现场试验过,带小电机非常稳定没有问题,就是带大电机或者带稍大点的负载就报警。

各位看官,请您提出宝贵建议,帮鄙人解决问题,不甚感激。、

本人QQ :408957568    手机 :13028942727  13967884668    。坐等回复。。。

网友A:
像你所说的应该有几种可能:

1、力气不够大,比如变频器和电机的级别不对等

2、用久的机器损耗大

3、据你所说是山寨的三菱,那用久后震动等会造成接线的出问题

4、驱动光耦电路出问题

楼主:
谢谢华翔电气工程师的热心回答。在这里我补充几点:

一,变频器用了有三年;

二,变频器初始化之后额定电流变成86A,不是传统意义上的55KW 110A ,是山寨三菱变频器;

网友B:
一看就知是山寨三菱的通病了,遇到太多了,用旧配件老化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该变频器的问题已经解决,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2012-11-09):
祝贺祝贺,特殊的故障,有时很难修的,顶。

网友D(2018-11-13):
引用 网友C:
祝贺祝贺,特殊的故障,有时很难修的,顶。

这位哥哥,主回路不带电,只给电源板上电,运行报oc1 oc3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EOC1,EOC3最好来点你接线的照片。

网友F(2019-01-03):
一看就知是山寨三菱的通病了,遇到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