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利用触摸屏写入系统时间、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2-08-15):
如。利用触摸屏写入2012 年1月1日12时12分12秒。。。年月日时分的数据分别写入VW10、12、14、16、18、20中。。PLC程序中怎样利用这些数,把他写入系统时间、。。VW数据怎样转换换成时钟能使用的数据格式。求详细。

网友A:
首先用整数转BCD 然后用时钟读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用时钟读写即可!

嗯、谢谢了。是转成BCD之后再转B 才可以。。现在遇到的麻烦是触摸屏显示PLC系统时间的问题。。。。方法1,就是楼上两位所说,实质上是将“年,月,日,时,分,秒”作为6个变量传送到HMI,然后通过输出域来显示。方法2,可以通过HMI的区域指针,可以实现HMI与PLC的时钟同步和显示;方法3,在PLC和HMI建立DateTime的变量,然后通过日期时间域实现时钟的显示和调整。  方法三这种不知道具体是如何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