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可以并联使用增加载流量吗?

楼主(2012-08-15):
有一个加热供电线路,负载是60KW,大约每20KW用一路220V。总电流=60KW/220=272A,想用三根3*16的导线来供电,或者用一根3*95的导线,不知道用三根3*16的导线的效果怎么样?可以吗?

网友A:
散热条件好1根3*16,散热条件不好1根3*25,散热条件差1根3*35

网友B:
首先,多根电缆并联可以,包括不同截面、不同材料的;另外,60KW的电热负载,如果三相供电,没那么大电流啊!每相电流是20000/220=91A,2根16的铜电缆并联就行了。用一根50铝电缆最合适,价格是铜的1/5.

网友C:
60kW的电阻丝加热会有272A吧?这个公式不对吧

网友D:
当然可以,大功率的负载所用的电缆,几乎都是并联使用的

270A的电流不小,建议使用三根25平方的线稳妥些

网友E:
多根电缆并联使用,应使用同材质的(应急除外)。铝、铜电缆混用,如铜芯线裸露处与螺钉接触不好会引起接触电阻增大,从而使铝芯线过载发热,容易引起安全事故。此外,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应使用铝芯线。在户外使用,铝芯线极易氧化,如长期带大电流运行,易引起过热烧线,造成电流回路开路,引发火灾和线路跳闸。

网友F:
“电缆可以并联使用增加载流量吗?”

1、并联使用,增加载流量,因为散热好;
2、输电导线并联的情况很多;
3、导线并联有要求,主要是并连接头,要求等电位连接;

网友G:
可以的,但是你的电流好像没那么大。

网友H:
60kw应该是120A左右吧

网友D:
我想问楼上的几位,60KW的功率,为什么电流没有270A,“总电流=60KW/220=272A”这个计算方法哪里错了,你们有的说120A,你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I:
用电设备一个千瓦是多少电流?

首先,要区分三相用电设备呢,还是单相用电设备;是电感性电器呢?还是纯电阻电器?

1)三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感性负载是多少?

答;I≈P/√3/U/Cos¢,电压0.38KV,感性负载功率因数Cos¢考0.8 I≈1/√3/0.38/0.8≈1.9A

如果是电动机,还需要查看电动机的名牌上有电机的效率,一般电机效率0.90-0.95,新型电机有可能在0.93以上。这时,这个电流的计算就是; I≈1/√3/0.38/0.8/0.93≈2A,这个也就是电工常用的经验公式数据,一个千瓦等于二个电流的说法。

2)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 I≈1/√3/0.38≈1.52A

3)单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 感性负载是多少电流?

 答;I=P/U/Cos¢,如果电压选择普通民用电压220V,感性负载考虑功率因数Cos¢,民用一般考虑0.85那么,I=1000/220/0.85≈5.34759A

4)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I=1000/220≈4.545454A

根据楼主的描述,电热丝的电流应该是有二种计算方法,供参考;

1)60KW×1.52≈91A

2)  将60KW的电热丝均分三相,每一相的电流20×4.5454≈91A 。

如果供电距离不是太远的话,根据导线的安全载流量选择二根4×16+1×10的电缆线并联使用最佳,3×16+2×10电缆线也可以,有点担心其他二组电热丝断开时,零线回路的负担就是相线的电流,所以,不是十分赞同。如果是三相四线制线路供电,建议选择还是选择4×16,主要原因就是单相供电时零线载流量问题。供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I:
特别提醒告知,以上计算是按照电压380V的帮助计算,事实上,我们目前,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压为400V,单相为231V,因此,分析问题或者其他需要应用电压与电流发生关系时,请选择数据,进行计算。特殊提示。

网友J:
楼主说的用3×952的一根电缆恐怕不能满足272A,3×162的电缆3根并联也未必足够。不过倒是见到有多路并联电缆的,主要是提高供电可靠性,等效的载流量也可以提高,但只能按照一个规格增长,比如两路3×952电缆供电,其载流量只能等效成为一路3×1202的电缆,而不是先计算952的载流量,两路简单叠加后,再等效成一路电缆载流量

网友K(2016-06-25):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楼上的几位,60KW的功率,为什么电流没有270A,“总电流=60KW/220=272A”这个计算方法哪里错了,你们有的说120A,你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三相加热容加半:=60 30=9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