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开机启动初始化失败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楼主(2012-08-15):
论坛上的方法都试过,不行。我在XPE系统上安装了组态王6.50,我把Touchvew.exe放在开机启动项里面,一开机弹出一个对话框“初始化失败------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组态王信息窗口提示为:连接的驱动初始化成功,才出现这个对话框),出现此对话框后,必需手动关闭或点击对话框上的“确定”后才能运行组态王;其实我并没有用到这个历史库服务之类的程序,也不需要,只是用来读几个PLC的值监控一下,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不启动这个程序?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报警不影响你的程序正常执行的。 这个问题只能是重新安装你的软件,并且需要把系统给格式化,再安装。

网友B(2013-04-18):
主要是组态王程序中的历史库没有启动(D:\kingview\HistorySvr.exe),进入电脑的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将历史库(HistorySvr)设置为自动启动,再双击或右键选择“启动”。你也可以试试直接到软件包下找到HistorySvr.exe进行属性更改,或在“运行”中输入“D:\kingview\HistorySvr.exe”启动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组态王程序中的历史库没有启动(D:\kingvi...

还有历史库没有启动有可能是被360之类的软件管家给关闭了,比如你电脑上装有“360软件小助手”的话,那个“一键加速”就会关闭历史库“HistorySvr Module”,需将“HistorySvr Module”前的打钩去掉

网友C(2018-04-03):
2楼方法可行